otali LED 省電燈泡點亮閃爍問題

楼主(2018-03-21):
家中有幾顆otali LED 燈泡,有兩顆都發生剛點亮時,燈泡會間斷性的閃爍幾下,之後就正常了
拆開來修後看不到有什麼零件燒壞的感覺,請問會是哪邊有問題呢?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某顆LED燈珠快掛了?
冷啟動的時候, 燈珠內的金線接觸不良, 熱了幾次後就假性接上?

修這種東西, 最快的方法是 "交叉比對",
先抓出是驅動板或是燈板, 再往下找有可能壞的部件.

网友:
LED 燈泡
燈珠與基板都置於燈泡內
溫度是一個殺手
從最簡單的開始 把電容先換掉

网友:
電容先換掉+1

楼主:
好,因為我人在大陸,也沒有110V的可以測試,手邊有一個220降110V的變壓器,沒有燈座的話請問該怎麼測試?
可以直接從220降110的變壓器,兩孔接線出來當正負極輸入驅動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因為我人在大陸,也沒有110V的可以測試,手邊有一個220降110V的變壓器,沒有燈座的話請問該怎麼測試?

可以 不過W數要注意
要比LED W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