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NEOPOWER 名淞 ML-CD3714 充電式震動電鑽 改換18650電池

楼主(2018-03-21):
NEOPOWER 名淞 ML-CD3714 充電式震動電鑽 改換18650電池

台灣人就是有那習俗 只為了那幾天 全家總動員大清掃大掃除 過年
過年 為了那幾天大掃除 不清乾淨 說怕過年期間親戚來走春太髒不好看
只好把家裡清掃乾淨 該歸位的東西歸位 該丟的丟掉 壞的要修的都清出來了

說一推不關主題的做甚麼 (講重點)

過年前一客戶拿了一提箱來(小小的)說不能用 打開一看是充電式手工具(電鑽)

說有充電6小時以上了 開機還是只轉一下就停了
跟客戶說 一般都是電池壞掉無法蓄電 要更換電池
看到用 14.4 V 的 就先拆開電池盒 看到裝了12顆的1.2V電池
跟客戶說換電池可能划不來
客戶問說那要多少錢
回客戶說 粗估也要上千元 以一顆100來算12顆就要1200了
客戶說它整組在電視購物買也才1千多 換電池那麼貴不換了 給你回收了

前幾天蔡兄弟說有東西要寄給我 我回說不急慢點寄 我有缺一些電池等我量尺寸後 在跟你說 看有沒有
這幾天比較閒 就拿出來要量電池尺寸
想到說14.4V 現在18650電池很便宜 一顆3.7V 四顆就14.8V了 應該可以用 那就動手改看看

型號 :

主角 :

電池盒 14.4V :

拆開電池盒 電池排列法 :
下有10顆上2顆(有1顆直立的 要頂住上端的電池接觸點)

電池與電池盒分開 :

先將18650電池4顆串聯好後測試一下 :
可以用ㄋ

測試時有一顆18650電池不同規格的 所以要換成一樣規格的 :
從新拆開18650的焊接點 將18650電池都套上絕源體(塑膠水管) 本來要用膠布纏繞 但怕脫膠所以用塑膠水管
因電池的外殼都是負極 相疊怕電池外層薄膜破掉造成短路 所以要加上絕源

18650電池焊接好後 放入電池盒 :

在拿泡棉將電池固定 才不會亂跑 :
拍照關係 後面那直立的泡棉 比前面放倒的高一些 因要頂住電池盒與主體的接觸點怕他走位而接觸不良
有用一顆原本電池先頂住接觸點 (紅圈處) 這顆電池只是固定用 沒焊接
把電池盒鎖回試機 可以用了

整組照 還有充電器與充電座 :

主機與換下的原本電池照一張吧 :

拿來鑽一些塑膠片 薄木板應該可勝任了
多了一樣手工具了

蔡兄弟如有看到 上次說要量尺寸給你的電池不用了 改好了(謝謝)

网友A:
請問樓主...改用18650電池4顆串連以後
可以用原來的充電器...充電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改用18650電池4顆串連以後
可以用原來的充電器...充電嗎?...謝謝!! ...

我也不知道  這要專業的來回答了

但是14.4V 跟 14.8V 只差0.4V 認為應該可以
應該只是時間長短而已

网友:
18650 充飽電的電壓是 4.2v  x4 16.8v
不是很建議用 神火這個 品牌的電池

网友:
神火電池尖頭的不知道有沒有防過充和防過放保護板?充電和使用時應要特別留意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改用18650電池4顆串連以後
可以用原來的充電器...充電嗎?...謝謝!! ...

不能、
鎳氫電池充電與鋰電的充電系統不一樣、
鋰電池怕過充及過放、
網路很多改機都會換充電板.
股哥教我的…

网友B:
一般會建議鋰鐵電池、
或動力鋰電池、
不然會沒力。

原電池可以每一顆量一量,
或許只是有顆電池故障,
更換掉更新就可以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
鎳氫電池充電與鋰電的充電系統不一樣、
鋰電池怕過充及過放、

一樣改電池
加上這個保護板~
要試試~我也沒用過,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
鎳氫電池充電與鋰電的充電系統不一樣、
鋰電池怕過充及過放、

寄啊...原來的電池....是鎳鎘電池

鎳鎘和鎳氫電池...可以用同一種充電器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寄啊...原來的電池....是鎳鎘電池

鎳鎘和鎳氫電池...可以用同一種充電器嗎??  ...

灰狼弟 你在學測大會考嗎?
我知道是可以共用,
兩者電池的特性大概相同,
業者號稱鎳氫電池比較沒記憶性,
你看電池的充電器,
鎳氫鎳鎘都可以充.
記阿!有做功課啦!
有段時間一直研究改電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灰狼弟 你在學測大會考嗎?
我知道是可以共用,
兩者電池的特性大概相同,

沒有啦!!!...小弟不敢考寄啊
偶也有電動起子機...電池都掛了...也想改...
只是傻傻搞不清楚....都還沒整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啦!!!...小弟不敢考寄啊
偶也有電動起子機...電池都掛了...也想改...
只是傻傻搞不清楚. ...

起子機電池的更換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6218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會建議鋰鐵電池、
或動力鋰電池、
不然會沒力。

sandy319 姐  就是厲害
難怪酷友會稱為 仙姑

舊電池小弟有量過
有2顆只有 0.2至0.3V 應該是那2顆出問題 另外10顆最低都有0.9V以上

因我以前都習慣用螺絲起子 沒用過電動手工具 所以也沒那種的電池好拆 才用18650替代

网友B:
引用 楼主:
sandy319 姐  就是厲害
難怪酷友會稱為 仙姑

維修文看很多,
都很仔細的看,
有需要就會記住,

sa2086大
改機後如何充電呢?
要注意一下~~

Mature美萃 直立式無線吸塵器 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614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維修文看很多,
都很仔細的看,
有需要就會記住,

至於充電問題
會依 #8  vedncv 大 建議的4串18650鋰電池保護板 到沒屋頂找找看

感謝 sandy319 姐 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至於充電問題
會依 #8  vedncv 大 建議的4串18650鋰電池保護板 到沒屋頂找找看

黃兄弟還是我寄給你
這有十顆
在回收場 時好像是損壞工具拆下的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黃兄弟還是我寄給你
這有十顆
在回收場 時好像是損壞工具拆下的良品

OK OK
就是要這種電池

麻煩蔡兄弟
至於運費等下次再一起補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 OK
就是要這種電池

ㄟㄟ兄弟~~但是價格又還沒談好怎麼就叫我既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ㄟㄟ兄弟~~但是價格又還沒談好怎麼就叫我既勒

也沒有說要收錢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ㄟㄟ兄弟~~但是價格又還沒談好怎麼就叫我既勒

價格 隨你開 隨你算 先記在走道中間的地板上 到時一起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價格 隨你開 隨你算 先記在走道的地板上 到時一起算

人家一般都麻記在牆壁上
你特別不一樣怎會先記在地板上
被你打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沒有說要收錢阿!

寄阿你現在是哪一國的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一般都麻記在牆壁上
你特別不一樣怎會先記在地板上
被你打敗了

老弟這才高招,
走道走久了,
借據就ˋ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一般都麻記在牆壁上
你特別不一樣怎會先記在地板上
被你打敗了

記在牆壁上 沒擦掉會一直留著那會看到

記在地板上 一般走路經過久而久之就不見了(擦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寄阿你現在是哪一國的ㄚ

中間的那一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寄阿你現在是哪一國的ㄚ

sandy319 姐
是在正義的一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sandy319 姐
是在正義的一國

沒想到黃兄弟也狗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想到黃兄弟也狗腿了

老弟 錯了!!
是美人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想到黃兄弟也狗腿了

這應該無關 狗腿不狗腿吧
人家幫你 難道你還會拉它後腿嗎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  這要專業的來回答了

但是14.4V 跟 14.8V 只差0.4V 認為應該可以

充飽電的話, 電壓太高了,
有可能會把馬達燒毀.

网友:
這工具我們公司有一隻
真要專業用還是買好一點的
要用就沒電充又用不久

网友E:
引用 楼主:
OK OK
就是要這種電池

這種電池Ni-Cd及Ni-Mh都有可能,你的電池好像是Ni-Cd 1200mA
Ni-Cd常見的有1.2A跟1.5A,它們高度不一樣,1.2A跟1.5A不能混裝
除此之外,也要請tsai5371 看他的電池是不是Ni-Mh?Ni-Mh大小跟Ni-Cd一樣,但是一般是2.6A居多,Ni-Cd與Ni-Mh更不能混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飽電的話, 電壓太高了,
有可能會把馬達燒毀.

這台有自動變速的
按鍵開關按一些些 會慢慢轉動 按越多轉速越快 應該不至於燒毀馬達

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電池Ni-Cd及Ni-Mh都有可能,你的電池好像是Ni-Cd 1200mA
Ni-Cd常見的有1.2A跟1.5A,它們高度不一樣, ...

原來電池還有那麼多種 那麼多學問
所以說 我來到痞酷網是對的 以痞酷網當家 能學到不少東西

小弟對電池種類 真的不知
以前都用手動的 沒用過充電式的

謝謝老大告知 會注意看看

更感謝 痞酷網的眾多 大大 前輩的不吝教導 小弟銘感在心
為了痞酷網常在 讓許多要學習的有好的園地 請多多餵養公.......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有自動變速的
按鍵開關按一些些 會慢慢轉動 按越多轉速越快 應該不至於燒毀馬達

電動工具由於考量到慢速時要兼顧扭力,所以控制速度是用PWM,並不是靠電壓高低,PWM並不會降低電壓,因為降低電壓會導致馬達低速時扭力變差,不過你放心,4串18650雖然充滿電時達16V以上,但是電力實際維持最長的時間都是在14.xV左右,不太可能會燒毀。

我的BOSCH電鑽原本是配Ni-Cd 14.4V,電池老化後我也是直接用BOSCH 的14.4V鋰電池剪掉防呆卡榫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