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EPSON MX14NF 缺紙 024-963

楼主(2018-03-21):
面板顯示的訊息
紙匣有紙
從後面看, 進紙停住的位置
上網查了一下資料, 好像有災情, 全錄有台
機器似乎是姐妹機一樣是這個狀況.
這台剛印600張不到, 碳粉匣剛換, 一直用原廠匣.
紙是70磅紙, 有說是紙張的問題, 有說是傳感器的
問題, 請各位先進指導.

网友:
EPSON跟全錄共同開發的失敗作品,這個機器問題只有多而已

多也就算了,後續維修也都很困難

正常來說取紙倫把紙拉上去之後

會碰到光感器遮蔽連動桿

連動桿會翹起來,開啟原本是遮蔽掉的光感器

之後灰色的輪子會轉動,接手之後的導紙動作直到紙送到加熱組

如果光感器壞掉,或灰塵擋住光感器的光線,或是連動桿動作不正常

就會明明有紙卻顯示缺紙

解決辦法↓

背蓋打開之後,兩個白色塑膠輪子的中間有根光感器遮蔽連動桿

那根桿子用來遮蔽右下角那個光感器

沿著那根連動桿就找的到了

光感器藏在一個蓋子裡面

打開蓋子就看得到光感器了

把光感器清一清看看

另外確定那根連動桿動作正常

在右下角有個彈簧,確定彈簧有正確的彈回連動桿

彈簧就在光感器旁邊

网友:
背蓋不可以打開太久

尤其是打開還用強光照射光鼓

光鼓曝光太久會掛掉

這台光鼓掛掉這台就完了

這台的光鼓是整合在一整個顯像單元裡

內部包含光鼓,磁棒,粉倉,S-LED

其中一樣壞掉就是整個顯像單元都要換掉

而換顯像單元整台機器要拆到只剩送紙單元

難搞到連捷修網也不幫換,只做交換機

如果過保做交換機,價錢幾乎等於買一台新的

楼主:
感謝指導, 小弟前幾天有拆到光感器的位置, 不過沒把握所以不敢動.
光感器是不是大約1平方公分的白色片, 有信號線連到機板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小弟前幾天有拆到光感器的位置, 不過沒把握所以不敢動.
光感器是不是大約1平方公分的白色片, 有 ...

不是喔

整顆亮黑色的ㄇ字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喔

整顆亮黑色的ㄇ字型

是紅圈內這個零件? 因為不知道如何拆卸, 所以小弟用棉花棒沾水清理,
但是還是一樣狀況.

小的注意到一點, 就是卡住的紙似乎尚未推動導桿, 是否取紙輪的機構
有故障導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紅圈內這個零件? 因為不知道如何拆卸, 所以小弟用棉花棒沾水清理,
但是還是一樣狀況.

打開後蓋的時候紙碰不到連動桿是一定的

要把後蓋蓋上紙才碰的到

你可以模擬看看連動桿正不正常

後蓋"不要"蓋上,把那個有兩個白色塑膠輪的導紙座蓋上

然後看你要用甚麼工具都行,去推拉連動桿模擬紙有通過跟沒通過時...

有沒有遮蔽或放開光感器,如果動作正常

接下來就要檢查光感器是不是好的

有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不用電表就可以確定

但關係到後蓋感測器的位置在哪

那要拍照你才會知道在哪

我現在手上沒有機器沒辦法拍,要等禮拜1上班去公司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開後蓋的時候紙碰不到連動桿是一定的

要把後蓋蓋上紙才碰的到

後蓋感測器是不是面向後蓋, 左邊大約半高度, 有個凹口, 內有鐵片可內推?

网友A:
對。就是那個

先把白色塑膠倫那個導紙座蓋上

把光感器連動桿往你的方向拉,模擬紙通過

然後按著後蓋感測器,開啟電源

看看機器有沒有顯示卡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就是那個

先把白色塑膠倫那個導紙座蓋上

好的, 非常感謝, 明天去公司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就是那個

先把白色塑膠倫那個導紙座蓋上

導桿拉出

托住導紙輪

開機後接收報表後的錯誤訊息

网友:
好,這樣表示光感器是好的

現在就這樣不要蓋上後蓋

隨便印個東西出來

仔細看看灰色橡膠輪有沒有轉動

因為我現在看你的照片

右手邊那個橡膠輪太過偏左邊

好像有去卡到牆壁的樣子

你可以用手去轉動看看

如果卡得很死就往右手邊僑過去

楼主:
今天作了一些測試,灰色橡膠輪會轉動。
然後將導紙器與傳動桿的接觸點上了點潤滑油,確保不是塑膠老化導致
機構不順,但是仍然會造成缺紙的錯誤。
後來,記得看過換紙解決問題的,所以找了一些沒用過的低磅數紙張,第一
張可順利印出,次張沒印會卡在出口出或是只印部分後卡住。因此,試印十
多次單張列印,均可成功完成。
那麼,這樣的問題是否是取紙輪老化導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作了一些測試,灰色橡膠輪會轉動。
然後將導紙器與傳動桿的接觸點上了點潤滑油,確保不是塑膠老化導致

網文有看過文章提到
EPSON 設計出紙偵測sensor有兩顆感應器 (出紙路徑中位置的前/後段)
紙張通過兩感測器間的時間差過長,即會出現卡紙故障碼(或缺紙)
試試找出兩感測器的作動訊號是否正常
若兩感測器都正常的話,才往橡膠輪老化滑差考量

网友B:
大大是用Double A的紙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作了一些測試,灰色橡膠輪會轉動。
然後將導紙器與傳動桿的接觸點上了點潤滑油,確保不是塑膠老化導致

這款機器的取紙輪非常的薄

而且很容易因為卡上灰塵或紙灰

紙就會拉不上去

你這種問題我修過好幾台

都不是取紙輪的問題

如果取紙輪的問題,紙不會到橡膠輪那卡住

通常都會在原地不動

這款機器還有一點就是取紙輪非常的難換

要換取紙輪只有兩種做法

把整台機器拆到只剩進紙單元,也就是只剩底盤

以前這種機型剛上市的時候我就是都這樣拆

就算已經拆得很有經驗了,拆裝一次也要花個2個多小時

這種方式算是按部就班來

另外一種是從背蓋拆,需要比較有拆這種機器經驗的人來拆

因為從背板算是有點硬拆的成分在

如果硬拆,傷到取紙輪的機會比較大,經驗夠的比較不會出錯

如果只是因為取紙輪卡灰塵沙粒紙灰的話

倒是有最簡單的方式,完全不用拆

拿一塊濕抹布,往紙匣裡面塞

須把抹布攤平,就像一張紙一樣

執行列印,讓取紙輪自己去撥抹布

把灰塵沙子擦掉

就像這樣,記得抹布不可以積太厚

取紙輪會卡住轉不動

藉由這個方式讓取紙輪擦個幾次,取紙不良的問題都常都能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是用Double A的紙嗎??

是的, 原本是用這牌子, 因為另一台HP用得很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機器的取紙輪非常的薄

而且很容易因為卡上灰塵或紙灰

這個方法有聽說過, 但是要等心臟大顆一點再來試.
會懷疑進紙輪是因為另一台HP CM1312也是同樣狀況, 只能印單張, 第二張
必卡, 後來換進紙輪搞定.
這台MX14NF小的比較不敢動, 因為找資料時有看到一位專業人士拆完後裝不
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方法有聽說過, 但是要等心臟大顆一點再來試.
會懷疑進紙輪是因為另一台HP CM1312也是同樣狀況, 只能 ...

CM1312換取紙輪連工具都不用就可以換了

真搞不懂EPSON跟全錄怎麼有辦法做出這種機器

一點都不環保,果然商人眼裡只有利潤沒有永續觀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原本是用這牌子, 因為另一台HP用得很順.

double A是屬於回收紙的一種~
所以石灰比較多容易有紙灰~
摸起來滑滑的都是石灰粉~
就容易黏在輪子上~
可以用棉花棒沾酒精或去漬油把輪子擦乾淨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uble A是屬於回收紙的一種~
所以石灰比較多容易有紙灰~
摸起來滑滑的都是石灰粉~

好的, 那小弟來試試抹布清洗大法. 不過有聽網友提過, 不可用酒精擦橡皮, 會加速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那小弟來試試抹布清洗大法. 不過有聽網友提過, 不可用酒精擦橡皮, 會加速老化. ...

擦酒精是為了增加摩擦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那小弟來試試抹布清洗大法. 不過有聽網友提過, 不可用酒精擦橡皮, 會加速老化. ...

其實也不用擔心老化的問題

這台機器在取紙輪還沒老化前就會先掛掉

只是取紙輪我都只用濕抹布擦就很有效果了不用用到去漬油或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