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G2021M LCD不顯示維修

楼主(2018-03-22):
這台是同事開彩券行朋友給客人看明牌用的,症狀為上電不顯示,電源燈正常反應

外觀

上電背光會亮一下,研判問題在高壓

拆背板

奇美的L型燈管系列面板

P+I板2顆220U/25V電容被脫衣了

因為同事丟下LCD就跑去自強活動玩2天,小弟從備料堆中找到1顆470U/25V,先換上背光電源端電容,另1顆有隔壁1000U頂著,暫時沒裝

上電有顯示了,不過面板好幾條線

先組裝比較不佔位,等同事回來買好料繼續修

掛點屍體,真的有夠誇張

网友:
還好沒漏液

网友:
這個不是脫衣.. 也不是衣服縮水..
是傳說中的 "放鞭炮" 啦~
那個電容紙捲, 和鞭炮是一模模一樣樣的! (笑)

网友A:
想ˋ請問  電容 用成這樣有什麼好處嗎??
優 缺 點  可以 給小小偶有點 指點嗎 ??

网友:
我修2台..修好了臉上8條線..比你多3條..哈哈..

网友B:
面板好幾條線,
是排線的關係嗎?

网友:
這亮線能修嗎?

网友C:
亮線只有一條的話,壓一壓排線有時會好,有可能是脫膠的關係,太多條我也遇過越壓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好幾條線,
是排線的關係嗎?

看起來不像,等同事備好料更換電容器時再清一次排線看看

楼主:
以小弟的本事....殘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亮線只有一條的話,壓一壓排線有時會好,有可能是脫膠的關係,太多條我也遇過越壓越多 ...

小弟有血淚教訓,本來只有1條,壓過變成一片,現在要壓軟排都給業主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ˋ請問  電容 用成這樣有什麼好處嗎??
優 缺 點  可以 給小小偶有點 指點嗎 ?? ...

保證絕對沒好處,電解電容變成膜片電容,容值大概都接近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證絕對沒好處,電解電容變成膜片電容,容值大概都接近0了

ㄆㄆ  哪怎會有人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