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Bodyworker-BW-568 電動循環機故障維修[完修]

楼主(2018-03-22):
使用者接到220v,保險絲燒毀,更換!

网友:
運氣真好,只燒保險絲

网友A:
4根保險絲699也太貴 !

网友B:
保險絲的價格是否有誤??
印象中...普通的保險絲一根都是2~3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的價格是否有誤??
印象中...普通的保險絲一根都是2~3元  ...

或許是個代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許是個代號??

有可能...但是一般人都會把下排數字當做價格

商家這種措施...會造成民眾購買意願降低

如果是上排前2碼(12)的價位...或許還說得過去

网友:
應該是用多的袋子來裝吧~~~

楼主:
回覆樓上各位大大的疑慮

那是店家的編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根保險絲699也太貴 !

這是亮點~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