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V 無線麥克風 充電電池裝不進去

楼主(2018-03-22):
由於工作場所地方廣大,常常會需要使用無線麥克風
因此電池消耗量很大,廢棄的電池有人也就順手放在旁邊,久了也很雜亂不美觀

因此就買了低自放的充電電池2450mAH來使用
可是沒想到3號充電電池比一般電池胖約1mm,老實說我以前沒注意到這件事,只注意容量和低自放
不死心,我一共買了SONY SANYO YUASA ENELOOP白色 ENELOOP黑色 各種來測試,結果都比一般電池胖

造成TEV 無線麥克風使用充電電池 有兩個缺點
1.電池很難拆,每次都要敲手敲個五六下 電池才會掉出來。
2.造成電池槽裡面的彈簧無法發揮功效,使兩節電池緊密接合
所以有時候麥克風稍微輕敲,兩節電池會稍微分開,就瞬間斷電。

請教一樣有使用TEV無線麥克風+充電電池的版友
可有DIY的解套之道??

無法自然掉落

無法自然掉落

兩種電池直徑略有不同

兩種電池直徑略有不同

品牌

品牌

電池槽

電池槽

网友A:
記得充電電池不會比較胖,
可能會卡電池座.

這個需用 "一字起子 "從電池座的彈簧邊 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需用 "一字起子 "從電池座的彈簧邊 翹出.

sandy姐~
有的 是拿得出來  但是每次敲敲敲  或挖挖挖
覺得不方便  而且電池衣服都有點破皮了
(或是乾脆把電池衣服拔掉  看看會不會小1mm 就比較好裝?不會不曉得會不會危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姐~
有的 是拿得出來  但是每次敲敲敲  或挖挖挖
覺得不方便  而且電池衣服都有點破皮了

這樣不是很好,
會有短路的危險.

网友:
充電電池,長像不一樣,找一個,有凸頭的試試

网友B:
我用卡尺量,充電電池確實胖一點點,多0.1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卡尺量,充電電池確實胖一點點,多0.1mm。

0.10mm,還好吧!!

网友:
我的卡尺不是數字的,可能是胖0.2mm
普通電池是13mm,可充的是13mm在多2條線
不過也還好可能是那個麥克風電池倉做到13mm剛剛好這樣。

更正眼花了~是14mm跟14.2mm才對

网友:
樓主
開蓋處,放最後一顆電池下墊一片條狀布或不黏膠帶(較薄)套住留尾,拉取布或膠帶就易取出電池。
下圖 電池座緊密沉入式(大概怕震動接觸不良失能)也不易取出,原設計有拉帶。

网友C:
我只想到把電池座擴大
就像汽缸加大那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到把電池座擴大
就像汽缸加大那樣

我也是希望這樣解決  因為手邊很多顆充電電池都大概差0.1~0.2mm
(我用游標卡尺量的,一開始說1mm只是憑目測,差很多)
不是說放不進去,而是要壓一下
但這個壓一下 電池就會有點不好拿
兩個電池因為卡住固定位置了,彈簧無法發揮功用,有時候還會接觸不良

我現在是想說拿支筆 弄個砂紙進去摩  但是作業空間太小
不曉得是否有其他好方法 可以讓電池槽稍微稍微大一點點?

网友D:
圖片借用一下,你把那個電池槽拿掉就解決了。

网友:
拿電鑽裝小隻的鑽尾修一下就好了 如果只是寬度的問題的話
進階一點一樣用電鑽 夾五金行賣的雕刻機打磨頭愈小隻愈好
高階的話就弄一隻雕刻機回來吧

网友:
這隻是用兩節電池..
大家都只想到, 如何把看得到的那一顆拿出來..
但依您序述的情形, 應該是塞進去的那一顆比較難敲出來.. 對吧?

如果要磨.. 也要拆開才能提供建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圖片借用一下,你把那個電池槽拿掉就解決了。

找粗點的鐵絲夾住砂紙磨
塑膠材質應該不用太多工吧

网友:
用美工刀將電池座兩側邊沿刮薄一些,電池應該會比較好裝和好取出 !

网友:
另外拉兩條線出來,配一組3號電池座,膠帶綁一綁

网友E:
若是我,我會拿一顆沒電的舊充電池除去膠模,並且把負極焊一條銅線,整顆用噴火槍烤,烤到熱度剛好可以用來稍微軟化電池孔又不使它溶掉,烤熱後的電池用鉗子塞進去再用銅線拉出來,來回幾次應該就有擴孔效果。這是我的個人想法,實際上沒試過,但我認為可以一試,參考看看,祝你成功。(小心別燙到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若是我,我會拿一顆沒電的舊充電池除去膠模,並且把負極焊一條銅線,整顆用噴火槍烤,烤到熱度剛好可以用來 ...

電池加熱會不會有爆裂的危險 ??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電池加熱會不會有爆裂的危險 ??

一定要"沒電"的電池才行,裡面的材質已經沒電荷儲存了所以加熱沒有短路電流爆炸問題,但考慮密閉容器過度加熱可能有膨脹壓力爆漿問題,若能事先能鑽個小洞洩壓我認為應該沒什麼問題。

网友:
小弟可以跳tone問一下嗎:TEV麥克風唱起來好不好聽?
這兩天打算去買組來唱歌...
順便買一些小電容

楼主(2018-04-25):
後來找了一台小型的刻磨機
把電池盒的兩側磨掉一些,這樣充電電池就可以順利進出了
電路板只有一顆螺絲 就可以抽出來了
大概5分鐘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