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 TL-50LD500D 有聲無影無背光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3-22):
奇美 TL-50LD500D 有聲無影無背光 維修實例
2013年製造,算滿新的機型
開機會出現LOGO,畫面顯示數秒後消失,螢幕上隱約看的到畫面
猜測應該是LED燈珠or恆流板部份有故障
拆機無明顯故障零件
但看到不少蟑螂n_165|
恆流板是用軟排連接LED燈條,總共有8組LED
使用測試器量測,正常應有約60V電壓,有一組LED電壓異常

直接拆到底,一樣看到不少蟑螂........
LED燈條在螢幕右側
清理機板和機殼上的蟑螂屍體就花掉不少時間
拆下LED燈條,第一顆LED就是壞的
換上4020 6V的LED
每組7顆LED,每顆6V
燈條測試正常後就上機看看
結果....居然有一組燈條沒有亮n_165|
檢查一下恆流板,發現有兩組LED電源正極的對地阻值異常
對照另外六組正常的電路,阻值應為無限大
兩組電路對地阻值分別為12K及9K歐姆
一路往回查,找到兩顆場效應電晶體遭擊穿 Q11及Q22

正常的零件
被擊穿的Q11
被擊穿的Q22
換上新的電晶體,對地阻值就正常了
6V的LED真的亮,總共才56顆LED:on_151|
內部清潔完畢,組裝回去,漂亮的畫面出現囉~~
熱機測試正常,準備交機啦:on_118|
50吋LED TV 功耗才50W

補充內容 (2018-3-23 12:02 AM):
現在再想想,標題應該是有聲有影無背光才比較適當

网友:
恭禧完修!真有耐心…

网友:
很詳細的維修文..

网友A:
不是說有背光.怎麼還會壞燈條?

网友B:
請問這台拆換過背光,重新組合回去以後,背光燈條的那一側(右側)面板亮度都會變比較亮,我上次換過兩台側投的面板也都會這樣,不知道問題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說有背光.怎麼還會壞燈條?

哈…打錯啦
自己都沒發現,想說po完文趕快下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台拆換過背光,重新組合回去以後,背光燈條的那一側(右側)面板亮度都會變比較亮,我上次換過兩台側投的 ...

其實我也有發現,組裝回去後右側會漏光,可能是工廠組的比較密合吧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