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WIFI 單一鐵捲門手機 APP 控制上、停、下、鎖定

楼主(2018-03-23):
實體圖
WIFI 模組

ANDROID APP

ARDUINO 以下為程式要燒錄到esp8266, SW_USER_AP.ino.rar (1003 Bytes, 下載次數: 42)

#include <ESP8266WiFi.h>//鐵門控制 USER AP端 LO_ON

const char* ssid = "SW_USE";// wifi名稱
const char* password = "12345678";//wifi 登入密碼(要超過8位數才有效)
WiFiServer server(8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delay(10);
  // pinMode(A0, INPUT);
  pinMode(2, OUTPUT);
  digitalWrite(2, 1);
  pinMode(14, OUTPUT);//UP
  digitalWrite(14, 1);
  pinMode(12, OUTPUT);//STOP
  digitalWrite(12, 1);
  pinMode(13, OUTPUT);//DOWN
  digitalWrite(13, 1);
    // prepare GPIO15 LOCK
  //pinMode(15, OUTPUT);
  //digitalWrite(15, 0);

  // Connect to WiFi network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Connecting to ");
//  Serial.println(ssid);
WiFi.softAP(ssid,password);//啟用 APWiFi.softAP(ssid, password);
// IPAddress myIP = WiFi.softAPIP();
//   IPAddress myIP(192.168.2.21);
  WiFi.begin();
    server.begin();
    WiFi.mode(WIFI_AP);// 必須加上才會顯示 WIFI SSID
  }
   int val=0;
      int va2;

void loop() {

  // Check if a client has connected
  WiFiClient client = server.available();// 監聽是否有用戶端傳送請求
  if (!client) {
   return;
  }
//  Serial.println(millis());

  // Wait until the client sends some data
  while(!client.available()){  //*************************
    delay(10);
   if (!client.available())
    break;
  }

  // Read the first line of the request
    client.setTimeout(200);  //  時間內沒有讀取完成則跳離讀取
  String req = client.readStringUntil('\r');
    Serial.print(req);
  if(val==0){
     if (req.indexOf("UPON") != -1)
    val = 1;
     if (req.indexOf("STOP") != -1)
    val = 2;
     if (req.indexOf("DOWN") != -1)
    val = 3;
     if (req.indexOf("LOCK") != -1)
    val = 4;}
else
{return;}
  if(val==1)
   { digitalWrite(14, 0);delay(200);digitalWrite(14, 1);}
  if(val==2)
   { digitalWrite(12, 0);delay(200);digitalWrite(12, 1);}
  if(val==3)
   { digitalWrite(13, 0);delay(200);digitalWrite(13, 1);}
  if(val==4)
   { digitalWrite(12, 0);delay(200);}
    val=0;

   }

以上提供給有興趣的人~~~

楼主:
另外一氧化碳 APP偵測若有需要我在整理出來放上~~~

网友A:
感謝CHLU大大分享,
請問大大的co偵測是用在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CHLU大大分享,
請問大大的co偵測是用在哪方面?

家中廚房、臥室密閉空間等皆可
簡易型實體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中廚房、臥室密閉空間等皆可

謝謝大大說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家中廚房、臥室密閉空間等皆可
簡易型實體圖

不知瓦斯洩漏偵測用途
這適不適用 ?

另外
不知校正方式,如何達到 ?

网友C:
請問一下WIFI不是有頻率段的問題.那不同裝置有一定要同頻率段才會動作嗎
一支手機同時可連好幾個裝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瓦斯洩漏偵測用途
這適不適用 ?

瓦斯一樣可以偵測只是數據上有差
我是沒有校正只是依照規格表換算大約數值當參考用,實際上感測器約用了5年就要更換(會老化數值降低很多也不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WIFI不是有頻率段的問題.那不同裝置有一定要同頻率段才會動作嗎
一支手機同時可連好幾個裝置嗎 ...

以此片 12F 試過開高頻段會有不易連接問題,所以都以原設定 1 頻道為穩定
手機可以連接多個裝置但是 WIFI名稱要不一樣不然會不知道連接上哪一個
若要一起控制多個鐵捲門程式不一樣而且連接上同一個路由器可控制多路鐵捲門

网友D:
有 iOS 的 APP 嗎?有的話我也要來做,控制公寓樓下的公用電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 iOS 的 APP 嗎?有的話我也要來做,控制公寓樓下的公用電鎖。

哈哈 這個我就不會了

网友E:
想不到你也被ESP8266燒到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不到你也被ESP8266燒到了 ...

只是玩玩而已,防止老人痴呆

网友:
這裡看到有成品:
※吉吉兒智慧家庭※ 智慧家庭 WiFi WBD610電捲門控制裝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5525611276

有很多ESP8266模組應用模組,可以比較自己的需求, 去設計軟体(手機側APP有難度).

淘寶 ESP8266模組單價不高,要與其他物品合購,平均寄送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 iOS 的 APP 嗎?有的話我也要來做,控制公寓樓下的公用電鎖。

你是想所有用戶都可以用的,或者只是你家用的而已,若是只有你家要用的話,那把relay的接點接到你家原來開鎖的按鍵開關,目前的就可以用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想所有用戶都可以用的,或者只是你家用的而已,若是只有你家要用的話,那把relay的接點接到你家原來開鎖 ...

不是硬體的問題,是我沒有 Android 系統的手機要怎麼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硬體的問題,是我沒有 Android 系統的手機要怎麼用?

哈哈,想不到用太好的手機也有麻煩的時候 ...

Control LED using ESP8266 Wifi module and iPhone | Wifi | ESP8266 | Arduino UNO | iPhone | Cooked

連結的影片底下有code,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研究一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H80DGRXTKY

网友D:
我的手機哪裡好都是家人用了三四年後不要的手機我才撿來用,電池換一換後又是一尾活龍。

iOS 的 APP 受限於官方的審核機制無法亂搞,所以只要能上架的 APP 其品質與安全性有一定程度的保證。
影片看了一下就是要自己編譯 Xcode,又要如何放進 iOS 手機又是一番挑戰,我搞不懂軟體所以等人來解決。
目前真ㄧ定要用 WiFi 遙控只能去買人家有支援 iOS 的物品來改,例如家用燈光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手機哪裡好都是家人用了三四年後不要的手機我才撿來用,電池換一換後又是一尾活龍。

iOS 的 APP 受限 ...

就是 iOS 的 APP 受限於官方的審核機制無法亂搞,所以我也無法學到幫不上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 iOS 的 APP 受限於官方的審核機制無法亂搞,所以我也無法學到幫不上忙~~~ ...

雖然是這樣沒錯但是瀏覽了一下仿間的網路遙控商品幾乎都能支援 iOS(沒支援也不必賣了),如果能夠借用別人的免費 APP 來遙控也是一種方法,這只是自己實驗好玩的沒有拿出去賣錢所以應該也不構成侵權行為。

現正在找能夠支援手機遠端控制的小商品,首先要先下載其 APP 看好不好用再決定要不要買,我家有兩個電鎖一個是公寓用電鎖另一個是韓國製的密碼與悠遊卡智慧鎖,如果都改成能用手機開鎖不更方便。
有看到有遙控商品要透過外網伺服器來做但這種有安全疑慮且伺服器是別人的停止服務就不能用,所以要找簡單穩定且安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雖然是這樣沒錯但是瀏覽了一下仿間的網路遙控商品幾乎都能支援 iOS(沒支援也不必賣了),如果能夠借用別 ...

沒錯透過外網伺服器的商品我也買過試試,結果不定時會要註冊密碼才可以用,要是忘記密碼會連分享出去的都不能用,所以把它拆下自己設計用得更順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透過外網伺服器的商品我也買過試試,結果不定時會要註冊密碼才可以用,要是忘記密碼會連分享出去的都 ...

看了一堆產品後還是用蘋果的 Homekit 方案比較單純,不需雲端伺服器或閘道器,又有安全加密。
選了這個產品 Koogeek Smart 2-Gang WiFi Light Switch,Amazon 賣最便宜ㄧ組兩路開關的約 US$45 我要買兩組來用,有沒有人要一起買國際運費一同分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