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華SF-400P14HE 啟動無PG(990)

楼主(2018-03-23):
這顆POWER實在太奇怪,用測試器可啟動但無PG,加硬碟就關機了查修方向:
1.用電錶測啟動大電容電壓為250V未達380V
2.更換PFC板ICNCP1653後,啟動瞬間有380V後續降至250V,所以更換此IC無效
3.還在查修中

振華有80銅牌

振華有80銅牌

內部

內部

背面電路

背面電路

PFC小板NCP1653

PFC小板NCP1653

5VSB

5VSB

网友A:
有沒有考慮把輸出端的電容換一換

网友B:
測試器測無PG....
小弟不才....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就是....AC輸入端不是都有個開關...切換115V與250V
會不會是被切換到250V

因為我遇過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測試器測無PG....
小弟不才....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就是....AC輸入端不是都有個開關...切換115V與250V ...

我也沒多高明 只是我曾把電力輸出不足的電供把那些電容換過後就回復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沒多高明 只是我曾把電力輸出不足的電供把那些電容換過後就回復正常 ...

說實在全換電容的修復率,實在太低了!

网友:
pfc小板壞了!

楼主:
換過PFC小板IC NCP1653A電壓也沒有380V,PG還是9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考慮把輸出端的電容換一換

因為覺得不是二次測的問題所造成,還在查一次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換過PFC小板IC NCP1653A電壓也沒有380V,PG還是990

其它零件也要檢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測試器測無PG....
小弟不才....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就是....AC輸入端不是都有個開關...切換115V與250V ...

看起來大電容只有1顆
所以應該沒有倍壓切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試器測無PG....
小弟不才....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就是....AC輸入端不是都有個開關...切換115V與250V ...

有點像是這種現象,不過這顆沒有切換110V/220V,是APF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它零件也要檢查哦!

查了PFC小板零件沒有發現異常,量測NCP1653A第8腳電壓為14V,大電容為280V PFC沒有完全升壓,一次測功率晶體也查過是正常的...這顆有的修了

NCP1653A

NCP1653A

网友D:
有電壓輸出不代表正常
要加負載測試才正常
當滿足這些條件才查PG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電壓輸出不代表正常
要加負載測試才正常
當滿足這些條件才查PG問題

用POWER測試器加掛硬碟PG還是990一直閃,硬碟無轉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POWER測試器加掛硬碟PG還是990一直閃,硬碟無轉動

硬碟負載很小
你最少要加大一電負載
PG是偵測起動+5V電壓.最少這組電壓要5V以上才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碟負載很小
你最少要加大一電負載
PG是偵測起動+5V電壓.最少這組電壓要5V以上才會正常 ...

上機測試開機只有主基板風扇再轉,硬碟,光碟機都無動作,用電表測電壓發現空載時紅線有5.06v,上硬碟後下降至4.5v,看來還是一次測升壓未達380v,導致負載能力下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PFC小板零件沒有發現異常,量測NCP1653A第8腳電壓為14V,大電容為280V PFC沒有完全升壓,一次測功率晶體 ...

4703電阻值依次為多少!

网友:
加測試器可以啟動...,各顯示電壓又是多少?  PG990,檢查各小電容有沒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3電阻值依次為多少!

PFC小板啟動量測電壓值,覺得204V好像太低

PFC啟動量測值

PFC啟動量測值

网友C:
第一顆明顯老化,更換後就好了!

网友E:
SMD,貼片電阻 4703 = 410K  顆明顯老化 !

應該為470K才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顆明顯老化,更換後就好了!

大大太厲害了,用看的就能知道問題,更換470k後電壓有377V,PG出現了
,但是接硬碟不啟動,測試器顯示都正常,量測5V電壓只有4.28V,12V只有11.73
負載能力下降

電壓升壓

電壓升壓

PG出現電壓正常

PG出現電壓正常

接硬碟5V下降

接硬碟5V下降

接硬碟12V下降

接硬碟12V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D,貼片電阻 4703 = 410K  顆明顯老化 !

應該為470K才對吧.

量測果然是電阻老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太厲害了,用看的就能知道問題,更換470k後電壓有377V,PG出現了
,但是接硬碟不啟動,測試器顯示都正常, ...

4703這4顆全換新試試!還有155這二顆也量一下!因為大電壓經過久了阻值會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3這4顆全換新試試!還有155這二顆也量一下!因為大電壓經過久了阻值會變化! ...

請教大大:我量測主變壓器發現一次測輸入異常AC250~600跳動,二次測輸出只有AC5V,AC11V太低了,因該是造成負載能力下降原因

主變壓器異常區

主變壓器異常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我量測主變壓器發現一次測輸入異常AC250~600跳動,二次測輸出只有AC5V,AC11V太低了,因該是造成負 ...

二個晶體匣有沒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個晶體匣有沒有異常!

經量測這兩顆晶體是正常,查修方向比較懷疑是控制一次測及二次測的小板

補充內容 (2018-4-7 09:04 AM):
請問各位大大:這顆IC SF29601哪裡買的到?

量測部分

量測部分

懷疑LM324異常

懷疑LM324異常

SF29601振華IC

SF29601振華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