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rantz 2238B 收音擴大機 AM/FM 無收訊

楼主(2018-03-23):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日前 一台 馬蘭士 2238B 收音擴大機 AM/FM 忽然收訊全無, 訊號指針全不會動, 先前使用可收訊只有偏頻及訊號弱問題, 某日開機就變成這樣; 如果要檢測故障應該從哪部分開始? 小弟基本會使用3用電表,使用烙鐵,若是收音機電路查修太複雜需要功力,可否幫忙介紹維修的店家,希望在台中西屯附近,感謝各位熱心回訊!

网友:
這個 FM 很好, 有人說是經典設計, 看看電路圖, 先確認電源供應好壞 http://akdatabase.org/AKview/alb ... ervice%20Manual.pdf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l/900161/Marantz-2238b.html

楼主:
謝謝 xiaolaba大 提供的電路圖, 按圖索驥來量電壓試試, 感謝!

网友A:
8.1 BLOCK DIAGRAM
SELECTOR SWITCH
選擇開關切換 收音機AM/FM電路 部分, 接點接觸不良確認,清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 BLOCK DIAGRAM
SELECTOR SWITCH
選擇開關切換 收音機AM/FM電路 部分, 接點接觸不良確認,清洗 。 ...

8.5 SCHEMATIC DIAGRAM - EUROPE
檢查 訊號指針表 --> 選擇切換開關 --> Q151(HA1197) IC 15腳 R156(SVR) 。不良

楼主:
感謝lkkseemi大熱情回訊, 小弟量了P200 TUNER - J207,J209,J215 皆有14V以上電壓, 也量了Q302,Q202,Q151 各腳電壓數據如下, 看起來似乎都有電壓輸出, 不知還有其他地方沒注意到? 請各位前輩指導,感謝!

Q302(HA1196 FM STEREO DEMODULATOR) *括號內是手冊標示電壓V
1*12.46(12.9)  2*3.03(3)  3*7.67(8.1)  4*9.98(10.2)  5*9.99(10.2)  6*5.80(5.9)  7*5.90(6)  8*0(0)
9*9.72(9.9)  10*0.06(0.08)  11*2.32(2.3)  12*0.68(0.6)  13*2.20(2.2)  14*2.37(2.4)  15*2.37(2.4)  16*3.15(2.3)

Q202(HA1137W FM IF SYSTEM)
1*1.29(2)  2*0.15(2)  3*1.30(2)  4*0(0)  5*0.6(0)  6*5.62(5.6)  7*5.77(5.2)  8*5.59(5.2)
9*5.59(5.6)  10*5.59(5.6)  11*13.37(14.7)  12*5.32(4.1)  13*0(0)  14*0(0)  15*4.93(4.9)  16*0(0)

Q151(HA1197 AM TUNER)
1*5.18(5.1)  2*2.27(2.2)  3*13.16(13.3)  4*10.63(10.7)  5*13.15(13.3)  6*3.74(3.7)  7*1.35(1.3)  8*2.90(2.9)
9*9.56(9.8)  10*0(0)  11*13.20(13.3)  12*1.52(1.6)  13*0.69(0.7)  14*1.37(1.4)  15*0(0)  16*0.97(0.9)

楼主:
看起來Q202 電壓不是很正常?

网友B:
有沒有 ESR 表?或是會不會量電解電容好壞?本機上頭的電解電容用到現在已經這麼多年應該都壞的差不多了。
如果還想多聽幾年建議將全機的電解電容都換掉,先看線路圖統計一下所有的規格,買來後再一顆顆的換掉,一定裡面有許多都是不良的。
中頻 IC 周邊的幾個電解電容不良的確會無法解調而沒有聲音,可以先換那幾顆再說,全機電解都換完後您一定會覺得聲音跟以往完全不同。
花錢送去給別人修不會有那個美國時間將電解全換掉,只會修到有聲音就算完工可以收錢了,即使你強烈要求全換聽到費用也會讓你叫不敢。
電解全換不會花上太多錢(電源濾波那幾個大顆除外),工錢自己賺,不趕時間慢慢搞又能學到經驗何樂而不為。

還有收音機的周邊能調整的零件不要去動到,沒有儀器與經驗是無法調整回來的,切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 ESR 表?或是會不會量電解電容好壞?本機上頭的電解電容用到現在已經這麼多年應該都壞的差不多了。

好的,感謝DUKE83大熱心回覆, 小弟來換一下電容試試, 看到基板上這麼多電容, 感覺很有挑戰性, 哈哈,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謝DUKE83大熱心回覆, 小弟來換一下電容試試, 看到基板上這麼多電容, 感覺很有挑戰性, 哈哈, 謝謝! ...

只有電解電容需要更換其他種類的電容沒事不要亂換,要小心仔細點尤其要注意極性不要弄錯了。
以前換過幾台機器看到眼花有幾個極性弄錯機器出問題,後來查了好久才找到裝錯的,急不得。
可以先用簽字筆在板子上畫極性標示會比較清楚,以後要查看電容有無換過一看就知道。
還有烙鐵頭要換成刀頭的一下子就能將兩隻腳的電解拆焊下來速度快很多。

网友C:
故障現象很像是中周線圈掛了.
建議您檢查 L202 Fm中周線圈內部的電容器,依照HA1137技術資料看來,L202線圈內應該有兩個100P的電容器在裡面.當買不到一樣的線圈來維修時,會直接將線圈內的電容器挖除,再將線圈裝回電路板後,焊上新的電容器在電路板上即可,調整時拿無感調整棒調到最大聲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現象很像是中周線圈掛了.
建議您檢查 L202 Fm中周線圈內部的電容器,依照HA1137技術資料看來,L202線圈內 ...

感謝Louis大熱心指導, 小弟剛找完P200版上的電容準備購料換看看, 我也有爬文看過中周故障更換內電容的文章,只是小弟沒把握能拆解中周,不知有沒有圖解或步驟可參考?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Louis大熱心指導, 小弟剛找完P200版上的電容準備購料換看看, 我也有爬文看過中周故障更換內電容的文 ...

建議中周先不要動它
先把電容換好 在看情形如何
在做後續動作

#8 duke83 大 已有提到 能調整的 都先不要動它 不然會很麻煩
要換中周電容 換完會需要調整中周協振 所以不要一直製造問題 還是一樣一樣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Louis大熱心指導, 小弟剛找完P200版上的電容準備購料換看看, 我也有爬文看過中周故障更換內電容的文 ...

中周變壓器  底座下面中間銀白色 長管狀物就是 LC諧振電容...也就是爬文看過中周故障更換內電容

网友:
FM 與 AM 各自有自己的中週(IFT)不會互相影響,也就是說 FM 的中周異常不會讓 AM 也沒有聲音。
中周除了影響感度還影響到失真與音質,正確的調整是需要射頻信號產生器與失真表,一般維修的店也不會有這種儀器所以不要亂碰的好。
高級一點的調諧器為了降低失真還會用兩顆中周並聯使用,這種的更難調整,想要用看的或聽的方式來調整是不可能的。
甚至只要拆下來看看什麼都沒做就焊回去這樣子就會跑掉,調整時沒有正確大小形狀的調整棒也很容易讓鐵粉心破掉此物就報銷了,又很難找到一樣規格的來換。
沒有把握的零件不要亂拆,否則只會越修越壞連神仙也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中周先不要動它
先把電容換好 在看情形如何
在做後續動作

了解, 感謝sa2086大熱心提醒, 小弟也是先準備更換電容試試,謝謝!

楼主:
好的, 感謝duke83大再次提醒, 小弟已準備購料換電容了, 非常感謝各位前輩熱心指導, 後續情況再上來報告,

网友E:
建議 : 樓主先檢測 P400 主擴大板 是否有聱音? .如正常才再檢測 P200 TUNER..

网友:
duke83版大說的沒錯,能調整的零件都先不要動,那些電解電容器先換了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 : 樓主先檢測 P400 主擴大板 是否有聱音? .如正常才再檢測 P200 TUNER..

感謝ysniwo大提醒, 小弟試過AUX輸入擴大機有聲音正常!

楼主:
小弟太榮幸了,感謝各位資深前輩熱心指導! 小弟想買日製電容更換,有沒有好店家可介紹? 小弟在台中市,再次感謝!

网友F:
先把AM中周(黃色)旁邊有顆紅色小長方形中間腳吸錫空接(如果有),試試看,因該是455。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把AM中周(黃色)旁邊有顆紅色小長方形中間腳吸錫空接(如果有),試試看,因該是455。 ...

感謝jame大指導, 小弟試試, 能請教那顆小紅色是甚麼零件?455的意思是? 感謝不吝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jame大指導, 小弟試試, 能請教那顆小紅色是甚麼零件?455的意思是? 感謝不吝指教! ...

打錯了 是450khz,陶質濾波器,作用AM FM 單音/立體聲濾波,早期零件很容易故障,所以當出現AM/FM完全竟因無聲時,只要把中間腳空接就可以,當然以可以換新的,PCB板中周都不要去調整,還有空氣可變電容器上方微調可變電容也不要動,除非您有這方面經驗,希望能幫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錯了 是450khz,陶質濾波器,作用AM FM 單音/立體聲濾波,早期零件很容易故障,所以當出現AM/FM完全竟 ...

感謝 jame大不吝指教,如果這顆陶瓷濾波器要換新,有地方購買嗎? 這2天才將所需電容採購齊, 準備春假動工, 感謝各位熱心前輩, 結果小弟再上來報告, 再次感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 jame大不吝指教,如果這顆陶瓷濾波器要換新,有地方購買嗎? 這2天才將所需電容採購齊, 準備春假動工,  ...

一般手提收錄音機都有,黃色的,我沒買過,都是拆機用,這種類比式收音機電路就算電容漏電也不會無聲,只會收不到電台,或是收訊變差,或是偏台,早期對我們來說都是遇到陶質電容變質居多,很少在換電解電容,除非明顯漏液才換,就算陶質電容變質(不是短路)還是會有雜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手提收錄音機都有,黃色的,我沒買過,都是拆機用,這種類比式收音機電路就算電容漏電也不會無聲,只 ...

好的, 感謝jame大寶貴經驗指教, 有學到很多, 謝謝!

楼主:
利用今天假日把TUNER板上電解電容換一遍, jame大指導的F151陶瓷濾波器, 中間腳也斷開, 一樣收不到任何電台! 小弟先前有用康泰K-60,清潔過那塊聯式可變電容片,不知是不是這樣引起的故障?! 感謝各位先進前輩,熱心分享指導, 小弟已盡力回報, 接下可能要來找專業的幫忙處理看看,感謝痞酷,感謝版大,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利用今天假日把TUNER板上電解電容換一遍, jame大指導的F151陶瓷濾波器, 中間腳也斷開, 一樣收不到任何電台! ...

選擇開關切換 收音機AM 電路 部分... 將音量調小J210(AM-OUT) 點 ,用金屬棒碰觸看是否有恩恩敲信號聲 。
依電路圖 8.4  繼續尋跡敲信號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利用今天假日把TUNER板上電解電容換一遍, jame大指導的F151陶瓷濾波器, 中間腳也斷開, 一樣收不到任何電台! ...

接點清潔劑只能噴電子接點不能噴調諧高頻信號的空氣電容會影響電容數值,既然已經噴過了就用小棉花棒將底部的藥劑清潔乾淨。

今天看了一下線路圖後發現波段旋轉開關部分很複雜,應該仔細檢查是否有哪個接點接觸不良了,接點清潔劑就是要用在這裡可以先噴一噴再說。

先來從 AM 接收電路查起畢竟這邊是線路最簡單且 AM 信號比較強會比較好收到。
開機後波段開關轉到 AM,檢查 AM 鐵粉芯天線是否有連接正確,將頻率先調到離你的處所較近的 AM 電台(可以用別台收音機來確認哪個頻率信號強),電表轉 DCV 接到 J208 (AM 信號強度)與 J230, J231(地),微調頻率直到電表的電壓數值最大,此時應該就能在 J210(AM 音頻輸出)上聽到該電台的聲音了。

這個方式是不經過波段開關來看信號強度與聽到聲音,幫忙排除波段開關的接觸不良顧慮,至於要怎麼聽到聲音可以自己發揮創造力例如用電錶量、用本擴大機內部跳線或用外部的耳機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擇開關切換 收音機AM 電路 部分... 將音量調小J210(AM-OUT) 點 ,用金屬棒碰觸看是否有恩恩敲信號聲 。 ...

感謝lkkseemi大指導, 小弟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點清潔劑只能噴電子接點不能噴調諧高頻信號的空氣電容會影響電容數值,既然已經噴過了就用小棉花棒將底 ...

感謝版主再次指導, 我是清潔空氣電容2-3天後才收不到訊號, 才忽然想到是不是這緣故, 過2天放假再來試試,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再次指導, 我是清潔空氣電容2-3天後才收不到訊號, 才忽然想到是不是這緣故, 過2天放假再來試試, ...

聽你這樣講八成就是空氣電容的問題,你如果有早點說我就不會先叫你先換電解電容了。

空氣電容故名思義其介質就是空氣,空氣的壓力與濕度都會影響到電容量的大小,如果中間還有液體那更慘影響更大,只能盡量將復活劑的液體弄乾再用吹風機吹一吹,這讓我想到以前家裡的第一台 RCA 真空管電視機,如果收訊不好時就要拿吹風機去吹調諧器,在宜蘭潮濕的季節裡只有這個辦法才能對付這種古老的機械式空氣電容調諧器。

网友:
唉啊!空氣電容是不能噴清潔劑,不早說,除非您會吸錫拆除,還要會拉線,把空氣可變電容拔起,不可把鋁片碰歪,放到去漬油泡一下,去除油漬,自然晾乾,不建議用吹風機,除非用冷風吹,熱風吹太熱會把上方微調電容旋轉部分到融化就完了,鋁導熱很快,我懷疑您對空氣可變電容上方幾顆微調電容有"特別加強"去噴清潔劑,因為它看起來就好像很容易壞的樣子,而且會有想拿起子去"轉"一下,或是已經轉了

楼主:
空氣可變電容上方幾顆微調電容有噴清潔劑, 因為看起來髒污, 但是我沒轉動; 當初是用牙刷清潔電容轉軸銅綠,也就順手刷了鋁片及上方微調電容,若我用去漬油再刷一遍有可能會復原嗎? 感謝2位前輩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氣可變電容上方幾顆微調電容有噴清潔劑, 因為看起來髒污, 但是我沒轉動; 當初是用牙刷清潔電容轉軸銅綠, ...

最麻煩的就是那幾顆微調電容,裡面的間隙很密不能有液體,不清潔沒事去清潔多半都會跑掉。
不建議用去漬油改用丙酮來清潔因為其清潔滲透率與揮發性很高,但要先滴一滴丙酮去測試塑膠部分會不會融化再來清潔,如塑膠部分會融化的話則改用無水酒精。

只能儘量救,很有可能會跑掉而需重新調整,這裡的調整需要射頻訊號產生器與示波器,去找會修理無線電話的人就會有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麻煩的就是那幾顆微調電容,裡面的間隙很密不能有液體,不清潔沒事去清潔多半都會跑掉。
不建議用去漬 ...

好, 我再小心來試試, 另外請教各位前輩, 有認識修理收音機的師傅可介紹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我再小心來試試, 另外請教各位前輩, 有認識修理收音機的師傅可介紹嗎? 謝謝! ...

中部我沒有認識的,就問大家有沒有可以推薦的朋友。
可以先問一下 Wooden 大師。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最麻煩的就是那幾顆微調電容,裡面的間隙很密不能有液體,不清潔沒事去清潔多半都會跑掉。
不建議用去漬 ...

請問Duke83大大:如果要清潔電路板上的漏電容或助焊劑,除了酒精之外,也可以使用丙酮嗎?
小弟烙鐵技術不好,常常要用酒精洗自己焊著玩的玩具,板子還沒清潔完就快醉倒了

材料行賣的"洗板水"就是符上述需求的清潔劑嗎?

感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請問Duke83大大:如果要清潔電路板上的漏電容或助焊劑,除了酒精之外,也可以使用丙酮嗎?
小弟烙鐵技術 ...

我都用丙酮來洗電路板比酒精乾淨,酒精會有白色痕跡還殘留水氣除非用無水酒精才沒水氣但貴又難買,不用特別去買洗板水,各種大小不同的棉花棒多準備一些就很好用了。
還能拿丙酮來黏合壓克力與 ABS 塑膠,例如電源適配器外殼夾開修理好後還能用丙酮黏回去這時要配合玻璃針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丙酮來洗電路板比酒精乾淨,酒精會有白色痕跡還殘留水氣除非用無水酒精才沒水氣但貴又難買,不用特 ...

謝謝duke125大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