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媽650w 有電壓不開機

楼主(2018-03-23):
酷媽650w  rs-650-acaa-e3

一開始過電無反應,後來換個一個tny278pn就過電了

電壓也顯示正常的樣子?但電腦無法啟動開機,

量了一下貌似上面二極體也壞了

請問這款型號是什麼呢?因為查不太到

上面寫ph  47?6A

或是有那個可以替代?謝謝

网友:
如果沒說記錯應該是稽納二極體
那個很普通很好買的

楼主:
請問這查的到幾v的嗎?因為我隨便換一個也寫6a的上去,變成整個不過電@@
拔掉那稽納二極體又正常了好家在...

楼主:
會不會是in4747a 通用這棵?20v這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不會是in4747a 通用這棵?20v這個

有出現二極體就表示他有方向性
別莊反了
還有可以拿屍體去問店家
規格我不懂

楼主:
嗯~有空我在拿屍體去店家問問~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