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最簡易收集Agilent 34401A測試數據的方法

楼主(2018-03-24):
參考過《38度發燒友》網站後,我覺得以下方法是最簡易由RS232介面收集34401A的測試數據,詳細的軟件/硬件設置方法請看以下網址: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99

網頁提供的軟件是不需要安裝的,是即開即用,但要注意這軟件只有讀取34401A數據功能而沒有控制34401A的功能。

在此亦簡略介紹一些基本設備及基本設定。

首先電腦一定要有RS232連接埠,但現今電腦99.99%都無RS232介面,所以要去淘宝或腦場買一條《USB轉RS232》的適配線。

要自製 RS232傳輸線,買兩個RS232頭(母頭)、兩個RS232殼及一條多芯電線再按下圖做一條RS232線。

將新買的《USB轉RS232》適配線插去電腦,檢查電腦的連接埠(COM和LPT) 的通訊連接埠一定要是COM1,其他的例如COM2或COM3或其他位都會通訊失敗!

COM埠要設置為9600;8;無;1;無

34401A亦要設置通訊:RS232;9600;N;8;1,不管如何設置, 請務必與電腦COM埠設置相同,否則一樣會通訊失敗!另外,34401A必須設置GPIB地址為31(即Talk-Only) 模式,詳情可按上面條link入去看看。

準備好所有硬件後連接好34401A及基準源,之後將34401A及基準源預熱一小時,之後啟動軟件去收集測試數據。

AGILENT 34401A文件有提及過預熱一小時。

以下是我的34401A測試數據(測試時間好像有四十多分鐘),軟件是簡體字版本,在我家中電腦(Win10)部份簡體字出現亂碼,多次改變Win10設定仍出亂碼,如有師兄知道如何解決顯示問題請告知,在此先謝謝!

部34401A在收集數據時大部分時間都是顯示10.00030V,只有間中顯示10.00029V或10.00031V的。

网友A:
我還是不懂您一次買了三台要做什麼大工程?USB 轉 232 線是不是一次也買 3 條?

有一種 Null Modem 的接頭不用做線,買來接上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是不懂您一次買了三台要做什麼大工程?USB 轉 232 線是不是一次也買 3 條?

有一種 Null Modem 的接頭 ...

買三台只是玩元而已,真的沒有什麼大工程要進行。

自製RS232接線的零件是庫存,所以還做了另一個版本的RS232接線待有空閒時會去測試其他軟件。

另外,38度原文有提及DB9的4-6腳是要短接, 所以這種Null Modem接頭有機會是不合用。

楼主:
可能遲些會購入GPIB-USB接頭,這時就可實現同時檢測多台儀表了。

网友B:
自己編一個改一下, 比較方便, https://github.com/xiaolaba/Seri ... ob/master/README.md, 不然問軟件的原作者請打開UNICODE的功能再編譯一次就不會亂碼, 舊版VC都有問題, 用VS2010後版本編譯比較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編一個改一下, 比較方便, https://github.com/xiaolaba/Serial-Port-Plotter-clone/blob/master/README ...

謝謝師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買三台只是玩元而已,真的沒有什麼大工程要進行。

自製RS232接線的零件是庫存,所以還做了另一個版本的R ...

原廠官方的 RS-232 連接線編號是 34398A,附件就是 34398A 的文件,內有連接圖與仿間的 Null Modem 接頭內部一樣,文件內也稱為 Null Modem Cable。
我用這個接頭連接電腦沒問題只是我是用終端機程式來收,沒用過對岸這個軟體不敢保證用此軟件沒問題,對岸的軟件很不喜歡用一個原因是亂碼另一個是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官方的 RS-232 連接線編號是 34398A,附件就是 34398A 的文件,內有連接圖與仿間的 Null Modem 接頭 ...

這份資料我都有,亦已按34398A接線方法做了一條RS232連接線,原意是將來測試其他軟件時用。
剛剛亦特意地用上呢條RS232連接線去測試此軟件,結果是測試失敗無法通訊。

軟件原作者早已提及接線規格,若要用此軟件只好按規格去製作連接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份資料我都有,亦已按34398A接線方法做了一條RS232連接線,原意是將來測試其他軟件時用。
剛剛亦特意地 ...

果然是狠角色,用原廠線都還不行!

楼主:
已用Locale Emulator去解決亂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