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奇美 TL-26S4000D 畫面跳動 有時無影像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3-24):
CHIMEI 奇美 TL-26S4000D 畫面跳動 有時無影像

客戶 :
不能開 有時不能看 現在能看的時間越來越少了 要先報價在看要不要修理

回家後聽到這樣的陳述 又看到26吋的 都懶得拆修了
再次去電告知客戶 多少修理費以內直接維修 如果有超過在另行報價 如同意就拆修
因目前液晶電視很便宜 怕說拆開看看又不會好 一定要動手萬一試到好了 在合理報價內又不修 就白做工了
去電後客戶同意多少內直接修理 超過在報價

那就是機看看情形如何了

狀況 :
我試能開機 畫面上方一半有影像會跳動 下方一半都是黑畫面(有無跳動不知)
一看到畫面心已經涼一半了 該不會面板壞了吧 還是拆機看看吧

銘牌 :

拆機照 :

電源板 :

主機板 :

視訊盒 :

不關背光高壓版所以沒拆開

酷友前輩教導有說 先易後難 就從簡單的查起 目視電源板跟主機板電容都無異樣
開機量電源板輸出電壓 都很穩定不會跳動 那就是主機板或面板了 先查主機板到面板(刀板)的排線
拆下排線看到情況後 應該就是排線問題了 排線有氧化情形
有氧化會照成接觸不良一些怪畫面都會出現 就用橡皮擦將排線兩端都擦乾淨後 在抹上烏骨機學姐的保養品(接點油)
先拔插幾次後 插好上電試機 畫面正常了

試機畫面 :

完修

撿到軟柿子

网友A:
SA2086大您好
您有保留這台的韌體嗎?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2086大您好
您有保留這台的韌體嗎?
感謝您

有嚐試用RT809F VGA孔讀取 讀不到
應該要拆下讀取  沒拆下讀取
對不起

也是自己有老花與近視  懶得去找哪一顆(都要拿放大鏡慢慢找)

网友:
電視與監視器的分野應該就是有無調諧器接收TV訊號對吧?

其次是AD板接受其他訊號源的能力...TV會有AV梅花端子、RGB色差等輸入介面

32"沒聽過的牌子8千有找,假如到4千對方可能就會想說買新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