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拍簡易示波器遇到漏焊零件問題

楼主(2018-03-24):
今年在【台灣秋葉原電子企業社 專營店NO.1】購買了一片便攜式示波器 套件, 焊接好後不能用,
於是拿出他們提供的線路圖和数字存储示波器故障排除方法慢慢檢查, 發覺板子上有缺少零件,
於是與客服聯繫,內容如下
A: 不好意思 買了示波器套件 裝好後不能用 (沒有顯示) 經核對線路板後 發現板子上面有漏焊零件,請問該如何處理?
Q: 空白的地方都是不需要焊的
A: 經查線路圖發現板子空白的地方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電壓源,怎麼可能不需焊接呢?
    說明書和線路圖都有標示這些零件,你們給的板子卻漏掉了,希望你們能夠補給我這些零件
Q:这个产品是升级改版过了 资料没有更新,所以会有些出入 如果是需要焊的我们会留孔的  那些空白地方都是封死的说明不需要焊

請問如果遇到此情況是否認了,還是要怎樣處理,維護自己權力?

网友A:
是不是今越電子那套? 是的話直接寫信問原作者, 他人不錯實幹的技術人才, 代理的話一般都有點水分畢竟不是設計者
http://www.wp.jyetech.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今越電子那套? 是的話直接寫信問原作者, 他人不錯實幹的技術人才, 代理的話一般都有點水分畢竟不是設 ...

是的  就是那套

网友:
一年前我買的是DSO138,組裝好後一閃即滅,參考電路圖各測試孔電壓,發現四路運算放大器TL084C和負5V穩壓IC(79L05)/1MH工字電感異常,經反映賣家得到答覆都是親來親去,避重就輕答非所問,只好自己再掏腰包買元件來更換,換好後試機終於有波形跑出來了,但都是精神錯亂的波形,不到3分鐘後變白屏,真的是又好氣又好想哭,將PCB正反面拍照上傳官網求助得到回覆,我買到的是仿冒盜版,仿單機片無法支援維修 ! 當下就撇斷了PCB......(請樓主先上官網查詢是否也買到了仿品再來決定是否要維修,至於要如何討回權益,我就不再去想這問題了,但決定寧願買貴再也不掏)

楼主:
我是在露天【台灣秋葉原電子企業社 專營店NO.1】網站購買的

网友:
請賣家提供新的電路圖、
是否有改板、
大大也是專家、
一定可以分變、
當然是自己的權益、
不能放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就是那套

盜版的話他會幫你查,查得出來,是他的會幫你處理好。坊間一大抄,開發者也要吃飯,不要斷人衣食財路經營這種產品很難。怕組裝出問題就直接跟他買成品,台灣拍賣的也沒說有代理權的話,自求多福。

网友:
Q:这个产品是升级改版过了 资料没有更新,所以会有些出入 如果是需要焊的我们会留孔的  那些空白地方都是封死的说明不需要焊

SMD要留孔??騙小孩喔
話說台灣買為什麼打簡體

楼主:
不好意思,Q和A弄反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这类玩具级别的东西真不值得去购买。本来都是抄来抄去的东西,实用性谈不上,质量上更是没保证。楼大还是想办法搞到资料对比一下,自己添加缺少的元件吧。另外,考虑一下是不是其它地方的元件在品质上出了问题。即使终无解决方案,也别因气伤身,权当买个教训吧。

网友:
ATmega64 的 AREF 可以由軟體控制內部或外部供電。
如果可以用的話就沒有關係,因為新版可能是改由內部供電了。
電錶 TP13 量一下,該腳應有 2.5v 左右的電壓。

C29 有個 0.1uf 的電容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今越電子那套? 是的話直接寫信問原作者, 他人不錯實幹的技術人才, 代理的話一般都有點水分畢竟不是設 ...

寫信問了,得到答覆如下, 相信有人會覺得好笑....
算了 , 如果缺少这些元件不影响示波器的功能和性能的話,就權當買個教訓了!!
有興趣時再來自己添加缺少的元件!!

[您好,
感谢您联系今越电子。您指出的这些元件确实是在生产时没有安装的,在原设计中包含了这些元件是为了将来可能的升级,但后来由于ROM空间不足,不能做升级了。从一开始这些元件就没有用到,所以缺少这些元件不影响示波器的功能和性能。
谢谢    刘泽民]

网友B:
如果軟體是設定為內部供電的話,這些零件則不能也不可加入(除了電容器),否則會有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軟體是設定為內部供電的話,這些零件則不能也不可加入(除了電容器),否則會有反效果…… ...

瞭解!!  謝謝您的提醒!! 可能是軟體設定為內部供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寫信問了,得到答覆如下, 相信有人會覺得好笑....
算了 , 如果缺少这些元件不影响示波器的功能和性能的話 ...

到底你的板除了沒那幾顆,能不能出波形,有出又合訊號源頻率就好了,作者說的是實話,avr 內置bandgap ref,1.1v 或2.56v視乎型號,仿冒的人不一定懂,懂的不會直接仿冒,你有興趣玩自己改顆mega328也可,不過你可能會發覺買他的比較划算,除非要做生意或期望自身青出於藍。不需要不開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你的板除了沒那幾顆,能不能出波形,有出又合訊號源頻率就好了,作者說的是實話,avr 內置bandgap re ...

剛開始是無顯示,才依照賣方給的資料檢查板子,
對照板子零件發現零件有缺才懷疑是因為缺那些零件才會無顯示,
(相信這是一般DIY者都會有的反應)
與客服溝通後他們給了[062 数字存储示波器故障排除方法]資料,
仔細檢查才由資料上看到 [JP1 应该固连]。
目前示波器已經可正常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今越電子那套? 是的話直接寫信問原作者, 他人不錯實幹的技術人才, 代理的話一般都有點水分畢竟不是設 ...

請問X大 認識原作嗎?  能否介紹認識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X大 認識原作嗎?  能否介紹認識一下?

你不是跟他聯絡聯絡了嗎
還是有其他需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跟他聯絡聯絡了嗎
還是有其他需求呢

是的, 因為他這產品有一個測試頻率功能,我給她一個建議:[有一個意見, 就是在測量頻率的功能上,請增加一可設定的頻率上下限警報功能,當測量的信號超過頻率上限及下限,會產生一個警報輸出,  應該可以增加產品賣點,]
沒得到回應, 我是想說如果能合一時就可適合我們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因為他這產品有一個測試頻率功能,我給她一個建議:[有一個意見, 就是在測量頻率的功能上,請增加一可 ...

你買的的這版不清楚, 第一第二版大部分都集中在做DFT或者FFT, 占用較多的FLASH, 要加其它功能有點難度, 市場不大估計就不費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買的的這版不清楚, 第一第二版大部分都集中在做DFT或者FFT, 占用較多的FLASH, 要加其它功能有點難度,  ...

那就必須自己研究了, 可是以我目前功力 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不知道酷壇 前輩是否可指點  一,   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必須自己研究了, 可是以我目前功力 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不知道酷壇 前輩是否可指點  一,   二, ...

https://www.jyetech.com/Support/Firmwares.php

慢慢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