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ssan cefiro A33儀表版燈管

楼主(2018-03-25):
請問一下這跟一般的燈管有什麼不同?
看起來像是一般的燈管 用膜包上一條加熱絲所以他有四條線
若用一般的燈管取代可以嗎?
或是哪邊有賣這種的燈管?

楼主:
這是燈管的全貌 看不太出加熱絲 上面特寫那張比較看的出來
反正感覺就是一隻燈管跟一條加熱絲放一起
然後用透明的熱縮模封起來
燈管是藍白 加熱絲是紅紅 一端的紅線被我扯斷了

燈管和這個像是溫度保險絲和二極體的東西套在一起
二極體可能是控制亮度的 溫度保險絲沒斷

這是背面的電路板
加熱絲的線路和溫度保險絲串在一起

這是在儀表上的樣貌 燈管擺在兩個黑點上

网友A:
很像12V的液晶燈管。燈管兩側再拍清楚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像12V的液晶燈管。燈管兩側再拍清楚點。

有點像CCFL燈管..
可是.. 會有人拿高壓驅動的CCFL來做儀表板背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點像CCFL燈管..
可是.. 會有人拿高壓驅動的CCFL來做儀表板背光??

哇啊災?改LED比較快,反正只是照明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啊災?改LED比較快,反正只是照明用。

如果是 CCFL, 不難取得..
改LED是最快的.. 但又可能會有 "均光" 的問題..

那個.. 要等樓主自行領悟啦~ 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 CCFL, 不難取得..
改LED是最快的.. 但又可能會有 "均光" 的問題..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061121000012KK07273

裏面提到有變壓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61121000012KK07273

裏面提到有變壓器 ...

似乎真的是CCFL..
如果是燈管.. 很好找呀.. 只要原PO貼一下燈管長度..
如果是驅動電路... 那就乾脆去掉高壓, 改成LED的比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像12V的液晶燈管。燈管兩側再拍清楚點。

看起來應該是ccf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點像CCFL燈管..
可是.. 會有人拿高壓驅動的CCFL來做儀表板背光??

看起來是ccfl沒錯 主板上有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啊災?改LED比較快,反正只是照明用。

改led快是沒錯
但是一來手邊沒現成合用的燈珠
二來若改led之後 原來的調光器還能適用嗎?
或是一樣要一起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htcar.com.tw/products_detail/34.htm

這個有看過 但有點太高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真的是CCFL..
如果是燈管.. 很好找呀.. 只要原PO貼一下燈管長度..
如果是驅動電路... 那就乾脆去掉高 ...

燈管約30cm長 改led之後原有的調光器還能用嗎?
找時間再把主板拆出來拍照研究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燈管約30cm長 改led之後原有的調光器還能用嗎?
找時間再把主板拆出來拍照研究看看 ...

改LED燈就和改螢幕的背光是一樣的! 驅動板有分可調光和不可調光!
站內應該可以找找文章參考!

如果只是換CCFL燈管, 可以找找這種的來代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154178775
但顏色可能不同, 而且你本來是二色, 可能要用二支來代用..

因為是看圖猜故事...
給的建議都是要試過才知道行不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LED燈就和改螢幕的背光是一樣的! 驅動板有分可調光和不可調光!
站內應該可以找找文章參考!

單色的啊 沒有兩色
然後還一個奇怪的問題是
明明叫冷陰極燈管
為什麼會有像加熱絲的東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單色的啊 沒有兩色
然後還一個奇怪的問題是
明明叫冷陰極燈管

"用膜包上一條加熱絲所以他有四條線"
一支CCFL只要頭尾二條線..

這也是牛好奇的地方..
會不會是有一支CCFL(白光), 一支鎢絲燈管(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膜包上一條加熱絲所以他有四條線"
一支CCFL只要頭尾二條線..

最後一張照片看的出像加熱絲的東西 那東西看起來不像會發光的
而且儀表只有單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後一張照片看的出像加熱絲的東西 那東西看起來不像會發光的
而且儀表只有單色 ...

牛這邊有一支26cm的CCFL燈管,
如果您近中和南勢角, 可以自己來拿回去玩玩看!!

一直瞎摸, 也不是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這邊有一支26cm的CCFL燈管,
如果您近中和南勢角, 可以自己來拿回去玩玩看!!

感謝哦 有需要再和您連絡
因為這不是我的車
所以沒辦法隨時插上車測試電路是否正常
所以可能先兜一個最便宜的點燈板
試看看燈管是否正常
再做後續的打算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哦 有需要再和您連絡
因為這不是我的車
所以沒辦法隨時插上車測試電路是否正常

沒錯!
先用二分法檢測看看是 燈管 還是 驅動電路 的問題,
後面才能找對的材料來修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沒錯!
先用二分法檢測看看是 燈管 還是 驅動電路 的問題,
後面才能找對的材料來修理! ...

請教牛大,CCFL燈管(2 pin) 在低溫下(0到-60度),能順利點亮嗎?
小弟外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教牛大,CCFL燈管(2 pin) 在低溫下(0到-60度),能順利點亮嗎?
小弟外行。

噗.. 這個就問倒牛了... 牛也是外行的啦!

但以牛之前用 威力盟 CCFL E27的燈泡來說..
12到30度 一定點得亮! 因為那是冬天到夏天時的客廳室內溫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噗.. 這個就問倒牛了... 牛也是外行的啦!

但以牛之前用 威力盟 CCFL E27的燈泡來說..

還是加熱絲跟這隻燈管的調光有關?怕太熱有溫度保險絲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是加熱絲跟這隻燈管的調光有關?怕太熱有溫度保險絲保護?

牛也看不懂原PO這支燈管..
看著像是 一支CCFL燈管+一支鎢絲燈管, 但又不知道它的作用..
只能等有經驗的痞友上版開釋了...

网友A:
這帖應該發在「汽機車改裝維修技術」區,讓更多高手參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帖應該發在「汽機車改裝維修技術」區,讓更多高手參與!

這樣會不會有重覆發文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會不會有重覆發文的問題?

請版主移一下。或是完修時再發一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