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黃色的是oscillator還是水晶體,名稱是甚麼

楼主(2018-03-25):
找10。73頻率的剛好看到。請教這個三個腳要怎樣使用的呢,一個是必定是gnd 紅點的那個是不是代表v+呢,謝謝。

网友A:
陶瓷濾波器,中間腳接地輸入輸出在兩邊沒方向性,輸出入阻抗常見為 330 歐姆,只允許 10.7MHz 的頻率通過,紅點是代表其中心頻率也有可能是其他顏色,FM 收音機上看到都是紅色的。
用在 FM 收音機中頻解調之前,配合中頻放大器來補償其損失。此濾波器的作用做為鄰近波道與其他雜波的濾波,例如收音機選在 100.1MHz 時 99.9MHz 和 100.3MHz 的訊號就會被此濾波器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濾波器,中間腳接地輸入輸出在兩邊沒方向性,輸出入阻抗常見為 330 歐姆,只允許 10.7MHz 的頻率通過, ...

謝版主教學
難怪試用沒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