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 SAMPO EM-42F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殘念篇~

楼主(2018-03-25):
聲寶 SAMPO EM-42F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殘念篇~

回收場回收機,外觀很不錯無刮傷

無法開機為主機板降壓IC故障通病

更換2顆EUP3484A後主板供電恢復正常

試機畫面出現很多線條,我臉上也出現很多條線  ~殘念啊~

网友:
不知WET老師是哪種線
是這~~還是這~~

网友:
這種情形應該在回收場時 在搬的時候放下太大力了
慶幸的是機板都是小問題
那能當備料 也是划得來

网友:
FT08D出現線條是這型號通病 COG玻璃端 面板是AUO

网友:
這樣是面板GG了嗎?

网友:
這台很正常啊!

T420HW08 V9的CELL(這很好處理.且維修良率很高)
這面板的維修價格大約2000元上下

网友:
殘念!回收場的風險很大!

网友A:
所謂面板問題是不是都是脫膠?買個熱壓工具壓回去可以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謂面板問題是不是都是脫膠?買個熱壓工具壓回去可以嗎?

壓不回去~而且會因加熱而更開膠~!!!

那種熱壓工具~~是指T型鉻鐵吧~那是我們在綁定前~先固定ACF上去用的~

不是拿來做這種事的~!

网友:
沒關係啦..這台也還很好用的啦!
機板賣一賣也能收不少...
或是整機賣給人裝來看8路以上監視器畫面
也很好用,我家的就是用有亮線的42吋看8路..
夠大夠清楚...
恭喜完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壓不回去~而且會因加熱而更開膠~!!!

那種熱壓工具~~是指T型鉻鐵吧~那是我們在綁定前~先固定ACF上去用的 ...

所以一定要重上膠,再壓…才可以囉?那個膠買得到嗎?還是那個膠叫什麼?還是像之前三太子的文章~用逼的!!
記得之前有一個公司有上來說,他是專門修面板的~還有放維修影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一定要重上膠,再壓…才可以囉?那個膠買得到嗎?還是那個膠叫什麼?還是像之前三太子的文章~用逼的 ...

不建議去買,那個膠除了溫度要低以外!
還有時間保存限制~

沒要開業,建議給有在開業的前輩賺就好(例如:小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一定要重上膠,再壓…才可以囉?那個膠買得到嗎?還是那個膠叫什麼?還是像之前三太子的文章~用逼的 ...

要先吹掉COF~再用ACF清除液清乾淨~再用丙酮~再用酒精~~等清乾淨~
還要用顯微放大鏡看有沒有清乾淨~T型只是假固定~真的固定還是需綁定機~
加壓加熱~才會真的合合貼貼~! 用T型一撕就掉了~
而且邊板最簡單~清壓貼都簡單~

難一點的是玻璃端~光清就要清的很仔細~要不重壓也可能會再亮線~

T型加新ACF膠或許邊板勉強可以~用熱點大力壓下~玻璃 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