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無法安裝WIN7

楼主(2018-03-25):
這是回收場買回來的
準備硬碟要裝WIN7開機
結果跑這畫面

按F11選擇USB光碟開機
跑到這兒無法建立磁碟分割
也找不到磁碟分割卡關

网友A:
訊息還不夠分析故障.....

都找到硬碟了

网友B:
這次照片很漂亮了,硬碟要格式化

网友C:
怎麼是用Recovery?用全新安裝試試看。

网友D:
BOOT COMMAND PROMPT, 看到 C:的話, 執行 bcdboot C:\Windows /s S: 試試看, 曾經做過一次

原文解說
h_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revious-versions/windows/it-pro/windows-7/dd744347(v=ws.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是用Recovery?用全新安裝試試看。

最後一張圖
只能按磁碟機選項(進階)(A)
按下後就是圖面上看到的錯誤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次照片很漂亮了,硬碟要格式化

我看不出來照片哪裡漂亮?
硬碟要格式化我不會你教我一下

网友E:
  該硬碟內似乎已有資料了, 最後一幅照片安裝畫面右 下方有個 磁碟機選項 (進階)(A), 按下去或許可以刪除已有的分割區, 即可重新建立分割區安裝作業系統.

  若無法刪除分割區, 可使用其它工具程式排除問題. 或再換一部硬碟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該硬碟內似乎已有資料了, 最後一幅照片安裝畫面右 下方有個 磁碟機選項 (進階)(A), 按下去或許可以刪除已 ...

nessie前輩:

一開始進入這頁時就如畫面所見
只能按---重新整理(R)-----載入驅動程式(L)-----磁碟機選項(進階)(A)
正常應該還會出現(刪除)跟(格式化)的選項他並沒出現
我換4顆良品硬碟測試過都是一樣的錯誤訊息
重新整理(R)-----載入驅動程式(L)也都試過了
重新開機應該有30次了
這主板應該是前一手裝的是WIN10系統

网友:
引用 楼主:
nessie前輩:

一開始進入這頁時就如畫面所見

硬碟會不會是GPT的分割格式,掛在一個可進系統的電腦,用別家的分割軟體(如 DiskGenius...)
重新分割成mbr格式,再重灌看看

网友F:
改為sata

安裝光碟對硬碟格式化及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為sata

安裝光碟對硬碟格式化及分割

只有這三種
           IDE
           RAID
           AHCI
只有RAID沒選過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有這三種
           IDE
           RAID

蔡大,
您要不要先找一支USB碟開機, 在DOS模式下, 跑SPFDISK,
或是開WinPE, 在PE模式下, 跑磁區管理軟體,
看看是不是能抓到磁碟機的磁區?

如果可以, 試著刪掉硬碟原本的磁區後, 再試試Win7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蔡大,
您要不要先找一支USB碟開機, 在DOS模式下, 跑SPFDISK,
或是開WinPE, 在PE模式下, 跑磁區管理軟體,

WINPE正在找~~不知塞到那兒去
至於DOS模式~~好的也來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nessie前輩:

一開始進入這頁時就如畫面所見

  啥! 安裝過 Win10? 這下可就 "吃力" 了.

  BIOS 內會有 ACPI SLIC 資訊寫入 Windows 的版本, 也就是說疑似這片主機板的 BIOS 有鎖定作業系統.

  要不安裝 Win10 驗證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nessie前輩:

一開始進入這頁時就如畫面所見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 ... -boot-configuration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蔡大,
您要不要先找一支USB碟開機, 在DOS模式下, 跑SPFDISK,
或是開WinPE, 在PE模式下, 跑磁區管理軟體,

目前狀況是~~我再找了一顆硬碟
試開機~~結果裡面有VISTA並進入VISTA視窗
我使用USB虛擬光碟在VISTA視窗中安裝WIN7
現在硬碟有兩個分區一個裝WIN7另一個就是VISTA變成雙系統
等等會試著使用這顆硬碟再安裝一次WIN7 進入磁碟分區處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help/2004518/error-message-when-you-start-windows-7-the-window ...

寄阿~~你應該是幫我找到答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PE正在找~~不知塞到那兒去
至於DOS模式~~好的也來試試

http://hsuanthony.pixnet.net/blo ... %e8%b7%af-%e5%8a%a0

网友I:
Windows XP/ 7系統系統修復常用工具『Hiren’s boot CD』(也可以裝到USB 啟動)
雖然已經在2012年就停止更新,但對於legacy 系統來說還是超好用的。
(工具包括DOS跟mini XP)
通常先用其工具把原有硬碟重新分割好後再做全新安裝。

网友B:
第四張圖片
1sd boot  . .  USB     不要有兩個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四張圖片
1sd boot  . .  USB     不要有兩個一樣

1. 這次照片很漂亮了,硬碟要格式化?
>>>>>(磁碟分區後不用特別去按格式化一樣可以安裝)
2. 1sd boot  . .  USB 不要有兩個一樣 ?>>>>>(USB:SMI  USB DI這是進入BIOS自行偵測的名稱不是我設的)

請問你在說甚麼
要不要一次說清楚
總是丟一句聽不懂的話
小弟資質笨拙
真的知道問題點的話
小弟跪求大哥一次說清楚orz

网友:
改為ide 模式試試

网友J:
引用 楼主:
1. 這次照片很漂亮了,硬碟要格式化?>>>>>(磁碟分區後不用特別去按格式化一樣可以安裝)
2. 1sd boot  .  ...

蔡大:
最後一張圖,其實是已經有找到硬碟了。
格式化選項就藏在:磁碟機選項(進階)(A)
進去磁碟機選項後,就會看格式化選項了

話說,硬碟是SSD(2.5吋)?
如果是SSD,IDE、RAID、AHCI<(選這個),再進行windows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J:
蔡大:
最後一張圖,其實是已經有找到硬碟了。
格式化選項就藏在:磁碟機選項(進階)(A)

K老師:SSD必須選AHCI 這我知道
         上面的圖片不是同一個時間拍的
         IDE跟AHCI都跑過了~我換過很多顆硬碟~~開機關機應該超過30次
          每一顆硬碟都找的到
          但按下磁碟機選項 (進階)(A)後就直接跑出錯誤訊息
          (格式化)(刪除)(延伸)都沒出現過 就只有那個(驚嘆號)無法建立新的系統磁碟分割的錯誤訊息

楼主:
tonyufo前輩IDE我也跑過了狀況 在樓上25F

网友K:
引用 楼主:
tonyufo前輩IDE我也跑過了狀況 在樓上25F

http://download.msi.com/archive/ ... 8xx_RAID_764_mb.zip

試過了嗎?

問個笨問題,bios有重刷了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K老師:SSD必須選AHCI 這我知道
         上面的圖片不是同一個時間拍的
         IDE跟AHCI都跑過了~我換 ...

蔡大:
關於此項錯誤:無法建立新的系統磁碟分割
安裝Windows 7前,拔除硬碟外的所有儲存裝置例如:USB設備(內接的也拔除)、隨身碟、SD等....。
可能是與外部裝置衝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download.msi.com/archive/mb/dvr_exe/ATI_SB8xx_RAID_764_mb.zip

試過了嗎?

ㄟ~~這倒是沒注意,等等來看一下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J:
蔡大:
關於此項錯誤:無法建立新的系統磁碟分割
安裝Windows 7前,拔除硬碟外的所有儲存裝置例如:USB設 ...

好的!我試試

网友:
如果還不行,接台SATA光碟機,用光碟片安裝試試。

网友G:
引用 楼主:
K老師:SSD必須選AHCI 這我知道
         上面的圖片不是同一個時間拍的
         IDE跟AHCI都跑過了~我換 ...

大家不要把問題複雜化了...
用最簡的方式來說明 SATA mode 好了..
IDE: 就是只能支持四台 硬碟或是光碟的 模式 (因為早期IDE是 Primary/Secondary 二個通道, 每一個通道可以接 Master/Slave 二個裝置)
AHCI: 就是大於四台裝置的模式
RAID: 就是讓RAID OPROM管理硬碟的模式
這是最簡單的區別方式... 至於AHCI的Hot Plug等等功能, 那是其它的功能..

好, 不管任何模式, 一定要回報給作業系統硬碟的大小,
所以硬碟前面會有個引導區, 把硬碟分割的情形報給OS,
蔡大的問題應該是硬碟前頭的資料亂掉了..

以往, 最快的方式是直接將硬碟做低階格式化 (不用全部做完)
只要將硬碟前的Boot Sector清掉, 就不會有鬼打架的問題了..
當然, 也有遇過是硬碟Boot Sector壞掉, 那是無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蔡大:
最後一張圖,其實是已經有找到硬碟了。
格式化選項就藏在:磁碟機選項(進階)(A)

請問,以它這塊主機板,可以使用SSD硬碟嗎?

网友:
把 3rd Boot Device 關掉,
留 1跟2 ,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以它這塊主機板,可以使用SSD硬碟嗎?

可以,除非跟主機板不相容,一般都是可以用的,速度上也會降下來。

网友L:
還是換條新的SATA線,看看會不會正常,
不知有否拍到錯誤畫面?

网友M:
蔡大,你可以嚐試將整顆硬碟清光(含分割區)。
小弟提供一個DOS下的磁碟工具clrdsk8g(最好是燒在開機光碟使用),清完後,就像新的硬碟一樣。(小心使用,否則資料就18667>>>一別溜溜去)
以下是網路上的評語:
DOS 下的老程式~  Clrdsk8g.exe  ....
這一味   給他烙下企    嘿嘿嘿~   管她病毒躲在硬碟的哪個角落...   下場只有~~~ 葛屁...

15.81 KB, 下載次數: 8

网友N:
樓主
如需硬碟低階化建議用WIN較(新)高版本低階格式化(向下相容),不同WIN版本會有的沒的看不到分割區與記錄。

另用WIN10執行控制台→選單選 系統管理工具→選單選 電腦管理→選單選存放裝置下之磁碟管理,就可低階磁碟勿格式化(也可察看是否有異常)。不同版本概略位置相同
也可用搜尋輸入 電腦管理。

下圖  是用WIN10版本 查看 外接USB (11G/IDE介面/檔案格式RAW ),至於WIN10本機分割得很淒慘,平常看不到。

下圖  選第二顆按右鍵選刪除磁碟,黑條狀完全低階化無任何格式與檔案。
看看否用上

楼主:
感謝大家熱情相助
最近會找時間把它搞好後會上來回報(並拿出來標酷幣)
再次感謝

网友:
  所以…tsai5371 君還沒有成功安裝. 又想起一些可能性, 若前面其他先進提供的對策皆無法排除故障, 可以試試以下:

  1) RAM 取出, 清理 "金手指"& 插槽. 若有多條請僅留一條, 若僅有一條請換 RAM 插槽;
  2) 檢視 硬碟排線 有無變形損毀, 再檢視 硬碟接頭 有無鬆動, 或更換硬碟插槽l
  3) 檢視 CPU 的 散熱片 有無積塵.
  4) 更換電供.

楼主:
終於我們鮮菇姐姐幫我爬文找到解法
Bootrec /fixmbr
Bootrec /fixboot
Bootrec /rebuildBCD

我使用USB虛擬光碟開機進入WIN7安裝程序到以下畫面

執行以上的指令後重新開機安裝成功

再次感謝前輩們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訊息還不夠分析故障.....

都找到硬碟了

感謝前輩小弟已成功解除磁碟錯誤無法安裝WIN7的狀況
在41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是用Recovery?用全新安裝試試看。

感謝前輩小弟已成功解除磁碟錯誤無法安裝WIN7的狀況
在41F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OT COMMAND PROMPT, 看到 C:的話, 執行 bcdboot C:\Windows /s S: 試試看, 曾經做過一次

原文解說

感謝前輩小弟已成功解除磁碟錯誤無法安裝WIN7的狀況
在41F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該硬碟內似乎已有資料了, 最後一幅照片安裝畫面右 下方有個 磁碟機選項 (進階)(A), 按下去或許可以刪除已 ...

感謝前輩小弟已成功解除磁碟錯誤無法安裝WIN7的狀況
在41F

楼主:
感謝寄阿幫忙小弟
成功解除磁碟錯誤無法安裝WIN7的狀況
在41F

楼主:
引用 网友I:
Windows XP/ 7系統系統修復常用工具『Hiren’s boot CD』(也可以裝到USB 啟動)
雖然已經在2012年就停止更 ...

感謝前輩小弟已成功解除磁碟錯誤無法安裝WIN7的狀況
在41F

楼主:
感謝前輩小弟已成功解除磁碟錯誤無法安裝WIN7的狀況
在41F

楼主:
引用 网友J:
蔡大:
關於此項錯誤:無法建立新的系統磁碟分割
安裝Windows 7前,拔除硬碟外的所有儲存裝置例如:USB設 ...

感謝前輩小弟已成功解除磁碟錯誤無法安裝WIN7的狀況
在41F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不要把問題複雜化了...
用最簡的方式來說明 SATA mode 好了..
IDE: 就是只能支持四台 硬碟或是光碟的 ...

感謝前輩小弟已成功解除磁碟錯誤無法安裝WIN7的狀況
在41F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還是換條新的SATA線,看看會不會正常,
不知有否拍到錯誤畫面?

感謝前輩小弟已成功解除磁碟錯誤無法安裝WIN7的狀況
在41F

楼主:
引用 网友M:
蔡大,你可以嚐試將整顆硬碟清光(含分割區)。
小弟提供一個DOS下的磁碟工具clrdsk8g(最好是燒在開機光碟使 ...

感謝前輩小弟已成功解除磁碟錯誤無法安裝WIN7的狀況
在41F

楼主:
引用 网友N:
樓主
如需硬碟低階化建議用WIN較(新)高版本低階格式化(向下相容),不同WIN版本會有的沒的看不到分割區與記 ...

感謝前輩小弟已成功解除磁碟錯誤無法安裝WIN7的狀況
在41F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為sata

安裝光碟對硬碟格式化及分割

感謝前輩小弟已成功解除磁碟錯誤無法安裝WIN7的狀況
在41F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我們鮮菇姐姐幫我爬文找到解法
Bootrec /fixmbr
Bootrec /fixboot

太好了!真是厲害。
老弟 終於可以睡安穩覺了、
不然沒解決、看你心不在焉…

网友:
如果, 只是如果,如果可能, 標題一改,配合實戰的目標和戰果,鮮明的標題更容易留傳後世發揚光大...

网友A:
所以是硬碟的問題不是主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硬碟的問題不是主機板?!

a471 大
硬碟內有的沒的紀錄檔(看不到的分割區,會記錄主機板內資訊),目前看到W10是最多的。
新的軟體系統可以覆蓋舊的,舊得無法覆蓋新的。
就算同版本,用原始軟體也跟不上不斷升級原始軟體。
除非找到對應方式,以原來使用是最好(檔案程式保留),再不濟就是洗掉低階化(重灌,大多中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小弟已成功解除磁碟錯誤無法安裝WIN7的狀況
在41F

  哈…! 原來是硬碟啟動區的問題, 大夥兒將所有的可能全列出來了.

  雞婆解釋一下 tsai5371 君使用 bootrec 指令三項參數的作用:

  /FixMbr 將 Windows Vista (含之後版本) 主開機紀錄 (Master Boot Record, MBR) 寫入系統磁碟分割.

  /FixBoot 使用與 Windows Vista (含之後版本) 相容的開機磁區, 將新的開機磁區寫入系統磁碟分割.

  /RebuildBcd 掃描與 Windows Vista (含之後版本) 相容的所有安裝磁碟, 可讓選取想要加入 開機設定資料庫(Boot Configuration Database, BCD) 存放區的安裝.

  除了上述的參數外, 還有:

  /ScanOs 掃描與 Windows Vista (含之後版本) 相容的所有安裝磁碟, 也會顯示目前不在 BCD 存放區的項目. 若有開機管理程式功能表沒有列出的 Windows Vista (含之後版本) 安裝時使用此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