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243HL 顯示異狀原因?...(左上角拍一拍會有不同變化)

楼主(2018-03-25):
使用時偶爾會發生這個樣態...

銀幕左上角這個位置 拍一拍 又會變很多不同的顯示狀況....(當然也有恢復正常的可能)

顯示狀況2:

顯示狀況3:

顯示狀況4:

請問這種症狀......

可能是哪邊有問題呢?

网友A:
拍一拍會有不同變化
應該是典型的接觸不良
先將排線清潔乾淨 在抹上烏骨機學姐的保養品(接點油)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一拍會有不同變化
應該是典型的接觸不良
先將排線清潔乾淨 在抹上烏骨機學姐的保養品(接點油) 試試 ...

感謝sa大..

最近忙碌~~~

改天拆機檢查一下

网友:
屏線清潔看看

网友:
1. 清潔屏線+1
2. 下面網址的影片, 跟樓主所述的情形很類似, 看看別人是如何處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IJ_aRqG8jU

補充內容 (2018-4-21 12:18 AM):
後記: 看了板歸之後, 我發現我的回覆中有外部超連結, 請問我這樣有違反板規嗎? 請知道的人告知, 謝謝.

楼主:
超級感謝以上幾位大大給予的方向~~

近日因較忙碌, 待稍有空即刻來清潔排線..^^

网友B(2018-05-05):
感覺 會不會 顯示卡 這邊  清一清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 會不會 顯示卡 這邊  清一清 看看

感謝荒神兄~

確定不是顯卡..

因為換過數台電腦囉^^|||

网友:
TAB 脫焊或是TAB中間那顆IC 脫膠了~!! 現在的面板很多都是TAB IC故障而不是玻璃端或是側板那脫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