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OFF 有可能目的端點放嗎?

楼主(2018-03-26):
ps.如果放錯版面,請版主幫忙調一下位置。感恩

先說一下需求,就是朋友家中的鐵捲門想遠端遙控,本來買了 SONOFF RF 的控制器,沒想到不能用(應該是遙控器有加密之類的)

然後再看了一下市售的鐵捲門APP控制器,嗯~~不是我懂的領域很怕把它弄壞~~

然後把腦筋動到遙控器身上,如果能夠由遠端遙控開關(SONOFF基本功能),達到按一下按鈕的動作,那是不是改遙控器的按鈕就好了呢?

目前的想法是利用下方的成品來改裝,它的作用是APP可以按一下開、再按一下關,但目前是濕接的方式

版上有找到一篇類似的文,但看不懂。哈哈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able&tid=37162

這就要請各位大大明示了。因為小弟連濕接點、乾接點都要估狗的人。或者給小弟一個方向。

先謝謝各位了。因為論壇有說要一張圖,下方是SONOFF網路上找來的圖

來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67872#lastpost

這一篇我有看到,不過好難哦

网友A:
是想透過網際網路遠端遙控?
透過控制遙控器的按鍵開關是最快的.
但要考慮會壓到人或是有異物阻擋時的安全性.

网友B:
上面與電源部分斷開,將開關獨立在接上捲門控制開關
使用上要先ON後再按OFF`,因為這只是單純的開或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透過網際網路遠端遙控?
透過控制遙控器的按鍵開關是最快的.
但要考慮會壓到人或是有異物阻擋時的安全 ...

會放一台雲端監視器,所以開跟關遠端都看得到才會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與電源部分斷開,將開關獨立在接上捲門控制開關
使用上要先ON後再按OFF`,因為這只是單純的開或關 ...

請問大大的意思是把紅圈這二條線斷路嗎?

嗯,不知道我有沒有誤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的意思是把紅圈這二條線斷路嗎?

繼電器端上下層PCB都要切割隔離,就是將繼電器接點兩端拿來當捲門開關,並切斷與供電來源的電源不然會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繼電器端上下層PCB都要切割隔離,就是將繼電器接點兩端拿來當捲門開關,並切斷與供電來源的電源不然會危 ...

我研究看看,謝謝大大指點

网友B:
電路這樣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這樣改就是了

哦,這樣我就看懂了。感謝大大。這樣三顆鈕就得三個雲端開關來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這樣我就看懂了。感謝大大。這樣三顆鈕就得三個雲端開關來控制

是的 我之前只拿來當開門用,不用帶遙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之前只拿來當開門用,不用帶遙控器

水哦,不錯不錯。不過我想改在遙控器上面,其實二顆鈕就可以了吧?  上(開)、下(關),可以省一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哦,不錯不錯。不過我想改在遙控器上面,其實二顆鈕就可以了吧?  上(開)、下(關),可以省一顆。哈哈 ...

現在用這個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872&pid=826034

网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y8-lG6Lp-A

VSTARCAM T7838WIP 控制電捲門 VIA IP CAM VIEWER APP Electric rolling door relay control

网友C:
控制接點除了有帶電(濕接點)與不帶電(乾接點)這兩種都算很容易改裝,還有以動作時間來分的 Latch (鎖定)或 Momentary (暫時)這兩種。
Latch 跟 Momentary 之間可以用電子線路來作轉換,會寫程式的人去修改程式是更為簡單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接點除了有帶電(濕接點)與不帶電(乾接點)這兩種都算很容易改裝,還有以動作時間來分的 Latch (鎖 ...

完全聽不懂。哈哈~~  不過我想我要的應該是 暫時 這種就可以達到 (按一下) 的動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與電源部分斷開,將開關獨立在接上捲門控制開關
使用上要先ON後再按OFF`,因為這只是單純的開或關 ...

超感謝大大的幫忙,還給了一張超清楚的圖來教我改

下面是我改的第一顆

現在商店街有免運,不知道學姊會不會想進這顆來賣的說

http://seller.pcstore.com.tw/S186049973/C1134911426.ht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感謝大大的幫忙,還給了一張超清楚的圖來教我改

下面是我改的第一顆

告訴你它會不定時跟你要密碼的(物連網),所以請記住密碼否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訴你它會不定時跟你要密碼的(物連網),所以請記住密碼否則~~~

嗯,這類型的密碼我都設差不多的。倒是我同學可能就要提醒她一下了。感謝您的提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超感謝大大的幫忙,還給了一張超清楚的圖來教我改

下面是我改的第一顆

最後改成這樣,有點醜,讓大家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