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WiFi天線,可以上漆嗎?

楼主(2018-03-26):
自製了一支Wifi天線,考慮將它上漆防銹,這樣會影響接收WiFi嗎?

网友:
不影響電磁波的就可以(含金屬)

可以反過來想,電磁波如果那麼容易就用漆隔離,那些金屬網,抗emi之類的不就不用研究了

不上漆用油也可以,會有被擦掉的風險,還有會黏落塵
泡漆包線的水好像也不錯
想的太搞剛,透明漆就好了

最後,當然是看手邊有什麼就先用什麼

网友:
金屬鎖接的部份,上含金屬的漆應該也沒差...
但電線接點部份不能上含金屬的漆,才不會造成短路。

比較便宜常見的是....水性防水漆,乾了以後就可以了!

网友A:
接收效果如何?用zyxel無線分享路由器,常接收不良,也想做一個。

网友:
WiFi 上漆沒問題,打算整個用塑膠桶套起來也沒問題。
這個看起來像指向性天線?

网友B:
天線不是要有兩個接點?能請教一下後面的接點要如何接嗎,還有螺絲上的銅片外徑各是多少,銅片間的距離又是多少,不會算波長,能指點一下嗎?感激不盡。

网友:
請問樓主這 用來效果如何?

网友:
這個架構看起來有問題,每個圓盤之間應該是絕緣物隔開,你這樣做,相當於輸出直接接GND,可能無法撐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效果如何?用zyxel無線分享路由器,常接收不良,也想做一個。

適合平面,上下樓層效果會遞減,移到窗戶邊可接收較遠距離的WiFi.
我這支是在1樓,透過牆壁的有線電視管線,接到4樓的無線分享路由器的3支天線的其中一支接口.因此2樓的接收較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線不是要有兩個接點?能請教一下後面的接點要如何接嗎,還有螺絲上的銅片外徑各是多少,銅片間的距離又是 ...

https://youtu.be/Nk-nj_BwoBE

銅片外徑是90,68,54,38,37,37,37共7片,外徑是mm.

网友:
  上一層薄薄的油或許也可以達到防鏽的效果.

网友:
應該可以吧,
自製的天線,收訊有比較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youtu.be/Nk-nj_BwoBE

銅片外徑是90,68,54,38,37,37,37共7片,外徑是mm.

感謝指點,來去朋友的回收場找看看有沒有銅片,做一個試用看看。

网友:
銅片要生鏽很難吧,除非住北投....

网友:
你用wifi 分析app來看就知道強度狀況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 ... alyzer&hl=zh_TW

Wifi Analyzer

Wifi Analyzer

网友:
建議噴電路板用的"電氣絕緣噴漆"~~~~~~~~

网友:
根據所學, 不可以含鉛的漆, 你可以考慮用壓克力顏料, 不然厚塑膠帶包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