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715G2892 電源版 燈管數量問題

楼主(2018-03-26):
正常的
上面的PCB版號是 715G2892-2-8

故障的
下面的PCB版號是 715G2892-2-2

但是燈管的部分 原本故障的2條線, 新買的結果買成4條線,這樣可以直接安裝嗎,還是需要改電路才能用??

网友:
不知道,要高手回答

网友:
把不想用的接口串高壓電容騙它有在動作,不然只接2口可能會跳保護點不了燈管。

网友A:
或是,你面板拆了,再補兩根燈管,或改led燈管。只是你之前是什麼問題確去買板子?

网友B:
參考實例

大同TATUNG TM1937W無背光4燈改2燈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518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是,你面板拆了,再補兩根燈管,或改led燈管。只是你之前是什麼問題確去買板子? ...

因為電源沒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實例

大同TATUNG TM1937W無背光4燈改2燈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 ...

感謝大大

网友:
有檢查一次側嗎?保險絲,橋式,mos,pwmic的vcc跟大電容

网友:
因為PCB版上的電源受保護而中止,當然没有電压.

樓上wet 大大意件可行..............

做個假負戴騙過保護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