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光T8電子安定器維修問題請教

楼主(2018-03-26):
在下服務的單位壞了許多的安定器,廠商之前都是直接更換整組安定器,現在則是變更線路,改裝4尺LED燈管。

目前手上有近10顆故障安定器,打算來拆解並學習其維修技巧。

這是安定器的照片:

上網GOOGLE一下,發現跟這張電路圖架構很像

左半邊的EMI與PFC部分

右半邊輸出部分

目前第一個遭遇的問題是250V 3A保險絲燒斷。

輸入側三個安規電容已先更換新品,接著即便換新保險絲也是馬上燒斷,請問應該從哪個元件檢測開始?

网友:
保險絲會燒斷 先檢測  D1,D2,D3,D4,  二極體是否擊穿 !

网友A:
PFC-IC 標示U1是不是爆了,在靠近標示J1處。
另D5旁三隻腳的N-CH晶體MOSFET是否也已經短路故障?

网友:
這一篇可以參考一下,大至上是這個樣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65933-1-1.html

网友:
建議先把3顆小電解電容換新,再查D1到D4橋整有無短路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應,今天檢測,發現D1與D4故障,更換後,在未安裝燈管的情況下,通入110V的電源(此款安定器雖然標示220V,但是接110V也可以運作),保險絲正常。

一喜之下,關閉電源,把燈管接好,通電後又看到保險絲發出閃光。看來明天再繼續挑戰了。

U1沒有燒焦或燒黑的痕跡,明天補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IC 標示U1是不是爆了,在靠近標示J1處。
另D5旁三隻腳的N-CH晶體MOSFET是否也已經短路故障? ...

PFC晶片外觀完好,電路板正反面皆乾淨無變色,所以應該沒有爆

MOSFET特寫

待會解焊下來檢測看看

网友:
Q2 Q3 建議也量一下看有沒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