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 元件 DATASHEET 求解--SLG4K034G 特性資料

楼主(2018-03-27):
請教論壇高手,如何查得此顆 IC 的特性資料,謝謝!

网友A:
我找不到~我們公司的有些客戶的IC,上面的正印在google上也是找不到,我們也是不知道是做什麼功能的,都要問了才知道,要不然就是看pin腳名稱自己猜~有BT_EN,就猜它有bluetooth的功能之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不到~我們公司的有些客戶的IC,上面的正印在google上也是找不到,我們也是不知道是做什麼功能的,都要 ...

謝謝您!

用電表量測只能量測出 pin-1 是供電 +V ,pin-8 是 gnd ,其他一無所知,古神也查不到。

只能先暫時放著不處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