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現在SATA硬碟可以熱拔插嗎?

楼主(2018-03-27):
我是不敢這樣做, 一出槌就笑不出來了,不過滿好奇的, 想請教達人來解答一下:謝謝!

-- 原址: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7&t=3253440

网友:
以我的認知,系統糟應該不行,但是那個網址是用抽取盒,有兩種,一種行,一種不行,畢必價差是很大的

网友:
SATA 本來在定義規格時就說是 native hot plug support~
這個意思是不用花什麼功夫就有熱插拔功能。
不過SATA的排線不適合直接熱插拔,有損壞短路的機會。規格有另外定義 e-sata 接頭可正確使用。
BIOS hot plug support 只要的是把一些系統資源強制保留下來與一些額外的設定打開,讓使用者在熱插拔使用下不會因為配置資源的改變而造成系統需要重啟。

网友:
據我所知近期主機板的BIOS內確實有此功能可選擇開啟或關閉,不過我也不敢試

該段截錄於技嘉ga-a320m-s2h 主機板PDF說明書31頁處

网友A:
.......
SATA硬碟都嘛可以,更不用說早期IDE/SCSI哪說不行,不行原因是其他外在軟、硬體因素與硬碟無關。
下圖  開機中這不是把一顆SATA抽出來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
SATA硬碟都嘛可以,更不用說早期IDE/SCSI哪說不行,不行原因是其他外在軟、硬體因素與 ...

這台 讚 喔

网友:
可以!

牛的Windows XP的SATA Driver改成AHCI, 然後買SATA的內接抽取盒,
使用的方法, 就和USB插拔一樣!

网友:
還在用 intel 775主機板 Windows10 是會出現熱拔插符號,但只有一顆硬碟所以無法熱拔插

网友:
當時我個人測大量HD時...
狀態先要有一個開機用本碟....
"測試碟"當"副碟"
狀況是在WIN7
我會到"裝置管理員">"磁碟機">解除安裝"副碟"
然後手動拔"副碟"電源線跟SATA線
然後直接換下一顆碟,電源線跟SATA線接好後
在"裝置管理員">"磁碟機">按滑鼠右鍵選"掃描硬體變更"
系統就會在認出新的"副碟"
繼續測下一顆硬碟,連續測試一箱又一箱的HD
PS有些早期的intel 775版子會當機
所以我都找後期的775版子
至於G~I系列CPU的版子...這時代...
就沒有HD再讓我測了....

网友:
如同jojoling大大所說的,SATA原始設計是支援熱插拔的,但要你伸手去拉SATA排線卻很麻煩,也容易造成插槽損壞
而使用E-STAT和抽取盒雖然可改善不易插拔的問題,但以往我當業務/客服時遇到的經驗,大多還是建議使用者儘量別去熱插拔硬碟,萬一不幸造成壞軌或重要資料遺失,資料救援費用可是貴到嚇死人的

网友:
現在SATA硬碟是可以熱拔插的
但是要注意拔插時的振動問題 至少要有導槽的震動越小越好

我也有用熱拔插 但有加一個6P開關
先將電源斷開讓碟盤停止後在拔  插好後再開電 以防碟盤震動到損壞

网友B:
感謝告知
硬碟熱拔插程式 (免安裝 有繁體中文)
多一種程式 多一些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告知
硬碟熱拔插程式 (免安裝 有繁體中文)
多一種程式 多一些保障

网友:
BOIS 的 STAT 插槽可以設定要不要支援熱插拔, 一般來說是你有做 Raid 0/5/10 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