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體] ZenFone6 A600CG WiFi訊號變差很多

楼主(2018-03-27):
ZenFone6 最近開始電量都會掉很快,

換完電池後,發現WiFi訊號變差超多,

離WiFi距離不到一公尺,但訊號僅一格。

請問是哪部分需要確認?第一次拆機就遇到這種問題

也許該買鑷子才對。

上半部

上半部

下半部

下半部

网友A:
用其他手機連WIFI訊號都正常滿格嗎?

网友B:
  裝置的 WIFI 設定沒問題吧?

  照一右側、照二上方有一條 WiFI 導線, 兩端的 MHF4 插頭掀起, 量測有無斷路, 若無就確實插回試試.

  要不可能是與充電模組作在一塊的那片機板 WIFI 天線模組 有了問題.

网友:
路由器的wifi沒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其他手機連WIFI訊號都正常滿格嗎?

對阿! 其他手機的WiFi訊號是滿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置的 WIFI 設定沒問題吧?

個人感覺應該是主機板排線的問題,因為排線很黏電池,

拆除的過程中,可能有傷到排線。

至於天線的MHF4應該是沒問題,拆機的過程中都沒碰到。

网友:
ZenFone6 A600CG的天線在上一層的黑色裏面,你好像沒裝.
01上有討論到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88&t=3937994

网友C:
機板上紅圈處拿工具稍微拉高一點,讓他確實接觸到背蓋的天線接點
背蓋上的天線接觸點也許有氧化,拿攝子尖頭去摩擦一下
不然你只能把SIM卡座排線換掉試試,這條排線黏很緊
其實很容易撕壞

网友:
你的天線扣很明顯沒扣好,翹起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機板上紅圈處拿工具稍微拉高一點,讓他確實接觸到背蓋的天線接點
背蓋上的天線接觸點也許有氧化,拿攝子尖頭 ...

大大妳的回覆實在太棒了,原來是我的後蓋要與主機板上面的金屬接點碰觸

我以為這樣子測試WiFi訊號就可以了。看來是我第一次拆機,知識不夠。

大大的圖,配上我的圖,紅色框都要碰觸到這些位置。

我晚點找時間試試看,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妳的回覆實在太棒了,原來是我的後蓋要與主機板上面的金屬接點碰觸

我以為這樣子測試WiFi訊號就可以 ...

現在的手機平板設計都會利用背蓋的部份區域來當導線or天線使用
所以測試時儘量要將背蓋裝回,這樣你的wifi / GPS / NFC / 按鍵..等功能才不會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的手機平板設計都會利用背蓋的部份區域來當導線or天線使用
所以測試時儘量要將背蓋裝回,這樣你的wifi ...

感謝大大,背蓋裝回去後,WiFi訊號變回以前的樣子了。

這次學到教訓了,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