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ic 500W ku5800btx 電件懇請大大指導

楼主(2018-03-28):
電源供應器無法開機 , 打開機殼目視 PCB 板發現 - Q1 - 有顆三極管嚴重擊碎.

無法辦視懇請教大大們提供有關資料  ...........感恩 !

如圖 1 型號 :

如圖 2 內部正面 :

如圖 3 故障之元件和所在地方:

如圖 4,5 內部後面

网友:
你看一下電路是不是有連到光耦  !

如果是的話 , 應該是一顆 NPN 的 同等級的都可以用 !

請參考其他的電路圖 !

网友A:
用NPN 2222A就可以了

网友:
Q1 炸成這樣了  能量來自何處?
Q2 MOSFET 還能活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NPN 2222A就可以了

請查ZD1及Q2MOSET開關晶體應該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查ZD1及Q2MOSET開關晶體應該掛了

回覆 eway0104 大大 .......

經查驗結果,Q2MOSET的塲效應管 Ok!

如圖 :

ZD1的穏庒二極管報銷了!

如圖 :

請問穏庒二極管打 (18C) 是多少規格呢???????

感恩,謝謝 !!!

如圖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 eway0104 大大 .......

經查驗結果,Q2MOSET的塲效應管 Ok!

ZD是18V的

楼主:
是否為 : 1N4746A,18V 1W 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為 : 1N4746A,18V 1W 的 ????

可以用都是18v的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