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T830L數位三用電表.無法歸位

楼主(2018-03-28):
無法歸位.發現等待30秒就歸位000

無法歸位

無法歸位

精密電阻有量但正常質

精密電阻有量但正常質

网友:
保險絲右上側電阻燒黑了?

楼主:
有量測正常900歐姆.其它也正常..惠不惠是l358的ic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量測正常900歐姆.其它也正常..惠不惠是l358的ic

請問色環是多少,順序是那些色碼呢?

网友:
先把燒黑的電阻換新看看吧 !

楼主:
白黑黑黑=900歐姆

网友:
要有同機型,要不然也不知道那電阻是多少

网友:
檢測電阻時把一脚解焊下來,會比較準  .............

楼主:
電阻換了依舊

网友:
無法歸位,但等了30秒後可歸零,所以各檔測量功能是正常的?

楼主:
是''但反應變慢!  也有用去質油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但反應變慢!  也有用去質油擦

檢查ADC(主芯片))輸入端的積分電容變大(或漏電)或積分電阻值變大,造成積分時間變長.

楼主:
你好請問  輸入端的積分!  那支腳?QQ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請問  輸入端的積分!  那支腳?QQ

依ciko.ciko老師引言建議 "積分"

ICL7106 之.

V+(Pin 1)、V-(Pin 26)分別接 9V 電源的正、負極。

COM(Pin 32)為類比信號的公共端,簡稱模擬地,使用時應與IN-(Pin 30)、VREF-(Pin 35)端短接。

TEST(Pin 37)是測試端,該端經內部500Ω電阻接數位電路的公共端(GND),因二者呈等電位,故亦稱做數字地。
該端有兩個功能:
① 作測試指示,將它接V+(Pin 1)時 LCD 顯示全部筆段 1888、可檢查顯示器有無筆段殘缺現象;
② 作為數字地供外部驅動器使用,來構成小數點及標誌符的顯示電路。

a1~g1、a2~g2、a3~g3、bc4 分別為個位、十位、百位、千位的筆段驅動端,接至 LCD 的相應筆段電極。

千位b、c段在 LCD 內部連通。

當計數值N>1999 時顯示器溢出,僅千位元顯示 “1”,其餘位元消隱,以此表示儀錶超量程(超載溢出)。

POL(Pin 20)為負極性指示的驅動端。

BP(Pin 21)為 LCD 背面公共電極的驅動端,簡稱“背電極”。

OSC1(Pin 40)、OSC2(Pin 39)和 OSC3(Pin 38)為時鐘振盪器引出端,外接阻容元件可構成兩級反相式阻容振盪器。

Vref+(Pin 36)、Vref-(Pin 35)分別為基準電壓的正、負端,
利用片內 V+ -COM 之間的+2.8V 基準電壓源進行分壓後,可提供所需 VREF 值,亦可選外基準。

Cref+(Pin 34)、Cref-(Pin 33)是外接基準電容端。

IN+(Pin 31)、IN-(Pin 30)為類比電壓的正、負輸入端。

CAZ(Pin 29)端接自動調零電容。

BUF(Pin 28)是緩衝放大器輸出端,接積分電阻 RINT。

INT(Pin 27)為積分器輸出端,按積分電容 CINT。

需要說明,ICL7106 的數字地(GND)並未引出,但可將測試端(TEST)視為數字地,該端電位近似等於電源電壓的一半。

樓主電錶目前是 ICL7106 COB(Chip On Board)封裝
接腳位置比對一下,可找出相關元件之聯結

以上節錄自 : BugWorkShop - 甲蟲工作室 之文章內容
                    DT830 的 ICL7106 數字萬用表原理

ICL7106 基本電路圖
ICL7106 多量程電壓表電路圖
ICL7106 多量程電阻表電路圖
ICL7106 LCD 引腳圖
DT830 ICL7106 完整電路圖
ICL7106
ICL7106

网友:
小聲問一下,測試棒都沒接也沒短路,怎會歸位? 理論上這個狀態是不同量程在跳才對

网友:
弱弱的問一下,電表有問題不是都先換電池再說嗎?

网友:
PCB 受潮漏電也會,以前買一台HILA貴貴的,就這樣壞了,看PCB就是沒有上絕緣漆,送修也是無解,邊緣吸潮,從此對那牌從前有個公公, 或許您拿PCB單獨烘乾會有效, 前提是你沒有誤用燒過這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