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有時卡卡

楼主(2018-03-28):
大家好!這幾天總感覺痞酷卡卡,要滾輪上下移動總是不動,PING了封包也都正常,不知大大們有沒有這樣情形,如果沒有可能是我電腦卡卡,上來詢問大家看看謝謝。

网友:
我這還好!

网友:
我也是也…會載入很久…

网友:
有時會卡卡,但不是常常這樣。

网友:
還OK~沒有Dave大說的卡卡現象~

网友:
有時會卡,不是常這樣

网友:
在公司或家裡都有遇到卡卡的情形
應該是人多伺服器流量大,會比較慢一點。
看來是該升級了。

网友:
這幾天有遇到卡卡..

网友:
確實卡卡網頁跳轉會轉圈圈
本來我以為點廣告網頁開太多的關係
原來不只我一個

网友:
強哥只有你不會可惡
原來就是你搶走論壇網路資源
趕快招供你施了什麼魔法

网友:
所以各位前輩
要多多認養公.....狗
讓公狗收益能超過論壇開銷後
還能多點盈餘 等時間一到 就能換新主機了

大家加油 認養公......狗

网友A:
如果是使用電腦,想請會卡卡的會員提供一下你的電腦等級供我參考,因為我這邊試是不會,如果是網路速度問題這我也無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使用電腦,想請會卡卡的會員提供一下你的電腦等級供我參考,因為我這邊試是不會,如果是網路速度問題 ...

网友A:
這種等級我只能遠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等級我只能遠觀~~~

沒有,那個體驗分數5.9可能是卡在,用馬達式的硬碟
您還可以使出一招,請換上SSD硬碟這樣瀏覽網頁就不會卡了

网友C:
沒錯那5.9就是馬達硬碟的分數
黃兄弟你電腦這麼好沒裝ssd是怎樣
好奇你電腦都裝了啥軟體
又半夜都不睡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沒有,那個體驗分數5.9可能是卡在,用馬達式的硬碟
您還可以使出一招,請換上SSD硬碟這樣瀏覽網頁就不會卡了 ...

硬碟問題 小弟是認為影響不大
新春領紅包 那時論壇人數很多 也沒人反映會卡 那時我也不會
我C槽式分割300G  都保持最少有190-200G空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錯那5.9就是馬達硬碟的分數
黃兄弟你電腦這麼好沒裝ssd是怎樣
好奇你電腦都裝了啥軟體

蔡兄弟
我電腦沒裝啥軟體阿 就是一般常用的而已 (有時會測試軟體)

哪有人半夜不睡覺的 除非特殊工作者
但是家家都有情狀不同時 那情非得已要另當別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碟問題 小弟是認為影響不大
新春領紅包 那時論壇人數很多 也沒人反映會卡 那時我也不會
我C槽式分割300 ...

那當然是說來搞笑的
以你這台記憶體的量,會用到硬碟swap的機率不高
如果是用chrome開多個分頁,也不太會因為記憶體被判定快用完
導致未使用分頁暫存到硬碟的情況.

楼主:
會這樣轉圈圈

楼主:
哇蔡兄電腦跑分這麼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哇蔡兄電腦跑分這麼高

ㄚ就橡皮人叫大家秀電腦配備出來比一比
我是用小畫家後製的拉

网友:
通常左下角處會顯示卡在那裡的訊息

楼主:
WISH大我是滑數滾輪會失效,左下空白,但其他網頁都正常,可能是我電腦問題,我登出痞酷在登入就好了,我在看看是什麼情形才會發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ㄚ就橡皮人叫大家秀電腦配備出來比一比
我是用小畫家後製的拉

如果要說 這是小畫家後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說 這是小畫家後製的 ?????????

黃兄弟,ㄚ就用小畫家縮圖修改大小,不是後製是什麼?我又沒亂說

网友E:
用這吼~~
捐出來,
標酷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這吼~~
捐出來,
標酷幣.

寄ㄚ別開玩笑了
拿出來標酷幣
那不就便宜了那橡皮人
門兒都沒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寄ㄚ別開玩笑了
拿出來標酷幣
那不就便宜了那橡皮人

門沒有沒關係、
老弟 我可以接受只有窗戶就好…
哈哈哈…

网友F:
請問 網址是可以點進去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 網址是可以點進去的嗎

如果不怕
當然能填上網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門沒有沒關係、
老弟 我可以接受只有窗戶就好…
哈哈哈…

sandy319 姐
蔡兄弟的意思是
那不能拿來標酷幣啦
看到我的評分太低
那要直接寄給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andy319 姐
蔡兄弟的意思是
那不能拿來標酷幣啦

那你那台送我好了…
評比都比我用的還好、
我不會嫌棄的…
評比的差異比較大、
好像是在Cpu.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你那台送我好了…
評比都比我用的還好、
我不會嫌棄的…

那也要能換下才行
不然 我沒電腦可用了
這台以前真的是很操 (掛網掛整天 曾經應該半年以上不曾從開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也要能換下才行
不然 我沒電腦可用了
這台以前真的是很操 (掛網掛整天 曾經應該半年以上不曾從開機的) ...

那我們等等老弟那台退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我們等等老弟那台退役吧!

蔡兄弟看到我倆對話
會當作沒看到 (路過 不留痕跡)

我那台目前沒加裝顯卡用內顯 (約2個月前被我姪兒拔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蔡兄弟看到我倆對話
會當作沒看到 (路過 不留痕跡)

不會,
他一定說懶的理你們這兩個瘋子(自言自語)...
等等可能有他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