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訊通話的畫質是不是前鏡頭是關鍵因素

楼主(2018-03-28):
如題,最近我爸要挑平板,想尺寸大點護眼,然後常用到就是視訊通話功能了,那麼除了網路頻寬外,
比較注意的是前鏡頭的像素畫質了對嗎? 後鏡頭畫質反而是次要的

网友A:
對的,
前鏡頭是關鍵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的,
前鏡頭是關鍵因素.

明白了,會再找找C/P值高,前相機又不錯的平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會再找找C/P值高,前相機又不錯的平板

鏡頭畫素好, 是必要! 但不是絕對!
網路如果品質/速度差.. 再好的鏡頭傳到另一頭的畫面也是 "破格到不行..."

网友:
將來正式進入5G時
畫質將不再受限於傳輸頻寬
那時候的應用會大爆發

對岸於5G規格發展上已取得世界領先地位
目前發展應用也比各個國家快速
尤其每年超過70多萬高階留學人才(留美學生),早已紮下深厚科技實力

例如
目前舉辦的 2018 MWC世界行動通訊大會
華為 發表 P20 Pro 高階旗艦智能手機
不僅主晶片自主研發&生產
整個系統,更是發展到了整個嚇鼠人的規格,
是首部智能手機使用 3 主鏡頭攝影系統。
3 主鏡頭中其中有一組 f/1.8 大光圈鏡頭為 4,000 萬像素感應器,
而這個感應器的尺寸達到 1/1.7 吋,為同類高階手機當中最大。
幾乎快要跟單眼像機不相上下了
這種發展速度&規模,值得國人好好省思,(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該旗艦手機特色 :
三鏡頭相機系統
4000萬像素大尺寸感應器
5倍無損變焦
0.3 秒叫出相機功能「Ultra Snapshot」
前置 2400 萬像素自拍鏡頭
AI 防手震系統
960fps@720p超慢動作攝錄
AI
自動偵測被拍攝物
3D
人像攝影光線模式
全新 Leica 色彩引擎與自動裁剪

以上資料引用自 : 華為 Huawei P20 Pro 三鏡頭黑科技詳解: 4000萬像素+5倍無損變焦+ISO 102400

前置 2400
全新 Leica
全新 Leica

网友:
買螢幕大一點的手機就好了吧?

對方若沒有對應的APP,有視訊鏡頭也沒用!
像Line裝了手機就不能裝Android平板....

視訊用的鏡頭只要100萬畫素(1280 x 720 )即可,一台6-7萬元的電競筆電視訊鏡頭也只100萬畫素,
因為手機還要適合拍照,隨便買的手機前鏡頭都100萬畫素以上,對於解析度要求才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