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OFF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8-03-28):
這是我買的第一顆,使用大約20天,發現連不上wifi,因為當時已改裝到天花板燈具了

只好拆下來,發現上電沒反應

題外話,第一顆的賣家有很多的負評,加上他回答客戶的負評語氣都很差,所以買他東西前就仔細評估過(當時忘了比價),因為他評價上千負評幾十,我想說至少不會不出貨,就買了

這次一出問題,我當然是先用平台即時通詢問,沒想到真的完全不理會,一肚子怨氣,想當然爾這保固也只是寫好看的了,因為他除了平台即時通外,沒有任何溝通管道(只能認賠)

本著pigoo人的精神,再加上之後買的開關賣家也願意教我,就拆吧

拆開後橋式整流後方有150v,接下來我就不知道該往哪翻了,這時第二位賣家說了5v不見了,請我找看看有沒有電容虛焊,居然就被他說中了

經由放大鏡可以發現,它真的脫離了,而且很完整,這代表?  根本沒焊上去?  是碰著,這樣出貨的

回焊後,開關就復活了,超級感謝這位賣家大大的。第二位賣家是在pchome商店街,搜尋SONOFF最便宜的那位就是了。

网友A:
"賣家有很多的負評,加上他回答客戶的負評語氣都很差"
以上這兩點,
代表這賣家只賣物品,不保固,
沒有人閒閒沒事,
專門給負評..
我也遇過一次,
總是認為人性本善,
或許已經改善,
但還是發生同樣情形(與之前買家投訴情況相同).
但事實總是擺在眼前..
評價還是要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賣家有很多的負評,加上他回答客戶的負評語氣都很差"
以上這兩點,
代表這賣家只賣物品,不保固,

沒錯,千萬不能以為對方有幾千評價,就很ok。得自已拿捏

网友:
這款我在淘寶也買了兩顆,一顆用來控制招牌燈,一顆加電磁接觸器控制電熱水器.
還蠻好用的.下次有遇到同樣故障就有查找方向了.

楼主:
這是今天拿到的,同樣虛焊,不同賣家,給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B:
ESP8266, 好物, 幾塊人民幣的IoT, 請問台灣賣這台多少錢
改機挺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 好物, 幾塊人民幣的IoT, 請問台灣賣這台多少錢
改機挺容易

主流是260,不包郵。但有賣家賣210,包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流是260,不包郵。但有賣家賣210,包郵。

這個ROM在外面直接一顆FLASH, 拆除讀了就可以大量複製了
不要要求太高
雲端的服務才是真正賺你的錢, 除非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ROM在外面直接一顆FLASH, 拆除讀了就可以大量複製了
不要要求太高

如果能自已做一個雲端就好了。哈哈哈

网友C:
這個有ios的app嗎?名稱是什麼?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有ios的app嗎?名稱是什麼?謝謝

有啊~~  ewelink

网友D:
請問大大我掏了一款4個繼電器開關用來控制鐵捲門,用是能用但是老是掉線,開啟app時有時直接能控制,但大部分時間都是離線的,開著app等有時幾分鐘設備上線後才能使用,對方說是wifi信號差,也買了wifi中繼,確定信號強度是滿格,也是使用ewlink軟體,你的開關有我說的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我掏了一款4個繼電器開關用來控制鐵捲門,用是能用但是老是掉線,開啟app時有時直接能控制,但大 ...

這看起來的確是網路的問題唷,中繼不代表中間的訊號就沒中斷,要看您現場的狀況

昨天我同學也遇到同樣的問題,也是透過中繼,我請他直接連中華電信modem的wifi就沒問題了

他的狀況是中華電信的wifi放二樓,中繼放在一樓的斜對角,而sonoff剛好放在一樓的對角(也就是中華wifi的正下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能自已做一個雲端就好了。哈哈哈

Tony大,

容牛問一下...
所以目前這類的SONOFF, 都需要使用到Vendor的Cloud services嗎??
有沒有可能在NAS上, 做一個APP/Plug-in, 使用NAS私有雲來達到控制操作?
再者, 使用私有雲時, 即使外網斷了, 在自家AP訊號範圍內都還可以操作..

牛想, 大家都懂的...
使用Vendor Cloud Services, 被出賣只是遲早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Tony大,

容牛問一下...

這是必然可行的,但廠商要賺的本來就是後續的服務及大數據。

自行架設,我能想到的就是一定很陽春啦,例如開作動、關作動,沒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是必然可行的,但廠商要賺的本來就是後續的服務及大數據。

自行架設,我能想到的就是一定很陽春啦,例 ...

牛很快的瞄了一下...

SONOFF可以用TTL線切進去Hacking, 把它轉到MQTT Server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 ... me-Assistant-and-M/

NAS, 以QNAP為例, 可以啟用MQTT Server來管理SONOFF設備..
https://qiot.qnap.com/blog/tw/2016/11/09/qweather-station/

有概念了... 有機會再來慢慢玩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很快的瞄了一下...

SONOFF可以用TTL線切進去Hacking, 把它轉到MQTT Server

期待牛大的作法嘿~~哈哈

我只會講不會做~~sorry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期待牛大的作法嘿~~哈哈

我只會講不會做~~sorry

有機會牛會玩玩看...
淘金季節開始了.. 今年, 牛得打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機會牛會玩玩看...
淘金季節開始了.. 今年, 牛得打拚一下!!

一起拼一下啊~~  帶著大夥往前衝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起拼一下啊~~  帶著大夥往前衝啊

手機還是得要寫一個APP, 才能把資料丟回MQTT Server的..
哈哈.. 就算改了SONOFF Firmware, 搞定了MQTT... 牛也不會寫AP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機還是得要寫一個APP, 才能把資料丟回MQTT Server的..
哈哈.. 就算改了SONOFF Firmware, 搞定了MQTT... ...

沒錯呀,所以需要多方面的人材,才能夠搞定"物聯網" ←未來的趨勢

牛大,不一定要APP喔,如果你能用網頁發送訊號,也是可以達成喔 (突然想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沒錯呀,所以需要多方面的人材,才能夠搞定"物聯網" ←未來的趨勢

牛大,不一定要APP喔,如果你能用網頁 ...

這個題目還不錯..
NAS+MQTT+SONOFF+Web/APP Control
不能泡水的時間再來玩!!

牛現在... 很專心經營正業的.. (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題目還不錯..
NAS+MQTT+SONOFF+Web/APP Control
不能泡水的時間再來玩!!

牛大,這是我剛看到的文章,提供您參考,最下方有該作者寫的程序

https://www.birdandgua.net/bird/ ... xa_meets_esp8266-2/

小弟外語能力真的有夠差,牛大何時要出youtube教學文,記得貼上來聞香一下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