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0j 求bios,燈號一直閃,有試刷K42JPF1這個bios變成不開機

楼主(2018-03-29):
1.本來有過電,無法成功開機
2.現在燈號一直閃,無法開機
3.有試刷K42JPF1這個bios變成開機燈亮,風扇不轉了…
4.求bios,感謝!

楼主:
這是原本的bios檔,獅大可否幫忙看一下,感謝您!

1.53 MB, 下載次數: 8

网友:
這是用你的檔案改的
如果故障依舊 可嘗試把下面電阻5.1K換成10K

楼主:
獅大,狀況依舊…有其它的可試嗎?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大,狀況依舊…有其它的可試嗎?感謝您!

我上面有標示一個地方去修看看

网友A:
請問大大,BIOS,在那,可以提供照片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BIOS,在那,可以提供照片嗎,

你看主機板型號旁邊有一顆八隻腳的是不是

网友:
你這片大陸板顯卡有被修過?
若在保內跟店家換一片比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