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洋 SMT-40MV3 正常開機 背光不停閃爍維修

楼主(2018-03-29):
        大家好,這台電視朋友說開機背光會不斷閃爍,當下認為應該是電源板或是某個LED短路導致啟動保護。拆下電源板用「向學姐購買」的 ESR 表去測電解電容,發現都是低阻值,不是軟的柿子就擱置一旁心想可能是背光LED的問題;等到拆了面板、背光才發現每一顆LED都是好的,這時候又回頭去找電源板上面故障點,後來找到三顆 SMD 貼片電容顯示不出阻值,但手邊也沒有新的貼片電容,就找來面板上的電路板找一模一樣測阻值較低的三顆SMD就銲了上去,而右上角也發現有一顆SMD貼片電容阻值大好幾倍,也就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換了同樣大小的。沒想到一上電還真的完修了!太神奇了!這是花大錢買 ESR 表真的有花在刀口上!因為手邊只有一般的電容表,以前為了拆電容測量都不斷與內心掙扎,全部掃了換新又沒效的心態一直會讓你思考有沒有維修的價值而放棄,但有了 ESR 表可以在線測量真的非常輕鬆!這時候才知道 ESR 表的強大啊!!!

電視型號

電源板

檢測故障後更換的 SMD 貼片電容

檢測阻值 OverLoad

開機後正常發亮,不閃爍

小巧簡單的主機板

        這次開了三洋的液晶電視才發現內部「好簡單」啊!好像是某個萬用驅動版的樣子!跟手邊 LG 的比起來真的是氣墊船與航空母艦,這麼簡陋的電路板還真的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
好個維修經驗分享,給個讚!

网友:
您真細心!謝謝您的分享喲!

网友A:
py924大:請問應該換了燈珠或燈條才不會閃爍吧!還沒遇過貼片電容GG的.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924大:請問應該換了燈珠或燈條才不會閃爍吧!還沒遇過貼片電容GG的.恭喜完修 ...

我當初一直以為是某顆 LED 掛點、短路導致一上電就進保護、一上電就進保護,及至把登調拆下來用 0-30V 可調電源上電測試發現每一個燈條上的 LED 都是好的,但也因為這樣讓我擱置很久,因為動到電源板我經驗不夠,很怕花了前又修不好,到至東西攤在那裡要修不修的,很煩!
後來昨天心血來潮想說碰碰看運氣,還真的用 ESR 表掃到不正常的貼片電容,換了之後我還半信半疑,結果沒想到真的解決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當初一直以為是某顆 LED 掛點、短路導致一上電就進保護、一上電就進保護,及至把登調拆下來用 0-30V 可 ...

請問~ 是還沒從電路板拆下前直接用ESR錶測貼片電容嗎? 還是拆下來用ESR錶測?

网友:
有遇過一樣三洋LED背光會閃爍,檢測後是貼片電阻下的紅膠引短的微導電,紅膠清除後就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是還沒從電路板拆下前直接用ESR錶測貼片電容嗎? 還是拆下來用ESR錶測? ...

沒有拆下電容,是直接在上面測量。

网友C:
看到這篇就想買MESR-100了~
之前都看到檢測電解電容的~
因為都直接換新不需要MESR-100檢測~
貼片就沒辨法了~
快來去入手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篇就想買MESR-100了~
之前都看到檢測電解電容的~
因為都直接換新不需要MESR-100檢測~

我之前碰到一台早期電漿 55吋,明明是電容凸頂,結果花了快五百把電源板上面的全部換光,結果還是不開機,氣死我了!!搞了我整整一天。。。現在有 ESR 表可以彌補這個遺憾。。。如果真的要修的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篇就想買MESR-100了~
之前都看到檢測電解電容的~
因為都直接換新不需要MESR-100檢測~

趕快去找學姐吧。。。

网友D:
py924 大
把LED燈罩都拿下來了 要黏回時又一大工程 不知黏回後影像有無光點產生

建議用 LED背光測試儀 檢修LED 燈條燈珠檢測工具 來測量LED燈條 能比較各燈條的電壓與電流有無異常 新型的才有電流

网友E:
請問如何知道要換相同容值的電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py924 大
把LED燈罩都拿下來了 要黏回時又一大工程 不知黏回後影像有無光點產生

它的燈罩有三個凸點卡在燈條三個洞裡面,但拆出來時幾乎全部斷光(應該是過熱),現在就是照那三個點放回去,然後想用螺絲固定膠(耐熱)或是矽利康固定好,不知道這樣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如何知道要換相同容值的電容上去.....

ㄟ~我是找筆電面板上的電路板,上面好多顆 SMD 電容,找外型、大小一樣的,ESR一測就知道大概有多少,找最低的使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py924 大
把LED燈罩都拿下來了 要黏回時又一大工程 不知黏回後影像有無光點產生

我後來是用調整好電壓並且恆流的方式驅動每一個燈條,電流都一樣,沒有發現異常。

网友F:
哦....這個看完.....好像不買.太對不起自己
工具真是重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這個看完.....好像不買.太對不起自己
工具真是重要呀

趕快找學姐喔~~
搞維修的,沒有一台在線測量 ESR 表,說真的!實在對不起自己啊。。。

网友G:
這台跟大同V40R300很類似 提醒大大要試機久一點 怕會再出現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台跟大同V40R300很類似 提醒大大要試機久一點 怕會再出現毛病

瞭解~謝謝~

网友:
好個維修經驗分享,給個讚啦!

网友:
請問,直接板上測量怎樣分好壞?

网友:
如果同樣問題再出現時,請參考8#樓hankhu大的方式試看看
R629 R630 兩顆貼片電阻220K歐姆,再加強D509補焊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提供維修經驗,好的工具,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如何知道要換相同容值的電容上去.....

ㄟ~我是比較大小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