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電表量測二極體時會嗶一聲

楼主(2018-03-29):
逆偏沒聲音,但順偏會嗶一聲,不像短路一樣一直嗶,求解,謝謝各位

网友:
這台機器,不錯喔,

网友A:
To perform a continuity test, press (diode speaker) , and connect the test leads as shown in Figure
2-7. The beeper emits a single beep when the input drops below +0.8 V (approximately
1 kΩ), and emits a continuous tone when the input goes below +25 mV (approximately
30 Ω).

Page 2-6.
http://www.ece.ubc.ca/~eng-servi ... Man_DMM_fluke45.pdf

网友:
致樓主,位於3#的S大大,已回覆你的問題,你是否該向他說聲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o perform a continuity test, press (diode speaker) , and connect the test leads as shown in Figure

請問大大,英文我是看不懂,但是我比較好奇這一張圖,我沒有這一台機器,我是跟學姐買的三用電錶,勝利牌 VC890C 能用這個方法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英文我是看不懂,但是我比較好奇這一張圖,我沒有這一台機器,我是跟學姐買的三用電錶,勝利 ...

從圖片看來 這台儀器有雙顯示的功能 能一起顯示兩種量測

勝利牌 VC890C  只單顯示而已 應該不行 只能一次一種量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從圖片看來 這台儀器有雙顯示的功能 能一起顯示兩種量測

勝利牌 VC890C  只單顯示而已 應該不行 只能一 ...

說得好,有錢的就是老大,花了更多的coco$,功能就會不同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英文我是看不懂,但是我比較好奇這一張圖,我沒有這一台機器,我是跟學姐買的三用電錶,勝利 ...

在你所提的Page 4-4底下的內容有提到,你可以用google翻譯翻一下,就可以知道大概的意思.

If you want to measure dc voltage on an input signal in the primary display and dc current in the secondary display, proceed as follows:
1. Turn the meter on.
2. Press [Vdc] to select the dc voltage function for the primary display.
3. Press [2ND], then press [Adc] to select the dc current function for the secondary display.
4. Connect the leads to the test circuit as shown in Figure 4-2 and read the measurements on the displays. Although current will be displayed as negative, it is in fact positive when interpreted according current flow conv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