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YMCO 豪邁 GY6 換機油 皮帶 普立珠 清潔 保養

楼主(2018-03-29):
正面,很久以,貼紙是 豪邁 ,雖著年代改變,就叫 JOCKEY , 所以光陽有很多機車,現在都叫 JOCKEY,但車型確不一樣
側面
儀俵 指示 要換機油了
換機油,要先漏

使用 機油
招牌動作
撿查
歸零,這個動作,大家都會,這只是一個提示功能,這位車主,不換機油,插了一年,還好沒事,
拆變速箱了 ,兩顆螺絲
把開後,這有一顆
一顆螺絲
拆下來,長這樣,
一顆,然後 側條 很後拉,小力點吧,
這有兩顆,
特寫 一下
特寫,
螺絲長這樣的
這個螺絲要拆
長這樣

有八顆螺絲,拆錯沒關係,等拆下來,就知道那顆拆錯了,再鎖回去,基本上是殼不好拿下來,
拆下來就是長這樣的,
幸運,只是珠子的塑膠皮磨破,沒傷到普立盤
皮帶都裂成這樣了,換一換
測式皮帶,要不要繼續用,如果像這樣,就不要用了,

如果 踩踏會卡住,這個要上油,要黃油
拆下來時,要先注意一下,是長什麼樣子的
要裝上時,我習慣放這樣,大約啦

這個東西,其實可以分解開,上黃油
準備動作,要小心,彈簧會亂,彈簧轉一圈,然後卡進去

上皮帶,要推進去,
才有辦法這裝,這個動作很重要喔
盤上去,螺母寄上去,寄好後,才鎖,然後發動一下(要注意是不是會有東西飛出來,沒有才能發動)兩秒後熄火,才有辦法蓋蓋子,

補充內容 (2018-4-8 10:46 AM):
39樓,還有補換離合器 ,拉桿

网友A:
我記得要拆到這裡需要氣動起子,或是扭力很強的電動起子

网友B:
機油燈 要歸零的方法
那是機車行一定都知道

如果自己要學換機油(第一次換)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要拆到這裡需要氣動起子,或是扭力很強的電動起子

用這個手工具也行,俗稱怪手!

网友D:
一直覺得機車的維修很難,看完後還是覺得難~
連換機油和齒輪油都不容易啊~

网友E:
家裡五台機車都自己保養
有三台是速客達,買火焰扳手拆裝傳動可以輕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要拆到這裡需要氣動起子,或是扭力很強的電動起子

不一定,但是 鎖這裡的扭力,不能太大,會滑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油燈 要歸零的方法
那是機車行一定都知道

還是要記一下,公里數,那個提示,只是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要拆到這裡需要氣動起子,或是扭力很強的電動起子

老大 可是裝的時候氣動的頂多按兩下間隔半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但是 鎖這裡的扭力,不能太大,會滑牙,

扭力值5.5KG/M

不要鎖過頭

网友:
好專業喔!!

网友F:
我的上一台車也是豪邁B2,十八歲才讓他退役,好騎好修,但最煩的是三天兩頭就要調煞車,還有那年代的GY6重心設計不優,中柱很難立起來.(我....以前85公斤),我現在一個女同事不到45公斤騎GY6,永遠都只能立側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上一台車也是豪邁B2,十八歲才讓他退役,好騎好修,但最煩的是三天兩頭就要調煞車,還有那年代的GY6重心設 ...

等中柱換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裡五台機車都自己保養
有三台是速客達,買火焰扳手拆裝傳動可以輕鬆很多 ...

買火焰扳手拆裝傳動,有在考慮,這樣出外維修,就方便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這個手工具也行,俗稱怪手!

當然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買火焰扳手拆裝傳動,有在考慮,這樣出外維修,就方便許多了,

火焰板手必須接12v電源,適合開車出門,如果像Q大跨上2輪油門一催就出門,最好考慮買內建電池機種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火焰板手必須接12v電源,適合開車出門,如果像Q大跨上2輪油門一催就出門,最好考慮買內建電池機種

可以買點煙座轉電瓶夾就可以了
我也都是這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買點煙座轉電瓶夾就可以了
我也都是這樣用

螺上,你打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火焰板手必須接12v電源,適合開車出門,如果像Q大跨上2輪油門一催就出門,最好考慮買內建電池機種

再說我嗎

网友:
200cc的車起碼五下,有時得多兩三下
家裡100cc, 125cc 五下一定夠

皮帶要盡量往前拉,確定皮帶沒有夾到風葉盤再打

曾經以為打緊了,結果出門騎不到一公里螺絲就鬆了

楼主:
恩,他以為,你騎KTR150 ,沒有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他以為,你騎KTR150 ,沒有電池

有電池 是噴K 沒用火焰扳手是因為電線綁手綁腳 地上都一堆零件

网友:
就是Q大您跟您的神之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買點煙座轉電瓶夾就可以了
我也都是這樣用

網購1枝800含轉接電源夾,不過電池在側邊的車種不好夾,最好是在腳踏板或是坐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網購1枝800含轉接電源夾,不過電池在側邊的車種不好夾,最好是在腳踏板或是坐墊下 ...

我是五年前買的,含轉接頭全部加起來含運999,很划算早就回本了

我一台KTR150的電池也是在側邊
不過好像還沒機會用這支拆他過

网友:
引用 网友G:
網購1枝800含轉接電源夾,不過電池在側邊的車種不好夾,最好是在腳踏板或是坐墊下 ...

哪個網賣800?找到最低還要990。不含轉接頭。

网友H:
很好的维修指导文!自己的速可达之前也做过同类维修。不过,3万公里后,车况似乎有点问题了。早些时候发现换下来的机油很黑,而前些天再次换机油时,吃惊得发现,竟然没多少机油流出。。。估计烧机油了!也意味着发动机内部组件有磨损。可能是活塞环不行了?但是这辆车至始至终电启动一击必成,不拖泥带水,发动机运行声音无太多异常,只是在传动箱侧在高速时能闻得周期性异常声响(可能是之前更换的传动组件品质不大好的缘故)。雨之波大人,请问我的这种情况要不要更换活塞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覺得機車的維修很難,看完後還是覺得難~
連換機油和齒輪油都不容易啊~ ...

机油、齿轮油更换真的不难啊兄弟!不过,合适的螺栓拆解工具倒是必须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好的维修指导文!自己的速可达之前也做过同类维修。不过,3万公里后,车况似乎有点问题了。早些时候发现 ...

我不知道你的機車是那一款,要不要換活塞環,要拆下來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的機車是那一款,要不要換活塞環,要拆下來看,

回大人,我的这款车使用的是新大洲本田的发动机。估计也是GY6型的吧,125cc。
详细: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8273&mobile=2
看过拆发动机的视频,似乎挺麻烦的。关系到里边的正时齿轮什么的,不知会不会调不准。活塞环早先已准备了一套,可是再过两年车到报废年限了,纠结于拆和不拆。
这几天在观察机油液面,似乎没怎么减少,只是有点黑(之前没洗干净机油腔)。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说烧机油,但也没见尾气发蓝,真是奇怪。。。。。。
感谢大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大人,我的这款车使用的是新大洲本田的发动机。估计也是GY6型的吧,125cc。
详细:http://bbs.pigoo.co ...

連接看不到

网友I:
拆引擎除需要較高的工藝之外,需要的特工相對多了
吃機油也未必光是活塞環的問題
雖然在大陸掏寶相對便宜也方便

話說想請教版主IRIDE 5W40的表現如何?

网友:
  刚发现手机端PO文带链接是麻烦,地址都是错的。我的维修文: “HONDA SUNDIRO E -彩(SDH125T-22)”老绵羊更换普利珠。现在应该行了。抱歉啊。
  再次感谢“雨知波”大人及各位同好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拆引擎除需要較高的工藝之外,需要的特工相對多了
吃機油也未必光是活塞環的問題
雖然在大陸掏寶相對便宜也 ...

要看是什麼車,工具就會不一樣,基本是用手工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大人,我的这款车使用的是新大洲本田的发动机。估计也是GY6型的吧,125cc。
详细:http://bbs.pigoo.co ...

再过两年车到报废年限了,是政府規定的嗎,還是你那台是二行程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再过两年车到报废年限了,是政府規定的嗎,還是你那台是二行程的,

回大人哦,是这里的规定。不管是二行程(现在绝迹了)、四行程,一个样的。本来是八年,现在是十三年。同时想问一下,难道台湾的机车没有强制报废的么?真是如此,感觉好幸福!要知道,我的车以前不大开的,所以才30000公里多点,还很新,要报废真心疼了。如果没“报废”这一说,过几天拆机头好好检查维护一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大人哦,是这里的规定。本来是八年,现在是十三年。同时想问一下,难道台湾的机车没有强制报废的么?:s ...

台灣是沒有這樣規定,只是在吵空污問題多年,要把二行程全面淘汰,禁止使用了,聽說在兩年的樣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灣是沒有這樣規定,只是在吵空污問題多年,要把二行程全面淘汰,禁止使用了,聽說在兩年的樣子吧, ...

噢,是这个样子啊,明白了。羡慕!

楼主:
原本想為車主省一筆,結果還是要換
使用套筒
這招,可不是誰都會的,哥是有練過的,小心彈起來
拆開就這樣了,只是要換離合器,彈簧左邊那個
左拉桿 斷了,更換
三個螺絲,先拆
拿一字,撬開

這也要注意
要拆拉桿,煞車螺絲,要放掉

很貴的黃油槍,
這螺絲要上黃油
鼓煞,調整工具 登場
要放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大人,我的这款车使用的是新大洲本田的发动机。估计也是GY6型的吧,125cc。
详细:http://bbs.pigoo.co ...

GY6不難拆,都準備活塞環了,建議您汽門油封也換一換,料錢不貴,都是工錢在拿

分離式缸頭的汽門有人用長套筒跟鐵槌就能下來了,不一定要買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