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ipro MCD-707P CD播放機讀取頭會轉、但馬達不會動

楼主(2018-03-29):
大家好,
有一台陳年音響上的CD播放機,就是今天放入它人生第一張CD光碟片時,它的聲音不錯,撥一天都沒問題,但休息了幾個小時後,變成光碟頭會動、馬達不會轉...然後操作面板顯示Error.

打開蓋子,置入光碟片時,CD讀取頭有動作聲,用手撥動CD片,光碟頭還會上下移動(尋找曲目?)
初步看過電容皆沒漏夜,馬達外夾 3v供電正反都會轉

外觀像這樣-  爬了文也也試了吹風機,可是無效,找不出原因。各位大大覺得有什麼排除方法嗎?

補充內容 (2018-3-30 04:35 PM):
補充: 請板主大人協助將標題修改為「Mipro MCD-707P CD播放機讀取頭會轉、但馬達不會動」,謝謝。

网友:
CD讀取頭NG..

楼主:
嗚嗚~
才獻出人生第一次,它就掛了嗎?

小弟好奇,如果讀頭掛了,為何用手轉動CD片,它會出現尋軌的動作呢  -.-?

我故意放反光碟片的話,它的讀取頭會從內尋到外側,這算是讀取頭有動作嗎?

不解中

网友:
  雷射頭有紅光嗎 (不要直視, 只判斷有無光線)?

  若有紅光, 拿一些其它片子試試能否讀放.

  若有些可以, 雷射頭有功率下降的可能.

  將控制功率的電位器調小阻值, 或許可以恢復功能.

  提醒一下, 請依 論壇共同版規 第三條, 將廠牌 & 型號謄至標題上.

楼主:
剛剛試著nessie建議,
因為整個CD座是全金屬包覆,暫實看不到CD頭那一邊,看不到有無紅光線
感覺全金屬座拆開我就裝不回去 ~ 有點挫~

剛剛再google,發現CD PLAYER好像不論價錢高低都容易壞....
想必當時的人曾有一段大維修潮吧

Power Driver For Compact Disc Players BA5826.pdf (354.93 KB, 下載次數: 11)

楼主:
謝謝你的提醒,剛找到BA5826的規格,希望能用在檢查BA5825之上

网友A:
用烙鐵去加熱電容2腳,去聞聞有沒有臭味,有全換,個人認為佔電容80%,BA5825不容易故障,一故障會很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烙鐵去加熱電容2腳,去聞聞有沒有臭味,有全換,個人認為佔電容80%,BA5825不容易故障,一故障會很燙。 ...

請教

1. 加熱電容兩腳
    意指加熱哪類電容
    立式電解電容
    還是SMD的固態電容
    還是SMD的鉭質電容
    還是SMD的陶瓷電容 ?

2. 聞電容臭味,是判別漏液的用意是嗎,還是.... ?

3. 聞味道要貼很近距離,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烙鐵去加熱電容2腳,去聞聞有沒有臭味,有全換,個人認為佔電容80%,BA5825不容易故障,一故障會很燙。 ...

謝謝jame大提醒, 讓我聯想到供電問題,雖一時間找不到封很久的烙鐵
,剛剛先強制對馬達供電, 反覆試幾次後發現,

開電->放入CD片->外接電源對馬達腳強制供電->有幾次面板會顯示正在播放光碟

晚上再進一步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