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福Q3故事機

楼主(2018-03-29):
這台可愛的兔寶寶故事機,常常有時候可以播,有時候不能播,或是播沒多久就沒了
我一度以為是鋰電池老化,要來換顆電池

仔細測量後,發現是電沒有過去
原來是開關的地方故障了,有時候有通有時候沒有,導致於有時候聽到一半會ˋ自己沒了
開關很好買,一顆10元,更換之後完修,繼續歡唱中文童謠~~

過程中遭遇一些問題想請教大家
看起來就是一塊簡單的電路板,五隻腳的開關卻怎麼拆不下來
1.我使用60W烙鐵+大支吸錫槍,上錫然後吸走,上錫然後吸走反覆兩三次還是吸不乾淨拔不起來(如圖)
最後請吸錫線來也無濟於事。也不能像電容兩隻腳,同時加熱一起拔起....

2.後來我用熱風槍,400度 3段風速,稍微烤了10秒,嘗試想要用尖嘴鉗拔起來也不行
而且拔的時候感覺那塊電路板還稍微有點軟掉了=.=

3.最後一氣之下,剪壞開關,讓五隻腳獨立(如圖)
並用0.8的空心針,一邊頂著另一邊焊,終於把殘腳推出洞口,殘腳沒了,吸錫線一吸就非常乾淨了

請問這種五支腳的零件,一般都那麼麻煩拆修嗎?感覺是我沒有掌握正確方法,暴力硬上,耗時耗工

故事機每個部件都可拆

故事機每個部件都可拆

故障兇手

故障兇手

焊不下來的開關

焊不下來的開關

剪掉開關,五腳獨立

剪掉開關,五腳獨立

使用0.8空心針

使用0.8空心針

网友A:
大面積接地銅箔散熱快
可能試試,瞬熱快的加熱設備解焊 設備操作看看
例 Goot TQ95烙鐵
或 ciko.ciko老師介紹過一款低溫錫絲,據說解焊大面積的焊點尤其方便

网友:
這種雙面印刷版
要用2段式快速加熱烙鐵 例 Goot TQ95
因單面加熱 熔錫時還要透過到另一面熔錫 等2面都有熔錫在用吸錫槍快速吸取熔錫
用一般烙鐵應該沒辦法榮到另一面的錫

如果要更快速好用 就用goot TP-100 電動吸錫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面積接地銅箔散熱快
可能試試,瞬熱快的加熱設備解焊 設備操作看看
例 Goot TQ95烙鐵

可以請問是哪款錫絲嗎?
我去露天搜尋低溫錫絲~~看到日本山崎 熔點18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168603461

不過賣家下面表列一般63/37的錫絲也是熔點183
看不出來哪裡比較低溫~~不太了解這些錫絲的差異性

上次跟學姊買台灣固品的錫絲還很多~~如果另外再買所謂低溫錫絲,對於拆這種五腳的零件,會有顯著的幫助嗎?

网友:
我換TNY277 等多腳零件~
都是用這個牌子的吸鍚線~

吸鍚線

吸鍚線

比其它牌子的吸鍚線~
更好吸走焊鍚~

网友:
這種還不算太難拆 畢竟還是在同側附近
其實你烙鐵如果是刀/雙斜頭
接觸面積夠大同時五腳一起碰到並不是太困難
或者大量堆錫也可以
真的不行可以用斜口鉗先行剪除接地側再行解焊
總之先把零件拔除 再把多餘錫吸除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問是哪款錫絲嗎?
我去露天搜尋低溫錫絲~~看到日本山崎 熔點18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 ...

他說的是chipquik類的
那不是拿來這樣用的
是高貴的東西才會需要
要完整保住焊盤或大型IC

btw它也有高貴的身價

网友:
含鉛的焊錫熔點比較低,無鉛的熔點比較高!
現在還能賣有鉛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問是哪款錫絲嗎?
我去露天搜尋低溫錫絲~~看到日本山崎 熔點18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 ...

參考下列這篇
當中的原文影片介紹

如何安全拆解SMD元件
http://bbs.pigoo.com/thread-67107-1-1.html

网友:
我也拆過這個開關,不過我沒有換掉,我把開關解體,用銼刀銼一銼,組回去繼續使用

网友:
5隻腳全部加錫,然後來回移動加熱就可拉出

注意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