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OSE lifestyle 5 music center 遙控器長怎樣

楼主(2018-03-30):
90年代台灣進口台灣的 BOSE lifestyle 5 music center

https://www.bose.com/en_us/suppo ... rt/ls5_series1.html

有酷友在用嗎, 請問遙控器長怎樣, 是 15 KEY 還是 36 KEY?

bose_lifestyle_remote_15_36keys_small

bose_lifestyle_remote_15_36keys_small

遺失遙控器, 想要改成ARDUINO紅外線遙控, 要查詢按鍵的數量及控制碼, 應該是 NEC 延伸格式 IR 的控制碼, 32BIT

屋主送來的機器拆了就這個, 標籤1995年出廠, 應該是台灣代理商進口的原裝貨, 底部有標籤, 舶仕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應該是本土代理商. 屋主有感情, 搬家說全部配件遺失只剩主機, 據說當年是高假貨, 修復VFD顯示後, 試聽 CD, 還有 FM, 隨便50CM的電線充當天線, 室內的收訊靈敏度比俺的山進 SR-35 好不少, 20幾年的機器表現很好, 所以答應了屋主替她無償修復, 可以的話也自製一個遙控器, 改機一下, 不用27MHZ無線電, 換成紅外線遙控器最簡單.

bose_lifestyle_5_music_center_1995

bose_lifestyle_5_music_center_1995

网友A:
參看影片位置 1分鐘處
  Bose Lifestyle 5 te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zJJQCOg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看影片位置 1分鐘處
  Bose Lifestyle 5 te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zJJQCOgns

老闆常來加分,還有這台在用喔..感謝你的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看影片位置 1分鐘處
  Bose Lifestyle 5 te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zJJQCOgns

請教,你的那台說明書有沒有寫遙器的按鍵代號或者類似資訊
暫時找到的資訊,可能是, 控制碼 186, 型號碼 85, 指令碼由 1 到 255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闆常來加分,還有這台在用喔..感謝你的協助

那是骨狗的資料
小弟家徒四壁
沒有那麼高的音樂生活品味
還去擁有該設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你的那台說明書有沒有寫遙器的按鍵代號或者類似資訊
暫時找到的資訊,可能是, 控制碼 186, 型號碼 ...

稍作股溝搜尋
看了一下相關訊息
節錄如下,內容細節就自理了 (小弟不懂這領域)

這篇超級詳細 Controlling 27.145 MHz BOSE Lifestyle with Raspberry Pi
內含Raspberry Pi / Arduino / TX-2B chip   / ESP8266 等所作的RF遙控方案
或 使用機器內建的串列控制 / 或IR搖控......作者有撰寫出所有方案&研究相關心得 .....等,很值的一看

codes for Bose Lifestyle 186,85.csv

210.87 KB, 下載次數: 7

遙控器電路

1.71 MB, 下載次數: 5

維修手冊

186.14 KB, 下載次數: 6

遙控器主晶片

208.1 KB, 下載次數: 5

uPD6122G晶片介紹NEC編碼標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作股溝搜尋
看了一下相關訊息
節錄如下,內容細節就自理了 (小弟不懂這領域)

謝謝老師的資訊提供
這個叉過了
也研讀透, 不明白的地方就是遙控15鍵, 編碼超過這個數
之前研讀的時候, 用遙控指令掃描的方式 從0x00 到 0xff 掃一遍, 發現部分相同, 部分不明也沒反應
後來出差就擱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師的資訊提供
這個叉過了
也研讀透, 不明白的地方就是遙控15鍵, 編碼超過這個數

雖然不懂這領域
但小弟不成熟的認知是

編碼超過15
因為那些是 codes for "all" BOSE commands
原先lifestyle 5遙控器就只用到15鍵功能
您想自製新遙控器
只要寫入15鍵所需對應的編碼即可
15鍵中其它 "部分不明也沒反應"的鍵,大概lifestyle 5也用不上,猜想原先搖控器內就沒寫進編碼了。
AUX                 15
VIDEO             14
TAPE               82
AM/FM              6
CD                  83
PLAY               85
PAUSE            86
SKIP TRACK    24
SKIP PRESET   25
REV
FWD
VOLUME +        3
VOLUME -         2
AUTO OFF
MUTE              1
OFF               76
.................................等

致於其它的遙控編碼
是其它搖控器型號用的
例如下列這些按鍵數多到像鍵盤的那種
才會用完所有編碼(1~2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師的資訊提供
這個叉過了
也研讀透, 不明白的地方就是遙控15鍵, 編碼超過這個數

蓋樓之初
樓主問 "BOSE lifestyle 5 遙控器外觀"

4樓加碼
提問 "遙器的按鍵代碼或資訊"

目前1樓內文修改過

想了老半天,才意會出
板主原意是要提問 "原來的搖控器(15鍵),是發出甚麼代碼來控制機器"

重新檢視了一下資訊
BOSE LifeStyle 5 原本使用的遙控器
是型號RC-5(15按鍵),RF遙控方式

今板主想改機
自製一個新的IR 遙控器
但不知改成IR後,15個按鍵該發射甚麼碼給機器
雖然網搜沒找到原始對應代碼
若自行掃描完所有編碼,也會曠日廢時
德國佬的那篇是針對RC-9的遙控器(24鍵)
所以代碼您對不上RC-5 (15鍵)

換個方式找蛛絲馬跡
由6樓的附件 BOSE lifestyle 5 的 service manual內
找到原本遙控器RC-5的內部電路圖
編碼IC是 NEC產UPD6122G
有標示出15按鍵的對應輸入訊號接腳條件

由NEC編碼晶片datasheet當中
透過對應方式的比對
找到了15鍵的 data code
樓主只要將這15組 code
寫到IR遙控器的對應編碼方式
應該就可達標了n_151|

15個按鍵 ========   DATA CODE :

VOLUP  =  KI3 + KI/O0 = 11000000
VOLDN  = KI2 + KI/O0 = 01000000
MUTE    = KI1 + KI/O0 = 10000000
TUN      = KI2 + KI/O1 = 01100000
OFF       = KI4 + KI/O3 = 00110010
AUX      = KI3 + KI/O3 = 11110000
VIDEO   = KI2 + KI/O3 = 01110000
FF         = KI4 + KI/O6 = 00011010
PP         = KI3 + KI/O6 = 11001100
SKIPF    = KI1 + KI/O6 = 10101000
SKIPR    = KI0 + KI/O6 = 00011000
CD        = KI7 + KI/O4 = 11001010
TAPE     = KI6 + KI/O4 = 01001010
SLEEP    = KI2 + KI/O7 = 01111000
FR         = KI7 + KI/O5 = 11101010

网友:
更正
SKIPF    = KI1 + KI/O6 = 10101000  看錯了

應該是
SKIPF    = KI1 + KI/O6 = 1001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蓋樓之初
樓主問 "BOSE lifestyle 5 遙控器外觀"

老師的資訊還真豐富, 連RC-5這型號和照片都有.
不過, 那些碼好像不太對那個機器.
出差回去再試試看, 不過肯定 OFF 是 76, 大小聲是2, 3, 其他好像不太對得起來.

VOLUME +        3
VOLUME -         2
OFF               76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師的資訊還真豐富, 連RC-5這型號和照片都有.
不過, 那些碼好像不太對那個機器.
出差回去再試試看, 不過 ...

SORRY
小弟
非專業 / 非維修業工作者 / 非電子相關 / 更沒有實機可拆
純股溝看資料
能力不足
還跟樓主呼弄一圈

此樓的主題
只能陪樓主到此了
剩下的
有請板上大師 / 前輩.....等 來開釋

PS:
樓主的紅外線遙控器
SOC 程式的通訊協定
還是要寫 NEC2 的格式
因為按鍵的長按功能,還是要存在 ( 快轉 或 快速倒退 )
祝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
小弟
非專業 / 非維修業工作者 / 非電子相關 / 更沒有實機可拆

那你太有才了
等假期後再抽個時間玩一下,看看有沒有辦法完全遙控功能模仿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