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300-BKV 維修與改裝

楼主(2018-03-30):
從報廢電腦中拆出
老舊規格就不多做敘述
通病為低壓電容全爆光凸頂,某電阻焦黑,風扇溫控版逼逼叫,轉換效率不佳發熱量大
現在300瓦APFC 80PLUS全新一顆不用一千元,還全日本長壽電容,修完不打算再回機殼中使用了
改裝如下
12V,5V,3.3V 直出,接5V電池充電器,好用.......
拿來充手機不知道會不會爆炸.......

网友:
沒設定電流大小,也沒充電指示燈,真的好用不危險嗎?

网友:
加個電壓電流表!!  就是很好用的恆壓輸出電供!!

看一下比較器的晶片,改個VR,可以做越3-5V的壓差調整!!

网友A:
買片LM2596可調降壓模塊搭配使用,可以轉到4.2V 直接大電流充鋰電池喔
模組一塊才3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買片LM2596可調降壓模塊搭配使用,可以轉到4.2V 直接大電流充鋰電池喔
模組一塊才30元 ...

調4.2V 是不會過充沒錯
但大電流去充是比較快 可是那鋰電池的壽命?

网友C:
這哪有甚麼危險的
他只是提供電源給電池充電器
難道有看過一般的壁插電源有恆流的嗎?
這類的萬能充通充鋰電鎳氫很方便

這類老電源雖然已經不適合現在使用但改裝使用很棒
越舊的越好用 因為3v3和5v的rail都很大 現在的大都只剩下12V大 其他都很小了
我自己也改了一個做5V大電流應用 依照規格5V@30A 3v3+5v_maxWatt=200W
就相當於可以當作5V20A的電源來用 很棒
如果還要外加dc-dc就不方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哪有甚麼危險的
他只是提供電源給電池充電器
難道有看過一般的壁插電源有恆流的嗎?

所以要看應用在哪方面?請問art159201大5V20A好大的電流,應用那些方面,能列舉分享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要看應用在哪方面?請問art159201大5V20A好大的電流,應用那些方面,能列舉分享嗎? ...

市面上就有一些5V40A的專用電源
是供大型的LED拼接螢幕的電源使用的
這種自製的應用也是要看自己需要 發熱絲之類的都可能
我自己是剛好有特殊的電解應用需求 大概可以吃到10A~15A
看起來很大其實也才50W
雖說那顆電源其實>30A@5V的供電能力 我自己是保守只當他是20A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調4.2V 是不會過充沒錯
但大電流去充是比較快 可是那鋰電池的壽命?

除非每天長時間使用,否則鋰電池要玩到壞掉應該很難!
我是直接用可調電源充 一次5顆 3A

楼主:
老舊規格丟掉浪費,線剪一剪當作直流供應器短時間使用還不錯,該有的保護都有做
不知道12V輸出有沒有辦法由Power內部調升至14V
拿來充汽機車電池也能省一筆充電器費用
12V、5V輸出電流還蠻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