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320邏輯板維修問題

楼主(2018-03-30):
請問前輩 , 我想更換邏輯板的穩壓器 , 找半天在奇摩上看到一個應該可以用的 , 但是寄來的東西跟我看到的好像不太一樣 , 想問一下這個可不可以用 , 3隻腳都焊上去嗎?(腳位不知道行不行上板)

邏輯板上的元件

邏輯板上的元件

賣家寄來的元件

賣家寄來的元件

网友A:
基本上是可以,不過你買來的安培數可能會比較小些

他們封裝不同,詳細還要比對datasheet比較準

你焊上去開機幾分鐘測試一下,如果那顆IC太燙還是用原來規格會比較好

你如果要查它的規格去GOOGLE 1117-3.3 SJ datasheet

第二張比較模糊的你也是這樣查它編號,確定腳位一樣再上

還有你下次要買時要注意封裝

你原本的是TO-252 買來的是SOT-223

网友B:
跟學姊買以下的TO-252封裝
G1084-33T43Uf 5A LDO 1084 3.3V TO-252 [B07] - 露天拍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3338579156

你買那是SOT-223封裝耐電流不足(頂多1A),很快會過熱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可以,不過你買來的安培數可能會比較小些

他們封裝不同,詳細還要比對datasheet比較準

謝謝前輩回覆 , 我本來是上淘寶找一樣的 , 不過便宜的零件加上運費就嚇人了 , 看拍賣上的照片相同才買 , 結果也是長的不一樣..還怕只買一個不好意思 , 所以買了10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學姊買以下的TO-252封裝
G1084-33T43Uf 5A LDO 1084 3.3V TO-252  - 露天拍賣
http://goods.ruten.com.tw ...

謝謝前輩提供資訊 , 為了這零件還跑去中壢大洋電料行 , 不過也是沒賣 , 我再去您提供的地方看看 , 謝謝

楼主:
感謝LONG & wet前輩的資訊 , 後來連繫賣家 , 賣家也很好心的再幫我補寄TO-252封裝的元件 , 參考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KLT%2B320   的維修實例 , 完修 ,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