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KCD W502的電源供應器要修嗎

楼主(2018-03-31):
測試是我購買二手的正常KCD W502變壓器是0~11.7伏特,然後經過整流電路之後變成15..41~15.46伏特。
然後我要修的KCD W502變壓器是買12伏特的。整流電路的R232貼片電阻不見了,導致電壓有點不穩定,變成16.7~16.9伏特。想說我直接這樣子接下一塊電路板會造成燒毀嗎?還是要買過R232貼片電阻呢?問題是R232貼片電阻也不好買啊,是超規的零件(超級難找的規格零件)。

楼主:
補充一下,這台是歌林手提音響

楼主:
然後我測了正常的電源板大概是0~0.01安培跟15.41~15.46伏特輸出,異常電源板,就是我在修這台是16.7~16.9伏特,0.01~0.03安培輸出,那壞掉的電源板大概功率就多了3~4倍,應該是功率過高燒板

网友:
市電是正弦波 經過橋式整流濾波之後空載會比原電壓高√2倍,加載就會穩定了
11.7*√2=16.546V,所以電原板沒壞

那個貼片電阻是裝在哪裡的?
R232=23*10^2=2.3K Ohm ,隨便一支相近阻值的 0.25W 電阻 就可以替代

楼主:
0.25W是什麼啊?重點電流差三倍啊,光是這點就足已讓板子燒毀了

楼主:
我是想說電原板的電流過強,加上相對來說又不夠穩定,才想說要修的

网友:
16.9x0.03=0.5是不至於燒板 太誇張
頂多更換電容 可能esr增大
如同上位葉大所述 12x1.414=16.9 此值並無太異常
該電阻可能便是當作負載的電阻 應未必需要
若真的覺得需要 便去買來裝
哪來甚麼超特規 很容易都買的到 頂多要你多買幾顆而已
再不行買0.25W的電阻 有腳的彎一彎硬焊上去也行

============
不得不說一下 你是上來發問 態度請放軟
這裡是大家互相學習 你這回復的態度讓我覺得十分不可取
請 謝謝 很難嗎?
還有圖壓的有夠小有夠不清楚
連問題點都沒拍到 要別人給你什麼建議?

楼主:
歐,知道了,謝謝你欸

楼主:
另外,我發現我量電流的方法好像錯了欸,導致電表的保險絲燒掉了,想說那個功率質可能有錯誤辣,不準的。電流要把負載跟電池跟電表串連來量,我用成並連了,不小心把老爸的電表燒壞,有跟他說對不起。然後我自己的電表是趕快緊急換保險絲處理,現在已經可以恢復使用了。

网友A:
圖太少!! 說的也不夠清楚!!

很難提供資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圖太少!! 說的也不夠清楚!!

很難提供資訊!!

老實說
我看標題  我意會的意思是
在問酷友要修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實說
我看標題  我意會的意思是
在問酷友要修嗎?

請參考他以前發文的,
態度也沒改變,
總是伸手牌,
沒有做功課..

請問這種對講機電路怎麼接?
http://bbs.pigoo.com/thread-6324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參考他以前發文的,
態度也沒改變,
總是伸手牌,

樓主

你的整流電路內就有一顆圓圓立起黑黑電容上面上面就有標示電壓上限還有容值/正負極性
四顆二極體整流用與電容相通維直流與變壓器相通為交流,用傳統三用電表就有AC與DC ,用電阻可量導通與不通與阻抗。
此變壓器仍為交流由高轉低,用傳統三用電表可能就需高低切換檔來讀取數值,
另外整流電路還有一條看無?所以拍照要拍重點(細部),整體(大致),有圖還不一定有真相,結果有跟沒一樣。

真有心同樣物品一年了還在研究,建議先了解基本零件,與使用工具三用電表量測。
網路有圖可查貼片電阻,與普通電阻形狀樣式,除了阻值還有瓦數。
隔空教不是哪麼容易,這裡高手很多,記得手要舉高人要放低,這樣就會變高手。

网友:
加載在量看看電壓 空載不太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0.25W是什麼啊?重點電流差三倍啊,光是這點就足已讓板子燒毀了

請記得在你想回覆的帖子左下方按"回覆",這樣對方才能得到系統的通知,這樣大家才知道你是在對誰做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歐,知道了,謝謝你欸

請記得在你想回覆的帖子左下方按"回覆",這樣對方才能得到系統的通知,這樣大家才知道你是在對誰做回覆.

還有別人給你意見時,請記得虛心受教,並給與按讚並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