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AILY VOICE 擴音機 DV-ACT1200 卡帶小聲 雜音

楼主(2018-04-01):
DAILY VOICE 擴音機 DV-ACT1200 卡帶小聲 雜音

幾天前 有一客戶來問說 有沒修理村內的廣播擴大機
二天後用摩托車載來 進來說幫忙搬一下
回說 拿進來就好了
他說 他搬不動 要幫忙搬
想說 他身材都比我好 哪有可能搬不動 應該是騙我的 (哪有那麼重的)
還是跟著他出去看 看它放在摩托車踏板上 看起來應該還好啦 一拉基然拉不動
最後還是我倆各拉一邊手把 搬進來

銘牌

拆開上蓋側照

看到後面那2顆變壓器 傻眼 那麼大顆 難怪一人要搬 不好搬太重了

言歸正傳
播放卡帶時 小聲與聲音伴隨有雜音
一般不外乎 三種情況
1. 卡帶磁頭髒 (小聲)
2. 卡帶基板錄音與放音的切換開關 (小聲跟聲音伴隨有雜音)
3. 卡帶調整音量電位器 (小聲 調整時 聲音伴隨有雜音)
處理
先將卡帶磁頭做清潔 沒看到卡帶基板錄音與放音的切換開關(用電源做切換的) 在將全部 VR 電位器換新
拆 VR 電位器只要將前面旋鈕往前拔出 在將電位器固定螺母鬆開 就能將 VR 電位器基板拿出了

退出電位器後 上照

發現以前有被換過卡帶音量 VR 電位器了
紅圈處的卡帶音量 VR 電位器 明顯短了一截

將全部的 VR 電位器換新後 試放音 調整卡帶音量 不在出現雜音 聲音也正常了

完修

拆下的 VR 電位器與新品 照一張 (新品存放記得放於夾鏈袋內)

网友A:
請問 sa2086 兄
在維修處理方面
有提到卡帶磁頭清潔
請教 sa2086 兄
是用什麼樣子的清潔方式和溶劑之類

有提到 VR 電位器 的保存方式
(新品存放記得放於夾鏈袋內)

不曉得 sa2086 兄
為什麼 推薦 夾鏈袋的保存方式
VR 電位器好像是密封的

所以小弟很好奇
想請教 sa2086 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sa2086 兄
在維修處理方面
有提到卡帶磁頭清潔

提到卡帶磁頭清潔
是用什麼樣子的清潔方式和溶劑之類 ?我是都用棉花加酒精清潔而已

有提到 VR 電位器 的保存方式 (新品存放記得放於夾鏈袋內)
為什麼 推薦 夾鏈袋的保存方式
VR 電位器好像是密封的
請看下圖 紅框處

一般 VR 電位器都是留有空隙的 空氣中會有濕氣 會造成氧化 所以用夾鏈袋能防止氧化
如一般 VR 電位器損壞沒很嚴重 有的人會從那空隙噴復活劑在將 VR 電位器快速轉一轉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到卡帶磁頭清潔
是用什麼樣子的清潔方式和溶劑之類 ?我是都用棉花加酒精清潔而已

謝謝 sa2086 兄 的解答

以前也修理過 CD音響
調整聲音大小電位器故障

小弟試著用接點清潔劑清潔
可是還是沒用

還是換了電位器才完修

謝謝 sa2086 兄
提供電位器保存方法

网友:
如果急用的話,也可以用WD40噴一下,也可解決VR有雜音的問題,不過大約撐半年,換新品才是最好的選擇,新品在塗上富見雄 EC-420 接點油,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