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pple周邊配件Native Union牌的 belt cable 接頭壞了

楼主(2018-04-01):
Native Union原廠belt cable

Native Union原廠belt cable

接頭壞了

接頭壞了

一條Native Union的belt cable的Lightning connector接頭斷裂壞了,這接頭專門用在新apple手機及平板,這接頭零件有得買嗎?
想買來自己修.

网友A:
  整個接頭模組內有電路板 & 零件 & 晶片 & Lightning 頭 & 屏蔽措施, 市面上似乎未見 Lightning 頭零件販售的 (海峽對岸電商除外).

  可以提供一下斷掉的 Lightning 頭 "殘骸" 嗎? 或許僅是 Lightning 頭與電路板分離, 電路板未損. 若可以的話, 試圖剝下接頭模組的殼瞧瞧.

  要不 captain_scarlet 君只能找一條報廢的 Apple 傳輸線 Lightning 頭拆下解焊換上去.

网友B:
對岸很多, 台灣難找!
主要是不貴... 台灣沒人賣.. 而且台灣會DIY的人不多! 大多是壞了就丟掉了!

單獨頭也是有賣, 但櫻主自行更換了後, 應該不會太好看!
PS: 注意看, 這種頭有賣另一種Micro USB的!

補充內容 (2018-4-2 04:39 PM):
二種接頭在 IOS 11.3 下, 數據/充電 功能都是Wor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個接頭模組內有電路板 & 零件 & 晶片 & Lightning 頭 & 屏蔽措施, 市面上似乎未見 Lightning 頭零件販 ...

用美工刀劃開去掉外皮,接點的那頭早因斷裂沒留下,剩餘的部分像是熱熔膠絕緣,上下金屬外罩是點焊組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美工刀劃開去掉外皮,接點的那頭早因斷裂沒留下,剩餘的部分像是熱熔膠絕緣,上下金屬外罩是點焊組合. ...

那個, 是射出成型的塑料啦!

牛買這麼多頭, 其實就是要自己做接頭用的..
家裡的充電線老是被扯壞, 一直買也是很煩..

牛現在的處理方式是, 留下之前壞掉的線的鋁外殼,
把 線/頭 重新接好後, 直接用AB膠灌注固定!

即不難看, 插頭的部份也不容易再因為插拔時的暴力再被 "搖斷"
這樣搞, 充電線的存活率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岸很多, 台灣難找!
主要是不貴... 台灣沒人賣.. 而且台灣會DIY的人不多! 大多是壞了就丟掉了!

網路拍賣有這種MicroUSB to Apple Lightning,這規格可拿來修改用嗎?

MicroUSB母 to Apple Lightning 8pin公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路拍賣有這種MicroUSB to Apple Lightning,這規格可拿來修改用嗎?

當然可以!!
但因為它是Micro USB的Pad(焊點), 腳距很近, 線會比較不好焊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對岸很多, 台灣難找!
主要是不貴... 台灣沒人賣.. 而且台灣會DIY的人不多! 大多是壞了就丟掉了!

這種接頭我同事有淘過, 價格很便宜!

自行焊到線上對應蘋果手機原來可正常使用, 可是後來某支機子ios更新後那支就不能充了.
推測其識別碼應該被蘋果給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接頭我同事有淘過, 價格很便宜!

自行焊到線上對應蘋果手機原來可正常使用, 可是後來某支機子ios更 ...

牛前陣子才淘回來的, 還沒試..
希望不會中招..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接頭我同事有淘過, 價格很便宜!

自行焊到線上對應蘋果手機原來可正常使用, 可是後來某支機子ios更 ...

Update:

牛剛剛試了一下!
二種接頭在 IOS 11.3 下, 數據/充電 功能都是Work的!
FYI.

网友D:
我覺得這個APPLE的頭都超脆弱的,公司10條以上每條都壞在同一個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這個APPLE的頭都超脆弱的,公司10條以上每條都壞在同一個位置

只會壞二個地方
1. 插頭的接口處, 插頭被插到焊點斷裂
2. 插頭與線的接頭處, USB內線被折斷, 導致接觸不良

解決方式
1, #5 的圖, 把插頭部份用硬質膠做固定
2, 線頭的接口處串進一個彈簧, 減少線的彎折情況

目前做的這一條線.. 已經撐很久了...
會再壞, 應該也是接點磨損, 而不是被插拔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