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池更換電池芯之後不能使用的問題

楼主(2018-04-01):
想請問一下,這是一顆儀器使用的電池裏面的電路板

正常的時候,沒電會亮紅燈,等充飽之後,就會變成綠燈

但是用了一年多後,電池的容量衰減,怎麼充都不會變成綠燈

就請人更換了整個電池組
(原來的電池組上面的標示:
Nickel Metal Hydride
8.4 Volt 2.5Ah
Charge at 550mA )

照著原電池組的樣子重新組好裝回去

結果變成紅燈長亮,也沒辦法用原廠的充電器充電

將電池組拆下來充飽之後再銲回去,一樣是紅燈長亮,不會顯示綠燈

裝上機器也不開機,但是裝上配套的另一個手持裝置是可以開機的

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案呢?

拆下來的電路板的照片如下:

网友A:
可能跟筆電的電池一樣,有保護裝置,電池與線路板分離就啟動保護,你就無法充放電,請購買新電池組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筆電的電池一樣,有保護裝置,電池與線路板分離就啟動保護,你就無法充放電,請購買新電池組使用吧。 ...

如跟筆電一樣,就要不斷電的情形下換電池

网友:
應該是被鎖住了
可能只能請原廠處理或買新電池

网友:
背面電容有換過?藍皮電容先檢查,再查正面的充電IC是否正常?

网友:
1.可能並沒有照著原電池組的樣子重新組好裝回去
2. 電池組的PCB板故障,原本的電池芯沒壞。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意見
希望不會是像筆電的電池那樣有保護
因為當初也沒想那麼多
這個電池組,原廠報價一萬多
只用了一年多就不太能續電
完全沒考慮是不是電路板故障
很自然的就以為是電池組裏面有電池壞了
就請人整個換新的
當然也沒想到要在有額外供電的情況下更換@@

電容的部份沒有換過
會先檢查電容是不是有故障

至於充電IC怎麼檢查,就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了@@
我會繼續去爬文 Google看看

希望能解決
不然每隔一年多就要花一萬多買電池
這個代價也太昂貴了@@

對了,另外請教一下,有沒有大大知道這個電池的接頭叫什麼名字呢?

网友:
8.4 Volt 2.5Ah  這就用 18650的電池對吧!!  2顆串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意見
希望不會是像筆電的電池那樣有保護
因為當初也沒想那麼多

Nickel Metal Hydride...............標  鎳氫
8.4 Volt 2.5Ah........................比教像鋰電
Charge at 550mA )

可以把板上ic編號標出來嗎?

楼主:
To eson0724兄

這個方法我有試過,兩顆18650下去,一樣是亮紅燈

有想過是不是電壓不足的關係,就接了一顆升壓的模組

調到10.5V還是一樣紅燈,就不敢再調下去了@@
(之前用B6AC單獨充電池組的時候,發現充電電壓有到11.xV的紀錄
不過通常都是在10.xV)

而且接在手持裝置一樣沒辦法開機

To p5151兄

裏面是鎳氫電池沒錯

換下來的電池是Sanyo的鎳氫(不是低自放)

至於IC的部份,不曉得您說的那一個,就補了幾張照片

您參考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eson0724兄

這個方法我有試過,兩顆18650下去,一樣是亮紅燈

MC908QB8CDTE 看起來只有這一顆MCU控制器有問題

网友:
1. 可能並沒有照著原電池組的樣子重新組好裝回去
2. 電池組的PCB板故障,原本的電池芯沒壞。
3. 補充, 也可能機器本身接電池就沒法用,機體故障!??

Nickel Metal Hydride 8.4V,應該是鎳氫電池 1.2Vx7顆串聯=8.4V,
或確認一下電池電路板輸出是否也是8.4V,可改成電池盒+3號鎳氫電池即可,
(鎳氫電池充飽約1.4V,7顆最高約9.8~10.5V)

以後就用充電器充3號鎳氫電池, 電池就一顆一顆放電池盒,控制充放電的電路板就不要用了!

3.7V的鋰電x2顆=7.4V 可能偏低, 充飽4.2vX2=8.4V 才剛好
3.7V的鋰電x3顆=11.1V, 充飽4.2vX2=12.6V 可能偏高

一組原廠電池1萬元.....可能有7x2=14 到 7x10=70顆3號電池???
就不適合一顆一顆放電池盒的方式。

但 Charge at 550mA ,充電電流不大,代表電池沒幾顆,應該只要7~21顆3號電池才對。

网友:
若原本鎳氫電池,同樣是換鎳氫電池盒,原本的空間可能塞不進去....

所以,再補充個B計畫,

若確認電池電路板輸出是8.4V, 機器應該是吃9V左右,
也可以用 容量更大的18650鋰電行動電源 + 5V升9V的USB升壓線,
USB變壓器+行動電源體積較小,充電/抽換也更方便,
也可摸哈仔兼洗褲,手機沒電也拿來充。

但要挑可一邊充電一邊放電的行動電源,才能當做直流UPS。(有些行動電源可以,有些不行)。
就不用靠機器提供的充放電機制和電池組..

网友C:
第一張照  R2  有過電嗎 ?  他像是保險絲功能...

网友:
主旨應該要註明什麼的電池?儀器的廠牌?型號?之類的…之前我們公司也有買過TEK的示波器電池~倒是沒那麼容易壞~

网友A:
我看到原廠一組電池一萬多,我的頭就暈了,如果儀器是外接電源供應器,dc直接輸入(比如筆電),就用鋰電池外加升壓裝置直接輸入,如果是內建電源供應器(比如一般的電視),買個ups還更省事。

网友D:
公怖這黑心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怖這黑心廠商

就算不用原廠電池儀器被鎖住, 也不能說是黑心廠商,
生產商也要保住自己的利潤, 若是年年虧蝕,
誰會去設廠做商人? 用刀傷人的情況可能會常發生.

楼主:
To FlyNews兄

由於之前完全沒考慮過是電路板故障

所以這兩天就把換下來的電池組找出來,試著充電看看

之前幾次充電的時候,充電器會報錯不給充

多試幾次之後就可以正常充電了

只是充到快飽的時候,電壓已經高到12.05V了

等充電器顯示充電完畢,直接量電池組的電壓是在9.5左右

然後把電路板接回去再接到機器上面測試

畫面有出現,不過亮一下就又沒了@@

至於您說的不要電路板這個選項可能不太容易

電池輸出的那幾個接頭,電壓並不是一致的

假設以照片1來說的話

接頭都有8個

1 2 3 4
5 6 7 8

1-2:0V
1-3:3.41V
1-4:8.94V (剛充飽的時候是9.5V左右,放了一天,再加上紅燈長亮,就剩不到9V了)

2-3 & 2-4 都0V

3-4: 0.39V

5-6:0V

5-7:3.91V

5-8:8.91V

6-7 & 6-8:0V

7-8:4.9V

上面應該不是單純的充電功能,可能不能直接換掉@@

至於原來的電池組是7x2=14顆,要是有70顆我就不會想自己換電池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908QB8CDTE 看起來只有這一顆MCU控制器有問題

謝謝大大的意見,不過如果是MCU控制器有問題,我應該是老鼠拉龜,無從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意見
希望不會是像筆電的電池那樣有保護
因為當初也沒想那麼多

光 電池就要花一萬多...
簡單的想像一下 那儀器少則幾十萬多則上百萬...

你無力修,就先買顆電池回來,
再對比量一量電壓, 或許可以更容易找到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FlyNews兄

由於之前完全沒考慮過是電路板故障

電池PCB板背面那8個點看來沒焊得很實,可補焊試看看...

對於PCB板我也只會把空焊、假焊重新焊好這招, 其他有什麼元件檢測故障就放棄了!
因為大多是長時間過熱、插拔搖動造成空焊.....靠這招就可修好不少東東...

那8個點當中,有些可能是充電IN的接點,也就是機器插電時本身有提供直流電給這電池充電,
如果要外接行動電源,也是從這電池PCB板的8個點當中的某幾點焊出來,  可能1-4 9V的吧?
反正就這幾招,就見招拆招自己看著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怖這黑心廠商

大大您太激動了

這也不能說廠商是奸商啦

只是不曉得為什麼接連買的兩顆電池都用一年多就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原廠一組電池一萬多,我的頭就暈了,如果儀器是外接電源供應器,dc直接輸入(比如筆電),就用鋰電池外 ...

這台機器麻煩的就是不能不裝電池啟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意見,不過如果是MCU控制器有問題,我應該是老鼠拉龜,無從入手@@ ...

你可以找人看能不能把MCU資料讀出來 再去研究看能不能解除保護

网友:
不如公告一下儀器的名稱
這麼值錢, 又有商業價值
自己做個電池吧. 這個 HC908 64K FLASH, 記得密碼是 32 BIT 地址在 $FFFC and $FFFD, 就算排除大部分不用的地址, 起碼都有 26BIT 或以上, 暴力解讀很難讀到ROM的, 手冊26頁有MEMORY MAP, 有ROM的地址都是密碼的可能.
估計是啟動順序不對電池管理才鎖住, 應該不是甚麼保密保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機器麻煩的就是不能不裝電池啟動@@

如果是不能不裝電池啟動,哪也只好先去買一個新電池裝上,等感覺電池快掛了,敲開外殼,看有幾顆電池,從每個電池的接點接線出來(比如兩個電池有三個接點),然後新電池(同樣用三個接點,包刮中間的每個接點,三個電池就是四個接點)採用外掛並聯方式(記的先將內接電池充滿電,外掛電池也充滿電),這樣機子在放電計算時就會延長使用時間。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意見
希望不會是像筆電的電池那樣有保護
因為當初也沒想那麼多

照片模糊絲印看不清楚,上電量一下 U3 各腳位電壓是多少?(五支腳的)

楼主:
謝謝各位版友的熱心
這幾天工作不便去量
最慢星期一補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張照  R2  有過電嗎 ?  他像是保險絲功能...

您好
測量的結果R2是有過電的
兩端量測到的電壓都是4.95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片模糊絲印看不清楚,上電量一下 U3 各腳位電壓是多少?(五支腳的)

您好

請問您說的U3是照片中紅色框框圈起來的這個元件嗎?

如果是的話,照片上有用白色數字標註腳位1 2 3 4 5

量測到的電壓如下:

1: 4.59V
2: 0.07V
3: 4.73V
4: 0V
5: 4.73V

楼主:
今天的量電壓的時候,一併量了照片中紅圈圈1跟2的電壓

兩個是一樣的12CWQ03FN,Google的結果好像是整流用的二極體

量測出來的電壓

2的兩隻腳的電壓都是4.93V,背後的電壓4.73V

1的兩隻腳的電壓都是0V,背後的電壓4.94V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

請問您說的U3是照片中紅色框框圈起來的這個元件嗎?

U3 的絲印看得清嗎 ?

補充內容 (2018-4-9 01:02 PM):
U3應是SOT23-5封裝的充電晶片IC沒錯(絲印 LTC?) ,一般多腳位的封裝元件,腳位順序都是以晶片左下園點或缺角記號賦予為第一腳位,由左至右,逆時針方向標稱

補充內容 (2018-4-9 01:13 PM):
U3如果是充電IC,各腳位定義是:1.CHRG(充電狀態指示)2.GND(接地線)3.BAT(接電池)4.Vcc(電源輸入)5.PROG(充電電流編程),P大量測U3各腳位電壓值應屬不正常

補充內容 (2018-4-9 01:16 PM):
Vcc實測0.07V有可能是U3本身故障,也有可能是與U3相連電路的元件有問題,提供參考 !

楼主:
引用 网友E:
U3 的絲印看得清嗎 ?

補充內容 (2018-4-9 01:02 PM):

您好
U3上面的絲印好像是LTGG
不過我Google只Google到LTGC@@

它的記號在我標示的腳位3那邊
所以量測出來的電壓應該標示成:
1: 4.73V
2: 0.07V
3: 4.73V
4: 0V
5: 4.59V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
U3上面的絲印好像是LTGG
不過我Google只Google到LTGC@@

GND(接地腳)=0.07V/Vcc(電源輸入)=0V , 不正常 !
是裝上電池上電量測結果嗎 ? (電池是幾V的? )
LTC4054/LTH7 都可代用 ! (沒屋頂/海鮮店..有賣)

网友E:
引用 网友E:
GND(接地腳)=0.07V/Vcc(電源輸入)=0V , 不正常 !
是裝上電池上電量測結果嗎 ? (電池是幾V的? )
LTC4054/L ...

剛剛又仔細爬文看到P大有提及:
電池組上面的標示:Nickel Metal Hydride  8.4 Volt 2.5Ah  Charge at 550mA )
那應該不能用鋰電池充電 IC ,需要找原絲印型號或可相容的 IC 來替代才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剛剛又仔細爬文看到P大有提及:
電池組上面的標示:Nickel Metal Hydride  8.4 Volt 2.5Ah  Charge at 550 ...

您好

量測到的電壓都是充飽的時候量的(用B6AC直接從電池組的正負極充電)

至於充電IC,上面就只標了LTGG跟一個標示腳位的符號

其他什麼編號都沒有@@

我再試試看淘寶有沒有賣家認識這種IC好了

那裏奇怪的東西比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量測到的電壓都是充飽的時候量的(用B6AC直接從電池組的正負極充電)

絲印LTGG
LT1761ES5-5  線性穩壓器
http://www.analog.com/media/en/t ... -sheets/1761sff.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絲印LTGG
LT1761ES5-5  線性穩壓器
http://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 ...

謝謝大大的熱心

原來是線性穩壓

那我量到的輸出輸入都是低於5V

表示因為輸入的電壓不到5V,所以穩壓器就不工作的意思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熱心

原來是線性穩壓

目前是找看看IN進來的線路如果是從MCU那控制就有可能是這顆或韌體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