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46W4000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8-04-02):
這台SONY 電視不是我修的,剛剛去論壇大老那裡,剛好看他的員工在修這台電視,所以就把它的過程拍下來。

這台電視的電源板輸出電壓是正常。

查了主機板是這個SMD 保險絲故障。

換好之後就可以開機了。

Windows 10?看到這個很眼熟吧!

我只是借花獻佛幫他發表,由於不是我修的我也不清楚過程,大家有遇到類似情形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A:
SONY電視真的有這麼軟的嗎?

网友B:
可能是因為家裡突然間有高啟動電流的電器啟動

家裡的電壓突然間的波動太大保險絲才斷掉

家裡曾經因為逆滲透淨水器的馬達連續啟閉

家裡的LG冰箱電源板保險絲就掛了

並不是因為任何零件損壞燒掉的

換上新的保險絲就好了

网友C:
我遇到的SONY都是畫面殘影....疊影.....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電視真的有這麼軟的嗎?

久久或許也會遇到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因為家裡突然間有高啟動電流的電器啟動

家裡的電壓突然間的波動太大保險絲才斷掉

吸收了~~

网友:
我第一台,不會修,我換了重覆型保險絲,之後就能看了,只是還有一個小問題,然後就先這樣繼續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SONY都是畫面殘影....疊影.....唉

疊影可以修 但是治標不治本  就看客戶買不買單了 不接受就是換電視

网友D:
請問一下,一般的玻璃管型保險絲很明顯, 我看得懂, 但本案例的SMD保險絲要如何知道在何處?又怎麼知道SMD保險絲燒斷?

网友:
再問一個問題,  對於本案例, 量主板中對應於電源板+5VSB及GND的pin腳, 如果之間的電阻值為無限大, 是否可判定保險絲燒壞(或保險絲前的電路有斷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一般的玻璃管型保險絲很明顯, 我看得懂, 但本案例的SMD保險絲要如何知道在何處?又怎麼知道SMD保 ...

有的會寫,保險絲的英文,

网友:
感謝[雨知波自行維修]的解說

网友:
好特別的維修案例

一直以為保險絲壞掉
可能是其他零件故障造成
換上保險絲也會再燒

沒有想到這一個案例
比換電容還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