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37LC7D 開機後即轉紅燈待機 ESR出場 圖文多 慎入!

楼主(2018-04-02):
        大家好!小弟這次經過快一個禮拜的切磋,終於把手邊另一台 LG 37 螢幕搞好,這台與之前 PO 過 LG 32吋 的幾乎是同一台,主機板還可以互用。32吋那台連結如下LG 32吋開機後閃三次關機
那時候是採用 Blueangel 大的維修法:「實際主板上要連接電源板5V 監控訊號的地方零件都被取消了(應該是因為5V異常,系統也不會動了,不需要監控。),因為沒有零件,所以主晶片的偵測腳變成沒有接任何電位,也就是浮接。浮接對一些IC來說是一種不穩定狀態,所以會發生問題。
其實也算軟硬體沒搭配好,硬體功能取消了,軟體卻沒拿掉....」將100K電阻與3.3V接上後即可開機成功。

        這台37吋原本是爆電源板電容,更換後還是一樣開機後閃爍即關機,我有用 Blueangel 大的方式解決,但實際問題是某個原建造成 5V 出現異常,所以才會開機失敗,我用 Pigoo 買的 ESR 表大致掃過一遍主版SMT電解電容,也更換了不少,總共掃了3-4回是因為問題沒有解決,且有些電容仔細一看才發現已經靠近老化數值,這些我全都換了,最後是發現到主版晶片旁邊兩顆不起眼的 10u / 16V SMT電解電容才整個機器可以正常開機。
        說到這裡,ESR 表真的太強!!有些外表看起來很正常,但是實際一拆起來才發現電解液都流出來,甚至留在+/-極上面造成焊接困難。還有發現在高雄長明接「禾X電子」買的電容竟然數值已經接近合格邊緣(但五顆才十塊錢真的是便宜),後來只好乖乖用高規 Low ESR 電容來安裝,顯然一分錢一分貨!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按鍵更換了也依然不靈光,原來連按鍵上面的三顆SMT電解電容都流湯~~慘。但更換後就正常,不需要遙控器。

        電視已經可以正常開機,也不會出現閃爍後就關機的現象,證明這類問題有 90% 跟電源的穩定有關(我猜啦),我看不懂電路圖,只能靠大家的維修文嘗試修復,有口誤的地方請大家糾正。謝謝大家。以下是貼圖。有圖有真相。
~~~~~~~~~~~~~~~~~~~~~~~
左上方更換故障SMT電解電容與更換

左下角數位電視區的SMT電解電容也多數「爆漿」

右上角也有故障電容

CPU 附近也有災情

已更換按鍵爆漿的三顆電容

檢測發現故障爆漿的電容

CPU附近關鍵電容

不需要 100K電阻 與 3.3V 即可正常開機

開機與待機畫面

主機板一覽

所有更換的零件列表

雜牌與 Low ESR 電容比較

DIY掛風扇散熱

楼主:
為了這一台電視我花了快一個禮拜,時間加上一卡車的電容……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價值?若知道結尾的朋友們會不會認為改公版就好?我是因為零件都換下去了,沒有回頭的餘地,只好繼續往下…

网友A:
那是SMT的電解電容,不是固態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SMT的電解電容,不是固態電容....

抱歉!我去更改。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了這一台電視我花了快一個禮拜,時間加上一卡車的電容……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價值?若知道結尾的朋友們會不 ...

小弟是認為 原版修護才是真功夫 才是正歸

只在情非得已之下 不得已而為之之下 才改公版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你是一個有心人.值得向你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