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容誤差數值問題?

楼主(2018-04-02):
請問各位前輩,
圖中電容是450v150uf(M),
編號後面是(M)應該是正負20%,
用便宜的電容表量測是139.9uf,
請問這顆該換掉嗎?

网友A:
如果以圖來說,是不用換,你有用ESR錶測嗎?多用幾個方式,測測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圖來說,是不用換,你有用ESR錶測嗎?多用幾個方式,測測看

謝謝前輩提供意見~等口袋有摳摳再去買一台~

网友:
>>圖中電容是450v150uf(M),
>>編號後面是(M)應該是正負20%,

150uf * 20% = 30uf

150 - 30 = 12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