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洋 SMT-37KE6 按鍵故障更換X2電容 軟柿子

楼主(2018-04-02):
        親戚這台三洋 37吋說無法看第四臺、無法順利開機而丟棄,我用 ESR 表檢查發現電容大致都還好,只有電源輸入端 X2 電容容值只剩下原本1/3,再來就是因為沒有附遙控器,按鍵錯亂,更換觸摸開關就正常,改風扇與加裝散熱片後用電腦 D-sub 與 網路電視盒 HDMI 去跑一整天都正常,應該算軟柿子吧,哈。總算碰到一台軟的。但三洋的品質還真兩光啊!高壓版的散熱居然是塑膠的!!!
~~~~~~~~~~~~~~
型號

更換按鍵與 X2 電容

開機測試

兩光的散熱

DIY散熱風扇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那個應該是LCD高壓版防護罩 應該無關散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應該是LCD高壓版防護罩 應該無關散熱吧?

LG 的都是洞洞鐵網喔~~
所以才想說三洋偷工減料~~~材料陽春。

网友:
這應是面板廠的產品  跟組裝廠無關吧  且組裝後  有後蓋了   那一個不重要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