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碟 UPS 不斷電系統 標酷幣

楼主(2018-04-02):
出最高標者得標為原則,最後我有權決定及更改得標人選
有異議者覺得不公平者,請不要下標

結標時間:2018/4/5  21:00 截止。無人標時間到就直接進垃圾桶。事後就不用再問了
競標規則:出最高者得標

只接受快遞,運費200(小弟只有富邦帳號),需先匯給我。或者你可以請貨運來收,我會幫你包好。

酷幣20起標,每5酷幣為一單位

物品狀況:原本是正常服務的,已停置多年,建議會處理的再下標,手上沒有12v電瓶可以測試。2顆12v串聯使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UPS,電池掛了也沒在用,老實說個人用的電腦用這個比較不適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UPS,電池掛了也沒在用,老實說個人用的電腦用這個比較不適當

"老實說個人用的電腦用這個比較不適當"

請教

為什麼不建議用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實說個人用的電腦用這個比較不適當"

請教

因不斷系統得24小時插著才可以,不然如果過度放電電池就掛了.一顆電池也要3百多塊2顆差不多要700元,
如果停電時差不多可用15分鐘,所以得快關機避免電池沒電而壞掉,電來時趕快充飽,壽命才會長,不然就不要買不斷電用的電池,買像機車在用的那種電池,但比較貴,像我的手電筒也是裝電瓶的,當時去電池專賣店買時本來也要買不斷電照明的電池比較便宜,老闆問我要做甚麼用的我說手電筒,老闆就說那不能用這種電池,ups電池要
24小時插著才不會壞,介紹了另一種電池表示只要不用時充飽電放著,就不容易壞,到現在6年多了電池還好的,給你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不斷系統得24小時插著才可以,不然如果過度放電電池就掛了.一顆電池也要3百多塊2顆差不多要700元,
如果 ...

另類的看法。

UPS本來就是設計給電腦用的,它必須是24小時待命的,只要電源舜斷或停電,電腦當然要在UPS 接替供電的時間裏做資料儲存後再關機,待恢復供電後,電腦再重新開機。

而不是把 UPS 當做是大水塘,用到沒電為止。

而且電池本身就是個消耗品,充飽電放著還是有自然耗損的,並非是無限期存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類的看法。

UPS本來就是設計給電腦用的,它必須是24小時待命的,只要電源舜斷或停電,電腦當然要在UPS ...

UPS的功用不是拿來供電,而是提供後端設備保護以及即時的安全關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UPS的功用不是拿來供電,而是提供後端設備保護以及即時的安全關機。

--->>>>UPS的功用不是拿來供電,而是提供後端設備保護以及即時的安全關機。

不抬槓,UPS 不提供電力,如何保護後端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S的功用不是拿來供電,而是提供後端設備保護以及即時的安全關機。

不抬槓,UPS 不提供電力,如 ...

wooden 大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所謂的供電是類似發電機這種,發電機主要的功能就是拿來供電使用。而UPS的設計是提供短暫的供電,讓後端設備有時間可以安全關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