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P142 单片机PWM控制电源通断给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8-04-03):
TIP142 射极只有5V 请问哪里出错了呢?

电瓶充电同时带动负载无法用电瓶负极作为通断

网友A:
你的第2個(U3)LM317的Vo電壓為多少V?
你的IO13電壓為多少V?
IO13電壓低的話,Ve電壓一定也低.
Vbe 以 0.7V計.
Ve_Q1 = V_IO13 - V_R5 - Vbe = 5V

网友B:
先說說IO13來的電壓是幾V?單片機的地電位在哪裡?

网友:
這是猜迷...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2個(U3)LM317的Vo電壓為多少V?
你的IO13電壓為多少V?
IO13電壓低的話,Ve電壓一定也低.

忘了說,U3=13.8V
單片機是ATMEGA328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說說IO13來的電壓是幾V?單片機的地電位在哪裡?

單片機是是供地,IO13電壓是5V

网友:
修改電晶體編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片機是是供地,IO13電壓是5V

IO13電壓5V,驅動TIP142輸出應該不到4.5V,這很正常啊。

网友A:
用一個PNP功率管和一個NPN小信號電晶體的電路,由於無用的消耗電流太大,所以有畫但是不貼了.
改用 P ch 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個PNP功率管和一個NPN小信號電晶體的電路,由於無用的消耗電流太大,所以有畫但是不貼了.
改用 P ch MOSF ...

那麽我以恆流方式充電,只需要分壓電阻接在電瓶的正極与單片機相連就能檢測到電瓶充滿電壓嗎?

恆流充電是電瓶電壓逐漸升高到13.8V表示充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麽我以恆流方式充電,只需要分壓電阻接在電瓶的正極与單片機相連就能檢測到電瓶充滿電壓嗎?

電瓶的正極是多少V?
你的單晶片輸入能承受多少V?

恆流充電是電瓶電壓逐漸升高到13.8V表示充滿?

依你原來想用的NPN輸出在9#,其輸出電壓大約Vout=13.9V-(Vbe+Vce)=13.9V-(0.7V+0.2V)= 13V
若採用P MOSFET,大概Vout還有13.8V.

你想用PMW的原因是什麼?
當你啟用PWM,則平均輸出電壓 Vout = 13.8V * (Duty cycle%)
平均輸出電流 Iout = I * (Duty cycle%)